有无使用过TL783C的

楼主(2025-03-12):
弄了几块TL783C可调三端稳压块,按LM317方式搭接,连续烧毁几块,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是买的TL783C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比317高,却烧了,自激,过流,反向保护。。。。。还有一个可能,--------------假货

只能想到 ...

低压没问题,我也是有点疑惑是否买到假货

网友B:
类似电路做过,工作正常

网友:
好像是大功率线性稳压模块

网友A:
太笼统了,上详细过程。电路图,线路板图,实物照片,越具体,越容易发现问题。

125V的可调稳压,你用多少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上详细过程。电路图,线路板图,实物照片,越具体,越容易发现问题。

125V的可调稳压,你用多 ...

90V的输入电压,空载,开机及烧,连续烧了几只,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电路做过,工作正常

这个是实做电路吗?为何能输出3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V的输入电压,空载,开机及烧,连续烧了几只,都不敢用了。

输入电容多大?输出电容多大?,保护二极管装了吗?分压电阻用多大?电路如何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多大?输出电容多大?,保护二极管装了吗?分压电阻用多大?电路如何布局?

就是你这个电路,元器件不可能有问题,LM317用的好好的,换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你这个电路,元器件不可能有问题,LM317用的好好的,换的这个。

LM317只有40的耐压,90V输入,应该又一些措施的。
tL783C可以输入125V 。上电就烧,有点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只有40的耐压,90V输入,应该又一些措施的。
tL783C可以输入125V 。上电就烧,有点怪了。

是的,其它元件的耐压问题,都检查过,ADJ调整电阻也换过,按理说耐压问题是不耐压的元件出问题,不该TL783C烧,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它元件的耐压问题,都检查过,ADJ调整电阻也换过,按理说耐压问题是不耐压的元件出问题,不该TL7 ...

在TL783的输入端接一个1UF旁路电容试试,必须靠近TL783。

An input bypass capacitor is necessary

recommended whenever the regulator is located more than four inches from the power-supply filter capacitor. A
1-μF tantalum o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usually is sufficient.ti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L783的输入端接一个1UF旁路电容试试,必须靠近TL783。

An input bypass capacitor is necessary

有一个104的小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104的小电容

官方推荐使用1UF钽或铝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推荐使用1UF钽或铝电解。

好的,我试试看,不过这个就是防自激的,应该没那么要求严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不过这个就是防自激的,应该没那么要求严格吧

耐压比317高,却烧了,自激,过流,反向保护。。。。。还有一个可能,--------------假货

只能想到这些了。

比较2个PDF文件。317的R1电阻典型值为240;783的R1电阻典型值为82.

783ADj的输入电流略大于317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搭一个测试电路,从低电压开始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 提高电压。

网友:
搭建一个基础电路,按317和783PDF要求分别输入低压和高压就能断定783是不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