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说道说道

楼主(2025-03-12):
有机会可以在图片的3台日本机子中拿一台,鄙人对这一类机子属于机盲,选择的要求是声音好一点,特别是低音要有,再很重要的要求是空气连,有机连这么多年的老机有了喀拉喀拉会无处找寻原装配件,灵敏度倒是次要的,平时肯定是收听信号好的台玩的。

有劳各位老师了,不要说全拿下,这是不可以的,只能选一台,至于价格就在1000元上下一点可以接受的。

1号索尼

1号索尼

2号松下

2号松下

3号三洋

3号三洋

网友A:
千金难买心头好,全拿下,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金难买心头好,全拿下,不差钱

谢谢回复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全拿下也就3000左右一点没压力,问题是只能拿一台!!没有商量的

网友:
单从外形,我喜欢GX500

网友B:
  SONY 大法好
日本收音机还是买SONY的吧。

网友C:
我比较喜欢三洋机器也不差!设计比较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三洋机器也不差!设计比较特别!

对的,对称设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大法好
日本收音机还是买SONY的吧。

这台不贵,850元,水产市场就不得了了,好几千

网友D:
后面两台都不错!如果一定要选的话中间的松下可能比三洋更好一点,名气更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两台都不错!如果一定要选的话中间的松下可能比三洋更好一点,名气更响一点。。。

双标松下就是使用痕迹太严重了,边边都露出铝板本色了,真的有点纠结,谢谢

网友:
我喜欢2号,GX500 松下。

网友:
又不在乎灵敏度,我喜欢三洋,新。

网友:
看品相,三洋好,老机器更多的是把玩,要是无拆修,我更愿意要三洋,楼主可以出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标松下就是使用痕迹太严重了,边边都露出铝板本色了,真的有点纠结,谢谢

如果收藏的话那就选择三洋吧,如果选择性能那就松下。如果也就是玩玩就选择外观更新一点便于将来好出手!
我这台小鸡四年前海鲜市场350块卖掉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毕竟用的机会不多。。。

楼主: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搞清楚这三台机子都是使用空气连的,看重品相多数会考虑三洋,毕竟品相好很多

网友E:
建议三洋,仪表感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三洋,仪表感超赞!

特靠谱,特靠谱!!!

楼主:
看来磁棒天线也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标松下就是使用痕迹太严重了,边边都露出铝板本色了,真的有点纠结,谢谢

这都不是事儿。买回来用油性记号笔涂几下,不是仔细瞅就看不出来啦。二手机器难免。

网友:
都拿下,反正又不贵!在不想玩了出手也不亏。

网友:
论低音,肯定是GX500 松下略胜一筹。

网友:
SONY 大法好

网友:
三洋的真漂亮!

网友:
这三台老机都是经典BCL日机,不知楼主是否自己拥有而想出让?还是只想让大家欣赏评价?

网友:
老夫觉得SONY 大法好

网友F:
GX500就是RF1130吧
如果没搞错是这样的话,索尼和三洋的电路设计形式,根本就不是1130能比的。1130差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GX500就是RF1130吧
如果没搞错是这样的话,索尼和三洋的电路设计形式,根本就不是1130能比的。1130差的有 ...

就是欧版的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