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有福禄克8050A台表的校准方法?

楼主(2025-03-12):
如题,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搜索论坛“中文FLUKE8050A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论坛“中文FLUKE8050A说明书”

感谢!搜索8050A发现交易贴,您刚买一个,怎么样?精度O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搜索8050A发现交易贴,您刚买一个,怎么样?精度OK吗?

精度可以。这是4位半的表。我没有5位表,前四位跟我的4位数的万用表测量结果一致。
这个表的电流档有两个保险管串联。到我手的时侯,有一个600V3A的保险管已经烧了,几经搜索,最后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可以。这是4位半的表。我没有5位表,前四位跟我的4位数的万用表测量结果一致。
这个表的电流档有两 ...

我在鱼上买了一个,明天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鱼上买了一个,明天到手。

注意看电压是110V还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电压是110V还是220V的。

好的,多谢!

网友A:
还有电阻档接触电阻归零是表笔短路时按下relative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阻档接触电阻归零是表笔短路时按下relative键。

8050A到手后一看,量程按键按下去锁不住,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