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24小时长期监控的可靠APP吗?(摄像头)

楼主(2025-03-12):
试过两款WiFi摄像头。APP都无法24小时长期监控。最多坚持1.5天,退出监控画面,还是在APP内(首页)。

  请推荐一款WiFi无线摄像头(配套APP):
1、支持24小时长期监控。(最起码能坚持一周7天,不掉线。掉线不怕,能重启监控画面、自动全屏也行。)
2、室外摄像头。自然要求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不怕尘土(可擦拭)。可以上下左右摇头。其它功能无视。
3、安装到机顶盒上(创维E900v22c),大屏幕视频。(手机APP多数支持机顶盒)
4、之前的测试都卡在了时间上:“联通智家”能坚持16、17个小时,然后掉线失去画面。“影腾智联”能坚持1~1.5天,然后掉线。
  掉线不怕,关键是它们不能自主恢复画面,继续实时监控。

网友:
带内存卡的都可以实时录像的,与APP在线与否没关系,需要了,可以APP回放、转存。只要内存卡够大,一个月也没问题

网友A:
要app这种模式的话,肯定是摄像头通过你家的网络连到厂商的云服务器,你的app再连到厂商看。你的app不正常的话,就涉及到传输途径的问题,
例如摄像头通过wifi断流、摄像头死机了、你家的网络断了、厂商服务器断了,你家的网络上传带宽被限制了,等等。。。

网友:
要稳定,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上硬盘录像机才是硬道理。

网友:
买大品牌的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海康萤石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app这种模式的话,肯定是摄像头通过你家的网络连到厂商的云服务器,你的app再连到厂商看。你的app不正常 ...

APP方式:

确实支持手机远程查看视频,这时肯定走互联网。还有云存储录像功能,也走互联网。

但如果在家庭小范围内:摄像头、机顶盒 都用同一个WiFi,大屏幕播放实时视频。这个是直连直通,不走互联网吧?

网友:
找个能重启APP的APP,解决掉挂掉的APP就好啦

网友:
插卡不行么,非要wifi,把视频存卡里,只要有电就行,回放也可以不连公网

网友:
家庭安装在走廊,小区住户可能有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P方式:

确实支持手机远程查看视频,这时肯定走互联网。还有云存储录像功能,也走互联网。

》》》》但如果在家庭小范围内:摄像头、机顶盒 都用同一个WiFi,大屏幕播放实时视频。这个是直连直通,不走互联网吧?

机顶盒?? 大屏幕????
你的大屏幕接的是啥设备?是你的手机运行app然后投屏到大屏幕?还是大屏接的是硬盘录像机?

虽然app和摄像头在同一个局域网,但很少app能有搜索你局域网设备的功能。
而PC客户端(或者硬盘录像机)形式一般则提供局域网搜索,但它却很少提供远程云端查看的功能。

楼主:
环牛1201 发表于 2025-3-13 08:37要稳定,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上硬盘录像机才是硬道理。

正在考虑中。
貌似“机顶盒”不行,学习 “监控录像机”,还有 onvif/rtsp协议

需求就是:
摄像头24小时长年开机。
大屏幕常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走到大屏幕跟前就能看,不用操作。
视频信号无线WiFi传输。

其它无视:录像、手机翻看、智能人形追踪、花里胡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如果在家庭小范围内:摄像头、机顶盒 都用同一个WiFi,大屏幕播放实时视频。这个是直连直通, ...

机顶盒?? 大屏幕????
你的大屏幕接的是啥设备?是你的手机运行app然后投屏到大屏幕?还是大屏接的是硬盘录像机?

虽然app和摄像头在同一个局域网,但很少app能有搜索你局域网设备的功能。
而PC客户端(或者硬盘录像机)形式一般则提供局域网搜索,但它却很少提供远程云端查看的功能。

---------------------------------------------------------------------------------------------------
大屏幕接的是机顶盒(创维E900v22c)。不是投屏,是机顶盒直接安装的手机版APP(也凑合能用)。
不用电脑Windows(嫌设备大)。想利用一个闲置的机顶盒(体积小巧)。

貌似符合我要求的是“硬盘录像机”,这个倒是刚听说。

楼主:
主要是观看“实时”视频功能,录不录像无所谓。
附加 长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

还在学习,到底是购买一个 电视机顶盒?还是 硬盘监控录像机(这种设备不了解) ?

网友:
买一个最简单的摄像头(非网络的)将视频输出与电视机或监视器的视频输入连接,这样就可以随时看监控画面了。我就是这样用的。只要有电几年都没问题,我的监视器有四路输入,可以接四个摄像头。这样很安全,没有网络就没有泄露。摄像头和监视器连线最好不要超过50米,否则图像清晰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