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使用刨花板、密度板,实木板各自优缺点

楼主(2025-03-13):
音箱制作中常用的板材包括刨花板、密度板(MDF)和实木板,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刨花板优点:
·成本较低,是一种经济的选择。
·重量相对较轻,便于搬运和安装。
缺点:
·结构不如其他两种板材坚固,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分层或损坏的情况。
·密度不均一,这可能导致声音的共振特性不稳定,影响音质。
·耐水性差,遇到潮湿环境容易膨胀变形。
密度板(MDF)优点:
·表面光滑细腻,适合进行各种饰面处理,如贴皮、喷漆等,美观性较好。
·密度均匀,有助于提供更稳定的声学性能,减少不必要的共鸣。
·相对较重,增加了音箱的稳定性。
缺点:
·比刨花板更重,不便携。
·对湿气敏感,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环境中会吸水膨胀。
·加工时产生的灰尘较多,对健康有一定影响。
实木板优点:
·自然美观,每块木材都有其独特的纹理和颜色。
·声学性能优越,能够提供温暖且自然的声音表现。
·强度高,耐久性好,适合作为高端音箱的材料。
缺点:
·成本较高,尤其是优质木材。
·易受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导致开裂或变形。
·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加工难度较大,因为需要考虑到每块木材的独特性质。
综上所述,选择哪种板材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预算以及对音质的要求。如果你追求性价比和便携性,刨花板可能是不错的选择;若你更关注稳定性和表面处理效果,密度板将是更好的选择;而实木板则更适合那些愿意投资更多以获得最佳音质和外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用铝合金箱体的,这个优缺点是啥呢

金属的除非是圆蛋形状的,否则都是杂散
详见真力的设计理念

楼主:
但现在音箱多数使用密度板,不使用实木板
确实,现代音箱多数使用密度板(MDF)而不是实木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密度板(MDF)的优势
1. 成本效益:相对于实木板,密度板的生产成本更低。它利用了木材加工过程中的剩余材料,通过粉碎、混合胶粘剂并加压成型制成板材,使得其价格更加亲民。
2. 一致性与稳定性:密度板具有均匀的密度和结构,能够提供更一致的声学性能。相比之下,实木由于自然生长的原因,其密度和纹理分布不均,可能导致声音共振特性不稳定。
3. 易于加工:密度板表面光滑,便于切割、钻孔、涂漆或贴皮等处理,可以制造出非常精细的产品外观。此外,MDF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裂纹和碎片较少,有利于保持产品的完整性。
4. 防潮性改进:虽然传统上认为密度板防潮性较差,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有更多改进型的密度板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适合不同环境下的应用。
实木板的局限性
1. 成本高:优质实木资源稀缺且价格昂贵,制作成本显著高于密度板。
2. 易受环境影响:实木对温度和湿度变化敏感,容易出现膨胀、收缩甚至开裂等问题,这对音箱的长期稳定性和耐用性是一个挑战。
3. 自然资源消耗:使用实木会增加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不利于环境保护。
综上所述,尽管实木板在某些高端音响设备中仍有应用,并因其独特的音质表现受到青睐,但考虑到成本、稳定性和环保等因素,密度板成为了大多数音箱制造商的首选材料。这也符合当前市场对于性价比、产品一致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追求。

他们声音哪个更好
在评估音箱使用的材料对声音质量的影响时,密度板(MDF)、刨花板和实木板各有特点,但通常来说,在专业音频领域中,密度板(MDF)和实木板被认为能提供较好的音质表现,尤其是与刨花板相比。然而,“哪个更好”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个人偏好。
密度板(MDF)
·优点:MDF具有均匀的密度和结构,这使得它能够提供一致的声音特性,并且有效地减少不必要的共振或共鸣,从而提供清晰、纯净的声音输出。其重量也比刨花板更重,有助于增加音箱的稳定性,减少因振动引起的音质失真。
·缺点:虽然MDF提供了良好的声学性能,但它的自然谐振频率范围相对较窄,可能在某些高端应用中不如实木那样提供丰富的低频响应。
实木板
·优点:实木因其独特的纤维结构和密度变化,可以为音箱带来丰富、温暖且自然的声音表现。对于追求高品质音效的用户来说,实木音箱通常被认为是顶级的选择,因为它能提供更加细腻和谐的声音体验。
·缺点:然而,实木由于其天然属性,每块木材的密度和纹理分布不均一,这意味着不同批次生产的音箱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表现。此外,实木更容易受到环境湿度和温度的影响,可能导致音箱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音质。
总结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众市场而言,使用MDF制造的音箱已经能够满足高质量音频播放的需求,并且在性价比方面表现出色。而对于那些对音质有极高要求的发烧友或专业人士来说,实木音箱因其独特的声音特质而更受青睐,尽管它们的价格更高,且需要更为精细的维护。最终选择哪种材料,还需根据个人的预算、对音质的要求以及实际使用条件来决定。如果单纯从声音品质的角度考虑,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更多的是看哪一种材料更能符合你的期望和需求。

网友B:
谢谢分享,对准备制作音箱的大有帮助,楼主幸苦了!

楼主:
音箱上,比较这个几种板材优缺点
在音箱制造中,使用不同类型的板材会对最终的音质、成本和耐用性产生影响。以下是对层压板、刨花板、密度板(MDF)以及实木板这四种材料在音箱制作中的优缺点比较:
层压板优点:
·强度高:由多层薄木片交错压制而成,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
·稳定性好:能够有效抵抗湿度和温度变化引起的膨胀和收缩问题。
·美观性佳:可以模仿多种木材纹理,提供丰富的外观选择。
缺点:
·成本较高:生产过程复杂,导致成本上升。
·边缘处理要求高: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分层,增加了加工难度。
·环保问题:取决于所用胶粘剂的质量,可能存在环保隐患。
刨花板优点:
·价格实惠:是最经济的选择之一。
·重量轻:便于搬运和安装。
缺点:
·结构不坚固:容易因时间推移而出现损坏或分层,长期使用的耐久性较差。
·声音特性不稳定:由于材质不均一,可能导致声音共振特性不稳定,影响音质。
·耐水性差:遇湿易膨胀变形。
密度板(MDF)优点:
·一致性与稳定性:密度均匀,有助于提供稳定的声学性能。
·易于加工:表面光滑,适合进行各种饰面处理,如贴皮、喷漆等。
·成本效益:相对于实木板,密度板的生产成本更低,性价比高。
缺点:
·重量较大:相比刨花板更重,不便携。
·防潮性有限: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环境中会吸水膨胀。
·健康风险:加工时产生的灰尘较多,对健康有一定影响。
实木板优点:
·自然美观:每块木材都有独特的纹理和颜色,极具观赏价值。
·声学性能优越:能够提供温暖且自然的声音表现,尤其适合高端音响设备。
·强度高:耐久性好,适合作为高质量音箱的材料。
缺点:
·成本高昂:优质实木资源稀缺,制作成本显著高于其他人造板材。
·环境敏感:容易受到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导致开裂或变形。
·加工难度大:考虑到每块木材的独特性质,加工相对困难。
总结
·层压板提供了良好的强度和稳定性,并且具备一定的美观性,但成本较高,加工难度也较大。
·刨花板最便宜,但其结构和声学性能相对较差,不适合追求高品质音效的场景。
·**密度板(MDF)**因其稳定性和易于加工的特点成为大多数音箱制造商的首选,虽然重量较重,但在性价比方面表现出色。
·实木板以其自然美感和卓越的声学性能脱颖而出,是高端市场的理想选择,但成本和维护需求也相应增加。
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比如预算、音质偏好、便携性等),可以选择最适合你项目的板材类型。

对音质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板材对音箱音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共振特性、密度均匀性、表面处理和边缘稳定性。下面具体分析层压板、刨花板、密度板(MDF)以及实木板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及其对音质的影响。
层压板对音质的影响:
·共振控制良好:由于其多层结构,层压板能够有效减少不必要的共振,有助于提供清晰的声音。
·一致性较好:相比实木,层压板的密度更加一致,这有助于产生更稳定的声音输出。
·高频响应:其光滑且硬的表面有利于反射高频声音,提升高频细节的表现。
刨花板对音质的影响:
·共振控制较差:刨花板的颗粒状结构导致其在音频播放过程中容易产生不规则的共振,影响音质。
·密度不均一:由于材料本身的不均匀性,可能会导致声音的某些频率被过度放大或削弱,影响整体的音频平衡。
·低频表现不佳:刨花板相对较轻的质量和较低的密度不利于有效的低频再现,可能导致低频不够饱满。
密度板(MDF)对音质的影响:
·良好的共振控制:MDF因其均匀的密度分布而能很好地控制箱体内部的共振,为音箱提供稳定的声学环境。
·优秀的中频和高频响应:MDF表面平滑,有助于精确地再现中频和高频声音,使得声音更加清晰自然。
·适合低频重现:相较于刨花板,MDF的重量和密度使其成为更好的低频重现材料,有助于产生更深沉的低音效果。
实木板对音质的影响:
·独特的声学特性:实木具有天然的纤维结构和密度变化,能够赋予音箱独特的声音特质,特别是温暖丰富的低频和自然的中频。
·共鸣丰富:与人造板材相比,实木能够产生更为复杂的共鸣,这对于追求高品质音响体验的人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特点。
·受环境影响大:然而,实木的声学性能会受到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可能导致音质不稳定。
总结
·层压板和**密度板(MDF)**通常被认为是音箱制作中较好的选择,因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共振控制和较为一致的声音输出,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求高保真音频再现的用户来说。
·刨花板由于其材料特性的限制,在高端音响设备中的应用较少,更适合预算有限的应用场景。
·实木板以其独特的声学性能和外观魅力著称,尤其适合那些愿意投资更多以获得最佳音质体验的人群。然而,实木板需要特别注意维护,以避免因环境变化引起的音质波动。
每种材料都有其适用的场景和受众,最终的选择应基于个人偏好、预算以及对音质的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对准备制作音箱的大有帮助,楼主幸苦了!

我就闲的没事问问A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闲的没事问问AI

看来这个AI很智能啊!不错回答也很专业,AI好帮手,我也要学会用AI

网友A:
也有用铝合金箱体的,这个优缺点是啥呢

网友:
其实密度板是做音箱非常好的选择,声学性能甚至比实木还好,这东西密度大,而且均匀,非常合适,实木要那种密度很高的硬木才能和它媲美,实木密度不够做音响就是灾难

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韧性差(不均匀受力非常容易崩裂),不结实(不耐磕碰,一磕一大块),容易受潮(只要受潮就没救了,不像实木,受潮可以恢复),现在家具行业都不怎么用这东西了,改用成本差不多,但机械强度更高、耐潮更好的压层板,可见密度板机械性能差到什么程度。

刨花板就不提了,这东西家具行业基本都快淘汰了,只有非常廉价的家具会使用,除了便宜一无是处的玩意儿,而且做音箱密度也不太够,勉强听个响,压层板同样存在密度不够的问题,音响材料的密度是非常关键的,密度不足声音会不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的除非是圆蛋形状的,否则都是杂散
详见真力的设计理念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人造高密度板多层木胶合板优点是不变形不开裂,曾经遇见某名牌高档实木音箱出现缩水造成影响美观问题。

网友C:
实木估计得黄花梨等才能达到密度板的比重,既然效果差不多,咱老百姓用密度板也就相当可以了。不知道那种竹子压制的板材是否可以,我蛮喜欢的,密度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木估计得黄花梨等才能达到密度板的比重,既然效果差不多,咱老百姓用密度板也就相当可以了。不知道那种竹 ...

榉木也够了,又便宜又硬
橡木之类的应该会更更特别的味道

楼主:
通义千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木估计得黄花梨等才能达到密度板的比重,既然效果差不多,咱老百姓用密度板也就相当可以了。不知道那种竹 ...

哪能用到黄花梨这么奢侈的东西,用密度和硬度差不多的榉木就可以了,这玩意儿也便宜,现在家具行业用的多,好找,当然,更舍得花钱的可以用檀木,一些东南亚的檀木种并不是很贵,但密度和硬度都很好,更主要的是这种木料油性大,不易受潮变形。还有就是像松木、杨木这类木材,比较疏松,不适合做箱体。

竹子压制的板材不行,第一是竹子这种料,除了名的密度不均匀(太薄了),所以应力也非常不均匀,用一段时间后,粘接处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开裂,非常不结实,尤其音箱这东西在不停的振动,寿命更短,再一个就是竹子看似硬度高,其实密度低的很,内部都是孔隙,不适合做音箱材料,声音会非常难听

网友D:
年轻的时候自己做箱体楼上说的材料都用过还是中仟板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AI很智能啊!不错回答也很专业,AI好帮手,我也要学会用AI

其实AI也常会耍无赖,我刚开始问AI问题时,有问必答,答而准确(在我看来)。
随着问题多了,它就开始答而似非,开始为自已打预防针(回答问题前先来句"截至我的知识更新日期2024年7月”),问题就自然无所回答。我问的是deepseek

网友:
多层海洋板也是不错的选择,市面上有芬兰和大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轻的时候自己做箱体楼上说的材料都用过还是中仟板最好

做过一对儿中密度纤维板的!

网友:
两广地区,做过实木板音箱(书架箱),花梨木、本地香椿木,并且木板是经过蒸煮阴干处理了的,但还是没办法避免开裂(最多得两年就有开裂),主要是春天空气湿度大,到了秋天又很干燥,除非音箱所处的地方能保持温度、湿度相对稳定。

网友E:
不知道浴室里手盆柜子是什么材料,不怕水,看着像密度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浴室里手盆柜子是什么材料,不怕水,看着像密度板

嗯,密度板+烤漆,压花,吸塑,等工艺
一般外层有所差别

网友F:
大型音箱,首推多层桦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型音箱,首推多层桦木板

层压板牢固,而且能压合不同层数和弯着
圆弧形音箱常用工艺

网友G:
以俺一个老木工的角度想,生产音箱的企业不论大小,都是要达到量产水平的。用实木板材做音箱材料除了生产成本的考量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实木板材每一块其密度、质量都不相同,按同一工艺生产出来的成批音箱就无法保证其一致性,不是说产品性能不好,而是每件产品的声学指标都不一样,从而也就无法实现音箱设计者对这一产品特定的多项要求,也就是说无法体现出这一产品的特质。
当然了,对于发烧友来说,就只对着两只音箱较劲,只要有技术、经济实力做保证,那当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到好多烧友提到除实外的其它多种板材,就俺的感想而言,以刨花板、颗粒板和密度板三种做例子,同样1米长、20厘米宽、1.7厘米厚的三块板抗弯强度
刨花板>颗粒板>密度板。也就是说把上面三块板材支住两端,中间悬空平放,密度板最易下垂弯曲。另外多层板由于其每一层材料的纤维延伸方向都是成90度错开的,木材内部的应力因大小、方向不同而相互牵制,所以多层板的稳定性最好。
啰嗦一大通不对的地方还望烧友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俺一个老木工的角度想,生产音箱的企业不论大小,都是要达到量产水平的。用实木板材做音箱材料除了生产成 ...

层压板在高端音响中用的最多的
宝华等,都是层压板,压弯的工艺来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浴室里手盆柜子是什么材料,不怕水,看着像密度板

那个密度不够,也比较轻。

网友H:
N年前曾经萌发过用用天然大理石来做箱体,但因故未能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N年前曾经萌发过用用天然大理石来做箱体,但因故未能实施……

硬的材质声音就硬
水泥、铸铁、铸铝,同理
这种冷门的原因不耐听

网友I:
实木板最大问题是开裂,时间长了膨胀收缩产生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木板最大问题是开裂,时间长了膨胀收缩产生裂纹

实木无论整块的还是拼接的,干燥都容易裂
确实不好弄

网友:
长知识了,点赞一个。

网友:
作为个人还是用层压板比较好,也不贵,做家俱时一起做。

网友:
硬的材质声音就硬
水泥、铸铁、铸铝,同理
这种冷门的原因不耐听

有道理:

网友:
胶合板的刚度较好。
大部分实木箱体最终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