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的真实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5-03-13):
车上的ETC没电了,拆解测量电池充电电路,发现这个IC只有2.2V输出,测量太阳能板在光下是5.5V。BATT1是电容,BATT2是一次性电池。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楼主:
但是以A1H或者A1也找不到。

网友:
H1T 丝印查找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M3406-ADJ。搜索这种IC或者三极管,最好在淘宝页面输入它的封装形式外加丝印字符。比如这个IC可以搜索 sot23-5,丝印A1.

楼主:
用A1\A1H\H1\H1T,几乎所有能想到的组合都试过了。还是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