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WY一151A直统稳压电路图

楼主(2025-03-13):
朋友送给我一个这样的电源,可惜接通电源后只有一个15V的电压,不可连续调节电压,看见内部有一个3Ax31的管脚断了一个,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但还是不可以连续调节电压,请问那位老师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发一份上来给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串联式稳压电路,能修好效果不错,里面全是锗管,估计管子不好找了。可能是双稳态保护电路,差动式取样电路,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三极管,二极管有没有坏的,然后开机试试。早年做过,要说修,也不难,关键是,资料都没了。

网友B:
小机器挺小巧的,修理收音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器挺小巧的,修理收音机不错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把那些锗的都换了吧,国产3cg系列,进口的用9012,一共也没几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些锗的都换了吧,国产3cg系列,进口的用9012,一共也没几个管

说的也是,但静迏电流总要调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但静迏电流总要调整一下吧。
引用 网友C:
把那些锗的都换了吧,国产3cg系列,进口的用9012,一共也没几个管

说的也是,但偏置电流总要调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串联式稳压电路,能修好效果不错,里面全是锗管,估计管子不好找了。可能是双稳态保护电路,差动式取样 ...

是的管子是不多,看内部还有一个3AD6的锗管,四个3AX31的管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管子是不多,看内部还有一个3AD6的锗管,二个3AX31的管子。

借鉴一下这个图看看
1.5A/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鉴一下这个图看看

总共有4个3AX31的管子,1个3AD6的管子,一个大约是3AD18的管子。

网友C:
一般检查程序,上电,测稳压管电压,测与电压调整电位器相连的三极管特性,再就是调整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检查程序,上电,测稳压管电压,测与电压调整电位器相连的三极管特性,再就是调整管了

谢谢!受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检查程序,上电,测稳压管电压,测与电压调整电位器相连的三极管特性,再就是调整管了

检修思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