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5-03-13):
一台二手的手电钻电池充电器故障,没有铭牌没有数据,主要元器件采用STK0460场效应管、UC3842控制芯片、LM258双运放以及一颗抹去型号的8脚IC,
经检查开关管和控制芯片以及整流二极管、光耦、电容器等都正常,接通AC220V交流侧电流只有13-14毫安,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300V,电源指示灯不亮没有直流输出,UC3842控制器7脚电压12-14V,6脚电压只有零点几,8脚电压也只有1-2V,其他各脚电压都偏低,反复检查好多遍也没进展,在此向大师们请教,谢谢指导!

   借用初级部分相同其他充电器的电路图

网友A:
你没有说明220伏整流滤波后是否有310左右。

网友:
8脚电压只有1到2V,基本是3842坏了

网友:
用18V的外接直流电源接到3842的7脚,然后量8脚是否有稳定的5V输出,如果没有,换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明220伏整流滤波后是否有310左右。

哦,忽视了 整流滤波后电压300多正常

网友B:
换3842试试,外围件没毛病可能开关变压器短路,现在很多变压器铝线易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842试试,外围件没毛病可能开关变压器短路,现在很多变压器铝线易损

3842换过几个了

网友C:
隔断7脚与外部电路,测外电路电压是多少,记得3842是要17V才启动的,看下C8是否还有容量

网友D:
拍充电器的清晰图片,正反面的都拍。
3842的7脚电压必须在16v以上才正常工作。重点检查R5启动电阻以及开关变压器辅助电源绕组是否完好。
拆下来测量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充电器的清晰图片,正反面的都拍。
3842的7脚电压必须在16v以上才正常工作。重点检查R5启动电阻以及开 ...

充电器印板,电阻R5为2W100K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断7脚与外部电路,测外电路电压是多少,记得3842是要17V才启动的,看下C8是否还有容量

C8为47uf/63V电解电容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C8为47uf/63V电解电容器正常

R5C8都好的话那你找找剩下几个玩意看看是不是电从哪里跑掉了,这电压得上去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印板,电阻R5为2W100K正常

次级整流二极管不能短路。
辅助电源绕组不能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整流二极管不能短路。
辅助电源绕组不能断路。

测量各个二极管正反向电压正常,用镊子电桥测量变压器三个绕组均有几十至几百uH电感量,短路另一绕组时其电感量骤降,变压器应该也是正常的,因为不知道正确的电感量也不能排除绕组有匝间短路可能。

网友E:
找一下温控探头引脚,搞一个10-20k电阻代替,可能就有输出了。

楼主:
请问温控探头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下温控探头引脚,搞一个10-20k电阻代替,可能就有输出了。

请问温控探头在哪里?

网友:
查一查光耦34脚有没有漏电。或者直接更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B:
这东西买个新的20块钱,太费劲没配件就不要弄了,尤其那八脚没型号芯片,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有程序,基本买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温控探头在哪里?

3个电池插脚,其中有一个边上标(ntc)那个脚,尝试接一个电阻到正极或者负极,如果有输出就对了。接电阻不会烧电源放心好了,我试过类似充电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买个新的20块钱,太费劲没配件就不要弄了,尤其那八脚没型号芯片,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有程序,基本 ...

现在这东西是没几个钱,主要是想学习一下动动脑子

楼主:
标有NTC那个脚通过7.5K电阻连着不知型号芯片的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3个电池插脚,其中有一个边上标(ntc)那个脚,尝试接一个电阻到正极或者负极,如果有输出就对了。接电阻 ...

标有NTC那个脚通过7.5K电阻连着不知型号芯片的6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标有NTC那个脚通过7.5K电阻连着不知型号芯片的6脚

NTC是热敏电阻,是安装在工具电池内测温的,你不接电池没输出,是因为NTC感应端没阻值,控制芯片保护了。

搞一个电阻就是骗过芯片,让他感觉到有电池存在,就能输出了。很多自动扫地机充电口都是这种结构。

我不会讲理论,纯属猜测摸索,不过也解决了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各个二极管正反向电压正常,用镊子电桥测量变压器三个绕组均有几十至几百uH电感量,短路另一绕组时其 ...

有时候测量整流二极管正反向电压(正反向电阻)看似正常,不可靠。
目前的重点:3842的7脚电压是关键。断开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再试一试。正常情况下,电源通电后指示灯要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NTC是热敏电阻,是安装在工具电池内测温的,你不接电池没输出,是因为NTC感应端没阻值,控制芯片保护了。 ...

你说的是因光耦闭合保护情况下发生的,而现在实际光耦并没有闭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因光耦闭合保护情况下发生的,而现在实际光耦并没有闭合

让你断开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试过了吗?
试过的话,结果是怎样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你断开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试过了吗?
试过的话,结果是怎样的^_^

还没试,是断开这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试,是断开这组吗?

是的,断开其整流二极管后,电源指示灯应该一亮一灭,行话叫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断开其整流二极管后,电源指示灯应该一亮一灭,行话叫打嗝~

好的,明天试了告诉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你断开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试过了吗?
试过的话,结果是怎样的^_^

报告老师,在下图中“X”处断开,测量3842的7脚以及各脚电压,与断开前比较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F:
VCC引脚电压低于14V,没达到启动阈值,IC未起震。

根源:
1、启动电阻变值,检查启动电阻,或临时并联1只150K左右、2W的电阻做测试。
2、VCC滤波电容漏电,更换电容。
3、IC损坏,已更换过IC,此项排除。
4、启动后电源绕组供电异常。但若是此问题,大概率会出现电路不断尝试启动、“打嗝”,指示灯亮暗交替。鉴于你未描述出现此状态,此项暂时排除。

补充:
这个板子带温度检测,温度检测的NTC端口开路也可能造成目前的问题。
建议更换元件后,插上电池再测试。

引申:
单层板并不复杂,最好是把电路图抄好发上来。否则大家只能以修理匠的视角盲猜,可能会走弯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报告老师,在下图中“X”处断开,测量3842的7脚以及各脚电压,与断开前比较没有明显变化

此时,可以测量辅助绕组线圈是否断线,测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值吧,确认下辅助绕组的好坏。
如果测量该绕组不通或者阻值异常,拆下开关变压器查找故障点……

网友:
R5,R12,R25拆下来测阻值 。C8查一下容量,最好换掉他。 BIGT和3842易损。大管子若是坏过,R24也保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VCC引脚电压低于14V,没达到启动阈值,IC未起震。

谢谢版主关心,实物与借用电路图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时,可以测量辅助绕组线圈是否断线,测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值吧,确认下辅助绕组的好坏。
如果测量该绕组 ...

辅助绕组的电感量和直流电阻都测过看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R5,R12,R25、R24拆下来测阻值 。C8查一下容量,最好换掉他。 BIGT和3842易损。大管子若是坏过,R24也保不住。

R5,R12,R25、R24测过阻值正常 。C8为47uf/63V容量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辅助绕组的电感量和直流电阻都测过看似正常

既然测过看似正常,更换其整流二极管为FR107试试。
再有,测量次级插电开机瞬间,输出电压为几伏的状态……

网友H:
手头有3842,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头有3842,换个试试

换过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测过看似正常,更换其整流二极管为FR107试试。
再有,测量次级插电开机瞬间,输出电压为几伏的状态 ...

FR107换新没效果,开机瞬间次级有零点几伏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FR107换新没效果,开机瞬间次级有零点几伏电压变化

光耦换过吗?开关管确认过好坏吗

网友:
C8以及整流管换掉试试,不复杂,测容量不一定管用。

网友:
C8直接换掉,要是有并联C3,直接铲掉。

网友:
3842独立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