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文件夹打不开了!

楼主(2025-03-13):
M.2的移动固态硬盘中的共享文件夹突然打不开了,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之前还能打开,也能读取里面的文件,难道是硬盘坏了吗?还能修复吗?求助大师指点,多谢了!

网友:
用DiskGenius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别的文件夹也是如此,那就是坏了。如果别的文件夹正常,那盘没有问题。

网上下载一个CrystalDiskInfo看下硬盘03和0E,如果这两项有问题,那就是盘快坏了,赶紧售后。
03应该100,0E应该是0,如果不是这样,说明盘快坏了了。

网友:
快坏了,赶快把能读的拷出来,然后格一下,如果能格,还能对付用,格不了就放弃吧。

网友:
硬盘坏了,无法修复。

网友A:
一块640G硬盘,好像2009年买的,前几个月不正常关机,现在异常了,数据恢复很难,只恢复了一点。很多文件确实能看到,但是恢复很难,大部分不成功。
后面有删除过分区重新格式化,可以再找回分区并显示到文件,主要是我这里面很多相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640G硬盘,好像2009年买的,前几个月不正常关机,现在异常了,数据恢复很难,只恢复了一点。很多文件确 ...

用 R-Studio

网友:
ok,我下个试试

网友:
现在能找回分区但是无法保存,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软件能读出来的文件赶紧保存到其他硬盘再说

网友:
用硬盘对拷机试试,比在电脑上读取能力强,坏区多的话,对拷出数据就不要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