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DM40C万用表测试参考

楼主(2025-03-13):
正点原子DM40C万用表最近比较火,楼主持“巨资”购入了一台。经过初步测试,该表万用表性能由于市面上大部分同价位竞品。本次对万用表部分做测试分享,以供坛友们参考。
外包装和配置一览(购买的基础版,没有信号测试夹、没有示波器探头)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万用表界面:MENU菜单键,RUN运行(HOLD)键,AUTO自动键,MF量程切换键
右边三孔从上到下一次是V/Ω孔、COM公共孔、mA/A毫安/安培孔
建议电流孔用橡胶塞塞住,以免误用电流插孔测量电压源
开机后初始截面,按需求选择。
示波器界面:点屏幕左侧是增加时基,点右侧是减少时基
点左上角“CHA”设置耦合方式、衰减比和波形颜色
点右下角“TRIG”是触发方式设置
信号发生器有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可选
上面是软硬件信息
万用表量程切换界面:按左侧"MF”按键换出界面,“AUTO”是全量程自动切换,”AUTO+”是伏特
自动切换档(屏蔽掉毫伏档,测量速度较快,比Fluke179更快)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毫伏档测量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伏特档测量
    15.1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g 16.10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g 17.100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g 18.1k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g 19.10k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eg.jpg 20.100k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eg.jpg 21.1M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eg.jpg 22.1MΩ测试对比(未清8组刀开关底数).jpeg.jpg
上面是电阻当对比测试,电阻箱使用10刀,8组波轮开关制作,电阻采用的万分之一贴片电阻,8组波轮开关加公共切换刀,内阻较大,上面测试数据均为清底数测量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24.AC
上面是市电AC和AC+DC对比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测量电阻,这是本仪表的特色,可以直接初部测量1kΩ以内的电阻;二极管档压降0.5V以下蜂鸣2声,可盲测肖特基二管,0.5V以上蜂鸣1声;蜂鸣档蜂鸣声速度比F179块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清零后测试电阻的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二极管档开路电压

以上为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很多视频都有看到,设计很好,功能整合也很方便,短稳国产没啥问题,和葫芦克对比的话还是要看长稳,进 ...

只要是的下成本,国产仪表能做得很好。
福禄克和安捷伦是头部大厂,国产仪表还有追赶空间。
国产高性能ADC方案几乎没有,单片机部分倒是有替代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表我看它示波器插头不是普通bnc sma的,测试线只能找官方买吗?

加个转接头就能用BNC接口的普通探头

网友:
小巧,携带方便
表凑零很在行

网友A:
最近很多视频都有看到,设计很好,功能整合也很方便,短稳国产没啥问题,和葫芦克对比的话还是要看长稳,进口的是越用器件越稳定,自用的187

网友C:
这表我看它示波器插头不是普通bnc sma的,测试线只能找官方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我看它示波器插头不是普通bnc sma的,测试线只能找官方买吗?

买MCX-J-1.5公头,自己压接即可。

网友:
一直观望,还没达到期望。
我有287。

FLUKE 287

FLUKE 287

网友D:
有蓝牙功能吗
但统计的表还是觉得有APP加持靠谱

网友:
C 顶配机器啊,45/6位 难怪巨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MCX-J-1.5公头,自己压接即可。

谢谢回复。

我看这机器测量速度那是顶呱呱的,照理说这个测量速度曲线能做得很平滑,不知道为什么采样率那么低(感觉曲线采样率是屏幕刷新率的几分之一),都是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蓝牙功能吗
但统计的表还是觉得有APP加持靠谱

没有蓝牙功能,看电路板,有预留蓝牙位,保不齐以后会出带蓝牙功能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转接头就能用BNC接口的普通探头

是的,如果使用高压差分探头,可以直接制作mcx TO SAM连接线,30cm长,成本不到5元,带宽4G拉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看这机器测量速度那是顶呱呱的,照理说这个测量速度曲线能做得很平滑,不知道为什么采样 ...

测量速度不比任何5000内手持表慢,精度也不错。
示波器用于常规开关管电源开发测试足够了,由于屏幕较小,波形看上去还是比较细腻,要说缺点就是带宽和存储深度较低,没有上位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速度不比任何5000内手持表慢,精度也不错。
示波器用于常规开关管电源开发测试足够了,由于屏幕较小 ...

他只有截图保存,电脑通过USB读取是吧?
和普通示波器U盘功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