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25-03-14):
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有变压器式以及OTL两种。工作点都取临界导通(甲乙类),如果工作点取得太低会出现交越失真。
现在想问的问题是:工作点取得太高,会出现什么失真?因为此时,BG1和BG2两个管,BG1会放大BG2的一部分,BG2也会放大BG1的一部分。

网友:
只要静态工作点不高于最大电流,就工作于甲类推挽状态,不会产生失真,超过则进入饱和区,无放大作用了。

网友A:
類型只是偏置的別稱,在這裏無關緊要。

推挽的機理是,兩個管各自放大一周波形的一半。一管放大正半周,另一管放大負半周;而一管在放大的時候,另一管則在減小。所以沒有影響另一半的問題。

网友:
太高了?是不是小信号就变成甲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類型只是偏置的別稱,在這裏無關緊要。

推挽的機理是,兩個管各自放大一周波形的一半。一管放大正半周, ...

明白了,谢谢,我有时候脑筋不好使。

网友:
效率变低了,耗电量变大了。

网友:
工作点高了,效率降低,不会影响失真

网友:
工作点太高大动态时进入饱和区,削顶失真。

网友:
阐述的很到位。点赞一个!

网友:
工作点取得过高,同样会加大失真的,只是这种失真可以被负反馈弱化,表现不明显而已。工作点过低的乙类放大,由于过零点附近功放管基极电流非常小,功放管输入阻抗就很大,那么过零点增益就非常低,当放大电路自身的增益低于负反馈电路设定的衰减量,负反馈降低失真的功效就微乎其微,因此工作点设定得过低,交越失真就会很明显。工作点设定得过高,过零点两只功放管同时放大,波峰处只有一只功放管放大,也会使输出波形发生波形畸变,如果去掉负反馈电路,这种失真也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甲类、乙类只是工作状态,不是电路模式,最典型的,甲乙类当信号比较小时,是工作在甲类状态的,放大器工作在何种状态,是由信号和放大器工作点共同决定的
假如不考虑不同工作点下管子的线性度,单纯的对放大器来说,工作点只影响信号摆幅,如果信号超过摆幅,自然就会截止或饱和,产生失真,乙类、甲乙类推挽当信号足够大时,对每个单独的臂来说信号是超幅的,也是失真的,之所以整个放大器没有失真,是因为这种失真主要是耦次谐波失真,推挽结构可以抵消它

网友:
亲手试一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