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子产品出厂时为什么不附带电气原理图和原件布置图呢

楼主(2025-03-14):
曾几何时,家用电气出厂时都附带了操作说明书,电气原理图和元件布置图,但是现在的家用电器,什么也不带了,给使用和维修带来了不便,强烈要求大家向工信部反应这一问题,。其实好多家用电气过了保修期后,是可以修理后使用的,厂家借口知识产权保护不提供电路图,其实是一种技术封锁和变相的垄断行为。要求厂家提供相应产品的电路图,一是使用监督厂家粗制滥造,保护功能不全,甚至偷工减料,造成对电网和其它家用电气电磁污染的情况比较多,二是电器出现简单故障后修理不便,大多只能废弃,造成电子垃圾增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也相应增多了。
不知大家是否也有同感,同意的顶起来,支持上热门

网友:
现在很多电器都是单片机控制的,有原理图和印版图帮助也很有限。内部很多芯片还是带程序的,查到故障往往也很难找到配件替换。更别提那些定制的原件了。

网友:
不支持楼主,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厂家也够流氓的,现在连纸质说明书都不给了,在一张小纸张上印上二维码,手机扫码下载电子说明书,还不是对应型号的,还得在里面选择对应的型号,更可恶的是有的根本就不是下载说明书,而是app,还得注册

网友:
楼主有没想过现在的电器还有多少人修?除去一些有情怀的老电器或者影碟机之类的有人愿意拿去修之外!现在的便宜电器我可情愿换新也不会拿去修!

网友:
现在很多东西拆都不好拆,超声波焊接。

从前软件是买断的,现在很多都是使用时间或者卖更新。硬件大概也那样的,毕竟互联网和交通方便了,你要什么维护的我能派人去还特赚钱不是更好?

网友A:
度来几种说法:
=======================================================================
    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商业模式的改变。20年前电子产品生产厂一般不需要对销售出去的产品长期跟踪维修,维修主要由用户自己交给社会维修部门、作坊、个人进行。因此,生产厂必须给出电路图,用户才可能完成维修。现在电子产品生产商对产品与维修几乎全包,或生产商委托其他维修公司进行,至少经营上是如此。这样,用户其实就不用产品电路图,生产商自己维修自己的产品自然不用把电路图装箱给用户。另外,过去电子产品价值高,使用时间较长,维修是必须的。如今电子产品价值较低,使用时间短,坏了就扔掉。产品维修不是必须的。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电器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而且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现在买的电器却不再附送电路图了,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电路图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保护知识产权,电器制造商不再附送电路图。电器制造商也不希望消费者自己修理电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
    电器制造商不再附送电路图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电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这些都是电器制造商的知识产权。如果电器制造商附送电路图,那么其他竞争对手就可以轻松地复制电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这将严重损害电器制造商的利益。电器制造商不再附送电路图,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电器制造商也不希望消费者自己修理电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电器制造商认为,消费者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修理电器,如果消费者目己修理电器.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如果消费者自己修理电器,可能会导致电器出现其他问题,这将使消费者对电器制造商产生不满。
    现在买的电器不再附送电路图是因为电器制造商不希望其他竞争对手复制生己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同时也不希望消费者自己修理电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了解电器的电路图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也们更好地了解电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更好地使用可器。电器制造商可以通过提供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亲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使用电器。
    另外,法规没有规定制造商必须提供电路图;况且一般都有售后渠道,不好再强制要求制造商了吧……
=======================================================================
    现在的产品,很多都使用单片机了,个人维修愈加困难,有电路图也未必可行。再说,很多厂家为了保密,把芯片的型号都擦除,怎么会提供电路图呢?

补充内容 (2025-3-14 14:09):
现在有图纸资料,都在售后渠道。

网友:
DeepSeek的回答:

现代电子产品出厂时不附带电气原理图和元件布置图,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 1. **商业机密保护**
   - **核心技术保密**:原理图和元件布局直接体现产品的设计逻辑和关键技术细节,公开可能被竞争对手模仿,削弱市场竞争力。
   - **差异化策略**:厂商通过硬件设计实现功能或性能的差异化,公开图纸会降低技术壁垒。

### 2. **成本与环保考量**
   - **降低生产成本**:印刷和分发纸质图纸会增加物料、仓储及物流成本,尤其是对于出货量大的消费电子产品。
   - **数字化趋势**:说明书、驱动等已转向在线下载,减少纸质材料符合环保理念。

### 3. **用户需求分层**
   - **普通用户无需细节**:大多数消费者更关注产品功能而非内部结构,图纸对他们无用,反而可能引发误操作风险。
   - **专业需求小众化**:仅有极少数维修人员或爱好者需要图纸,厂商可通过官网或售后渠道定向提供,而非标配。

### 4. **法律与安全风险**
   - **规避责任**:用户自行维修若引发事故(如短路、起火),厂商可能面临法律纠纷。不提供图纸可降低此类风险。
   - **安全合规**:某些元件参数(如射频模块)涉及法规认证,公开可能导致非法改装或合规争议。

### 5. **维修生态控制**
   - **维护售后体系**:限制图纸流通可引导用户依赖官方维修渠道,保障售后利润。例如苹果的“部件配对”策略。
   - **打击第三方维修**:部分厂商通过软硬件加密(如防拆标签、序列号绑定)限制非授权维修,图纸外泄会削弱这种控制。

### 6. **技术复杂性与迭代速度**
   - **高集成度设计**:现代电子产品多采用高度集成的芯片(如SoC)、多层HDI电路板,图纸对维修的实际帮助有限,需专业设备(如BGA返修台)才能操作。
   - **快速迭代**: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图纸可能随硬件迭代迅速过时,维护更新成本高。

### 例外情况与未来趋势
   - **开源硬件与极客产品**:如树莓派、Arduino等面向开发者的产品会公开原理图,以鼓励二次开发。
   - **法规推动**:欧盟等地区正推动“维修权”立法,可能强制厂商提供维修资料。例如2021年欧盟提议要求家电厂商提供备件和维修信息。
   - **社区力量**:iFixit等平台通过拆解逆向工程生成维修指南,倒逼厂商部分开放信息。

### 总结
厂商权衡利弊后,选择不标配图纸是商业策略、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综合结果。对于有维修或学习需求的用户,可尝试通过官方技术支持、开源社区或专业数据库(如维修手册网站)获取资料,但需注意法律边界(如DMCA反规避条款)。未来随着环保压力和政策变化,这一现状可能会逐步调整。

网友:
现在聪明人多,不看说明书也能操作使用

网友:
改革开放早期国家强制电器产品必须附电路图,遇到过松下J27随说明书附带彩色电路图,但后来以保密为由慢慢都不给带了。我从事维修三十年刚开始依赖电路图,但后来慢慢无指望,偶尔遇到带图却感觉陌生看不懂扔到一边不如按照无图方式检修方便。

网友:
现在都知道垄断香了,再者,现在的家电都是带程序控制的,就算是给你全套图纸全新器件,没有程序,你都修不好的。
不信你找个单片机挂掉的电饭锅自己买新的单片机重新编程修好试试

网友:
艾美特电风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来几种说法:
=======================================================================
    有许多 ...

技术方向正如你所说的:单片机模块化,电路集成化,坏了换电路板和换新的费用其实很接近(维修费用上涨),消费者会更倾向于换新。
我认为若按照最基础的利益角度去看的话:第一可以降成本(节省打印说明书的钱),第二是加多了产品的销售(换新)。

网友:
不但不给线路图,连板上有源器件的型号也磨掉,除非用了灌程序的单片机之类的不怕抄板才有不打磨掉元件型号,当然还有一部分产品的设计师非常熟练,设计成本很低,也就不在乎被别人抄袭

网友:
一句话的事,计划性报废,杜绝维修的可能

网友:
你还想要电路图,厂家都把买来的集成块型号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