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DIY这个场效应管收音机,遇到麻烦了

楼主(2025-03-14):
故障现象是:低放事先检查过,都正常。加电无声,检查检波输出,有3.5伏负电压,第一级低放基极直接为负3伏。直接连接音频放大造成无声,加了一个104隔直电容才有声音,嘟~~~~~~~~~~~~~~~~~~~~~~~~~~~~~~~~~~~~~~~~~~
啸叫,大概1000赫兹的嘟声,声音大小随着音量电位器变化,声音频率随着可变电容拨盘变化,
小音量时候不啸叫,用信号发生器检测,灵敏度甚低,有信号处是啸叫音。

坛里老师的图

坛里老师的图

下半部分是

下半部分是

装上效果

装上效果

粉红是地线

粉红是地线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图

网友:
确实是高频部分自激了,否则不可能检出-3.4V。
自激可能是级间电源无退耦导致,2.5mH与磁棒线圈之间也是有可能,因为磁棒短了,看似垂直实际上还是有耦合的。
电源无退耦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A:
42#楼的老师和我都说了电源线去耦电容的问题,

到头来高放的电源脚、音乐功放的电源脚仍连个去耦电容的影子都没有。
你不自激谁自激呢

不知道楼主是否如同ID一样主玩真空管电路,半导体需要重新积累经验。
例如高放管K241和2N5485,它们fT几乎都在200~500MHz级别。
常见的9014/9015,fT在100MHz级别。就连低放8050都有50MHz fT

一般认为:有源器件能够起振的上限频率约为fT,半导体管的高fT带来巨大的自激空间。
如果PCB布板沿用真空管电路形成的习惯那么自激毫不意外。。。

网友B:
感觉BG 3工作点不对,没有完全导通吧?基极电位与二极管偏置牵制在一起了,隔直加在哪个位值的?

网友:
场效应管焊接错了吧。

网友C:
CB1,那个再生,先断掉看看。

网友D:
磁棒天线太小了,太小了!
简易收音机增益低,更需要长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BG 3工作点不对,没有完全导通吧?基极电位与二极管偏置牵制在一起了,隔直加在哪个位值的?

最底下那个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天线太小了,太小了!
简易收音机增益低,更需要长磁棒。

是长的,暂时插了一根,查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1,那个再生,先断掉看看。

再生部分没接

网友E:
音量调节到最大时,三极管BG3的电压多少伏?0.4V?要是这样不够BG3开启。
另外,在图纸上没看到104的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量调节到最大时,三极管BG3的电压多少伏?0.4V?要是这样不够BG3开启。
另外,在图纸上没看到104的电容 ...

是我临时加上的

网友E:
最好能有个完整的图纸。现在原理图和实物对不上咋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量调节到最大时,三极管BG3的电压多少伏?0.4V?要是这样不够BG3开启。
另外,在图纸上没看到104的电容 ...

音量最大时候是0.68,音量最小时候是0.72,因为有隔直电容,不会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能有个完整的图纸。现在原理图和实物对不上咋分析啊!

就多一个隔直电容

网友E:
你这个隔直电容放哪了?如果在音量电位器和BG3之间,那你二极管在哪里供电?如果在别的地方,那么在哪里?

网友C:
你把C1电容左侧那个头(就是场管那头)拿下来,接地。然后看有没有这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隔直电容放哪了?如果在音量电位器和BG3之间,那你二极管在哪里供电?如果在别的地方,那么在哪里?

就这样的,不加这个电容BG3基极电位付的,不工作啊

网友E:
嗯嗯嗯,和我想的一样。
为啥会-3.4V我不清除,但是您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没有偏置电路我觉得是个错误。没有偏置电路,上面的1N602AP9如何导通呢?
另外,BG3的集电极多少伏?我看你用的是3.7V电池。如果你用低阻耳机,BG3集电极应该是3V左右吧。这样音频放大时浮动范围是不是有点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1电容左侧那个头(就是场管那头)拿下来,接地。然后看有没有这个现象了。

老师,剪断了就没有这个现象了,用表笔触碰BG2基极或者这个断电容的管脚,有明显正常的克拉声和嗡嗡声。

网友C:
我觉着电路上是不是缺个滤波的电容啊。弄个电解几十uf上去试试。

这个就是自激。-3.4V,应该是自激然后检波出来的。

你加到电位器那个位置的电容,可能不需要,电源给二极管一个偏置,利于检波。要不要加,到时候你自己测试,我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嗯,和我想的一样。
为啥会-3.4V我不清除,但是您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没有偏置电路我觉得是个错误。没有 ...

电源3.7,经过防反接1N4007还剩2.8.BG4发射极1.85,BG3集电极1.11,基极0.7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电路上是不是缺个滤波的电容啊。弄个电解几十uf上去试试。

这个就是自激。-3.4V,应该是自激 ...

三极管基极的隔直电容要加,给二极管偏置的话要另加,否则调音量,偏流就变了。退耦电容是要用的,没有就要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长的,暂时插了一根,查啸叫

谢谢,我想的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基极的隔直电容要加,给二极管偏置的话要另加,否则调音量,偏流就变了。退耦电容是要用的,没有就 ...

谢谢!!!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二极管偏置,和BG3偏置分开,中间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电路上是不是缺个滤波的电容啊。弄个电解几十uf上去试试。

这个就是自激。-3.4V,应该是自激 ...

加了一个电解电容并联一个104瓷片,啸叫照样响,

楼主:
偏执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
偏置,这块应该是2个二极管微导通的位置,我估计顶多0.5-1V左右,你弄个可调电阻,声音出来后你调一下,声音最大,最好听的位置就是合适的。

先解决自激的问题。那个电解电容不用去掉。你把磁棒线圈短路掉的话,还啸叫吗?

网友C:
如果再啸叫的话,你看看那个磁棒,和那个电感是不是离得有点紧。还有就是管子放大倍数太大了。调小电流,降低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啸叫的话,你看看那个磁棒,和那个电感是不是离得有点紧。还有就是管子放大倍数太大了。调小电流,降 ...

有这样几个现象,一是用100欧助听器耳机,不啸叫,但是灵敏度低,信号发生器离得很近才有谐振点,并且谐振时候出来的声音是啸叫,不是信号。
二是换低阻耳机还是叫,二极管偏置加了100K不管用。
三是短路可变电容,也就是短路磁棒,不啸叫了

网友:
两级高放,两级低放, 竟然没有退耦电路.

至少在高低频电路之间加入一个RC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样几个现象,一是用100欧助听器耳机,不啸叫,但是灵敏度低,信号发生器离得很近才有谐振点,并且谐 ...

建议:

1、磁棒离远点试试。

2、调下电路的工作点,就是你电路里那几个75k的电阻。

3、我不知道原电路适配的耳机是多少的,先用原设计的耳机去调试。灵敏度低,通过调试电路参数解决,先调。调整无效再想其他办法。

那个加单独偏置的方法,先按照2个管子总共0.5V,预调整。等有声音了再细调。 你加那个隔离的电容,这样就应该用无极性的,我估计要10uf左右了。103,貌似不够。

但自激和这个地方貌似关系不大。和BG1 BG2关系大。  当然也可能和你那个耳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1、磁棒离远点试试。

真是没头绪了,低阻耳机,自激音量大,收不到台,高祖耳机,能听到莎莎噪音不自激,仅仅有台自激,灵敏度极其低下,还不如单管机,嗯,忘了说了,BG4换成9012了,BG2是9014,是不是不行?
试验了,电源电压从1.5-5,都一样自激,音量大小不同,小于1.4,不自激,声音也没有,仅有卡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1、磁棒离远点试试。

欢乐了几个耳机,高阻好些,但是灵敏度低,有台地方自激

网友:
高阻抗输入加上放大倍数过大,又无屏蔽措施,自激几乎是必然的。改进措施:1.场管栅极接磁棒天线次级(就是再生线圈那一级);2.电感虽做了屏蔽,但离三极管太远,就近焊,最好改用磁环电感或屏蔽电感;3.BG3的B、C极跨接1000pF的电容,防止高频信号串入低放被再次放大;4.加强电源退耦;5.改后灵敏度会下降,在电位器上端(检波输出点)与电源间接一10k左右的电阻,提高检波效率。

网友G:
高频阻流圈并个小电阻,不自激后再慢慢加大,或者直接改电阻,估计是电感走线太复杂,产生不必要的高频耦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了一个电解电容并联一个104瓷片,啸叫照样响,

1,音量电位器滑动点加10uF左右电解是必须的,否则滑动点在小音量位置时BG3不导通(所以小音量不啸叫),但不是啸叫原因。
2,滑动点加电解后检波二极管最好加偏置,按26楼的方法调二极管偏置。不加偏置也能工作,检波效率低一点。但这也不是啸叫原因。
3,啸叫原因是高放负载阻抗太大。负载阻抗越大集电极辐射电压越高,容易导致互感自激。另外BG2由于内部Cob的存在,负载阻抗越大反馈越大,也会导致自激啸叫(超外差机中放级加中和电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2.5mH的高频扼流圈改500Ω以下电阻,最好R1也改为500Ω以下电阻。调试时先临时断开Cb。
高、低放电路之间加阻容电源退耦也能降低自激风险。
减小高放负载阻抗对高频增益影响不大,也可以增加BG2静态电流至2ma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阻流圈并个小电阻,不自激后再慢慢加大,或者直接改电阻,估计是电感走线太复杂,产生不必要的高频耦合 ...

老师,改成电阻果然不自激啦,一点都不,就是灵敏度低收不到台啊,紧贴发生器才有点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改成电阻果然不自激啦,一点都不,就是灵敏度低收不到台啊,紧贴发生器才有点声音

先调整其他参数看看性能能到什么程度。

如果要用这个电感,加强屏蔽,譬如磁罐式的电感。或者远离磁棒。

坛友说的线路走向等等都有影响,实在不行,就动线路设计吧。

网友:
退耦电容要加在合适的位置的,要在高放和低放之间的线路上加,不是在电源端子上并就行了的。还有就是高阻流圈的线太远了,还经过可变电容的位置。这样容易产生强的空间耦合。你这块板子兼顾其它电路,搞得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整其他参数看看性能能到什么程度。

如果要用这个电感,加强屏蔽,譬如磁罐式的电感。或者远离磁棒 ...

2N5485和K596都试过啦,离信号发生器很近的某一时刻,突然大响,拉开很远距离突然不想,估计时产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放机级数太多很容易自激,场管不要用241,用161就可以了。总体说来,这种电路没什么大的意义,扔了吧。

241,5485,596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音量电位器滑动点加10uF左右电解是必须的,否则滑动点在小音量位置时BG3不导通(所以小音量不啸叫) ...

版主,根据您的建议,改成500欧,立马不叫了,不自激,场馆D极那个电阻也改成500了,电流6毫安应该是,忽然卡的一声响,灵敏度大增,收到台就啸叫,要不然就突然失去灵敏度‘’就只能收到噪音

网友J:
電源退耦。如果相位刚刚好不会自激,就可以不必退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42#楼的老师和我都说了电源线去耦电容的问题,

电源退耦怎么做都不过分,至少可以去掉自激的可能之一,打板时每级都应设置退耦线路,退耦电容尽量接近当级电流最大端是基本原则。我现在0805的磁珠和100nF的电容消耗量是最大的,我不会计算,但这么做40db以内放大量(阻容耦合)肯定不应该自激,60db(1000倍)以上无论怎么耦合都必须采取屏蔽措施了。楼主还是没有领会高频线路的布线原则,那个电感引那么长的距离是为什么(为了排布好看?),信号回路应尽量短,电源和地线绕长点无所谓,楼主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電源退耦。如果相位刚刚好不会自激,就可以不必退耦。

用电阻还是色码电感?多大?加个LED稳压有效果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退耦怎么做都不过分,至少可以去掉自激的可能之一,打板时每级都应设置退耦线路,退耦电容尽量接近当 ...

嗨,主要是大家说扼流圈子必须远离磁棒,我捉摸着,把他藏在可变后边或者有屏蔽作用,没想到哇哇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阻还是色码电感?多大?加个LED稳压有效果木?

别听他瞎扯 给你带歪沟里去
电源退耦必须要做,跟你什么负载什么电流什么相位都没关系

网友L:
这是DeepSeek的解答贴上: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复杂,但让我慢慢理清楚。首先,用户描述了一个电子电路的故障现象,主要是加电后没有声音,后来加了隔直电容后出现啸叫音,频率大约1000赫兹,并且声音大小和频率可以调节。低放部分之前检查过是正常的,检波输出有3.5伏的负电压,第一级低放基极直接为负3伏。

首先,我需要回顾一下基本的电路知识。低放(低频放大器)如果正常,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前级,比如检波部分或者中间耦合部分。用户提到直接连接音频放大导致无声,但加了104(即0.1μF)的隔直电容后才有声音,但伴随啸叫。这说明可能存在直流偏置问题或者反馈路径的问题。

啸叫通常是由于正反馈引起的自激振荡。用户提到声音频率随着可变电容变化,可能涉及到调谐电路或者LC回路的频率不稳定。另外,灵敏度低可能意味着信号在某个环节被衰减或者放大不足。

接下来,我需要看一下提供的元件列表,可能有帮助。例如,BG1是3DJ6(可能是场效应管),BG2和BG3是3DG6或9011(NPN三极管),BG4是3AX31或9012(PNP三极管)。电阻和电容的值也需要留意,尤其是标有星号的R₂*(75K)和R₃*(2.5mH,这可能是个电感?)。不过R通常代表电阻,这里可能是个笔误,应该是L3或者其他。需要确认这些元件的正确性。

检波输出有3.5V负电压,第一级低放基极负3V,这说明基极的偏置电压异常。正常来说,基极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以确保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是NPN管,基极相对于发射极应该是正的;如果是PNP管,基极应该是负的。根据BG2和BG3是3DG6(NPN),基极出现负电压可能有问题,导致晶体管截止,无法放大信号,从而无声。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直接连接音频放大无声,因为直流偏置错误导致信号被阻断,加了隔直电容后才恢复交流信号通路,但引入了正反馈路径,导致自激振荡(啸叫)。

接下来,需要检查第一级低放的偏置电路。如果检波输出有负电压,而低放基极也是负电压,可能检波级和低放级之间的耦合方式有问题。例如,如果使用NPN晶体管作为低放,其基极需要正偏置,而检波输出是负电压,这可能导致基极电压被拉低,无法正常工作。这时候可能需要调整偏置电阻或检查耦合电容的极性是否正确。

另外,R3*标注为2.5mH,这可能是电感而不是电阻,如果是的话,可能在电路中形成LC谐振回路,若参数不合适,可能引起振荡。或者如果某个电容(如C0到C4)的值不正确,导致频率响应异常,也会引发啸叫。

用户提到灵敏度低,可能由于某级放大器增益不足,或者信号路径中存在断路或短路。例如,如果某个耦合电容失效(容量减少或开路),信号无法有效传递,导致灵敏度下降。同时,自激振荡会掩盖正常信号,使得在信号注入时只能听到啸叫。

可能的解决步骤:

1. 检查第一级低放晶体管的偏置电压,确保其工作在放大区。如果基极电压异常,检查偏置电阻R1(1.2K)、R2(75K)等是否正确连接,阻值是否正常。

2. 确认检波级与低放级之间的耦合方式是否正确。检波输出负电压可能需要调整耦合方式,比如使用适当极性的电容或调整偏置网络。

3. 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意外的正反馈路径,尤其是在加入隔直电容后形成的反馈回路。可能需要增加退耦电容或调整接地方式。

4. 检查电感L1(270P?可能是270μH或270nH)和标称电感的元件是否正常,确保LC回路谐振频率正确,避免自激。

5. 用示波器或信号追踪法,逐级检查信号路径,找到增益异常或振荡发生的点。

6. 检查所有电容的容值和极性是否正确,特别是C0到C4以及隔直电容104是否正常。

7.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滤波电容是否有效,避免电源波动引起振荡。

可能的错误点:

- 检波输出负电压导致NPN低放管基极负偏置,晶体管截止。

- 耦合电容极性接反或容量不当。

- 偏置电阻值错误,导致工作点异常。

- 电感或电容参数错误引起谐振频率偏移。

- 地线布局不良,形成寄生反馈。

需要逐步排查这些可能性,尤其是偏置电压和耦合路径的问题。

针对所述故障现象,问题可能出在检波级与低放级之间的直流偏置异常,导致晶体管截止并引发正反馈振荡。以下是具体解决方案:
--------------------------------------------------------------------------------------------------------------------------------------------------------------------
故障原因分析
1、直流偏置错误:
检波输出为-3.5V,直接耦合至第一级低放(NPN管,如3DG6/9011)基极,导致基极电压为-3V。NPN管基极需要正偏置才能导通,负电压使其截止,信号无法放大,故加电无声。

加入隔直电容(104)后,虽恢复交流通路,但破坏了原有偏置网络,导致电路工作点异常,引发正反馈振荡(啸叫)。

2、自激振荡:
隔直电容引入后,可能形成意外反馈路径(如通过电源或地线),导致LC回路(如L1、C4)在约1kHz处谐振,产生啸叫。频率随可变电容变化表明振荡与调谐电路相关。

3、灵敏度低:
因晶体管未正常工作或信号路径阻抗失配,导致信号衰减严重,仅有振荡信号被放大。
------------------------------------------------------------------------------------------------------------------------------------------------------------------------
解决步骤
1、修正低放级偏置电路:

断开检波级与低放级的直接耦合,增加正确极性的耦合电容(如10μF电解电容,正极接检波输出,负极接低放基极),避免直流负压影响低放管。

检查低放级偏置电阻(R₁=1.2K、R₂*=75K),确保基极获得正偏置电压(对NPN管,基极应比发射极高0.6~0.7V)。若需适配负压输入,可改用PNP管(如BG4的3AX31)作为低放级。

2、消除自激振荡:

在低放级电源引脚处增加退耦电容(如47μF电解电容并联104瓷片电容),抑制电源反馈。

检查接地布局,确保各级地线单点连接,避免环路。

检查电感L1(270p可能为标称值错误,实际应为270μH或270nH)与电容C4(223=22nF)的谐振频率,调整参数以远离音频范围。

3、验证信号通路:

用示波器从检波级逐级追踪信号,确认低放级输入/输出波形正常。

检查所有电容(尤其是C0~C4)是否漏电或容量衰减,更换失效元件。

4、调整检波级负载:

检波输出负压过高可能因负载电阻不匹配(R4=75K或1K),可尝试调整为10~50K范围,确保检波效率与低放输入匹配。
--------------------------------------------------------------------------------------------------------------------------------------------------------
关键检查点
1、晶体管工作点:测量低放管BG2/BG3的发射极电压,正常应为基极电压-0.6V(NPN)。

2、隔直电容极性:若使用电解电容,正极必须接高电位侧。

3、电感参数:确认L1实际值(270p可能是标称错误,实际应为μH级)。
-----------------------------------------------------------------------------------------------------------------------------------------------------
预期结果
修正偏置并消除反馈后,电路应恢复正常放大功能,啸叫消失,灵敏度提升。若仍有轻微噪声,可微调退耦电容或接地方式进一步优化。

--------------------------------------------------------------------------------------------------------------------------------------------------------------

刚问DeepSeek解答了一下,也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DeepSeek的解答贴上: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复杂,但让我慢慢理清楚。首先,用户描述了一个电子电路的 ...

感谢感谢,只是读起来有些拗口

网友:
两级高放应分别加入退耦电路。并且这二级元件适当拉开点距离。另外,看你印板这两级的接地布置有问题应改一下。那一堆跳接块全去掉。

网友:
这种电路就算用中周作电感也很容易自激的,调试时会出现某些频点正常,有些频点自激,或者在低端正常,高端不行,在家里可以,到外面信号强又会自激,甚至还会受到环境温度影响,接收效果还不如7642,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根据您的建议,改成500欧,立马不叫了,不自激,场馆D极那个电阻也改成500了,电流6毫安应该是,忽 ...

3V左右的电源电压,漏/集电阻500Ω时,最大电流不宜大于3ma。6ma的电流太大,接近截止了,咔的一声是间歇震荡瞬时退出自激。
将电流调至2ma,再加上Cb调再生试试,如再生无法调整半可变串47K可调电阻,或降低再生线圈圈数试试,一般5~6圈。
你的电路问题较多,有电源退耦问题、电路排版问题等,扼流圈换电阻仅解决了最根本的自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3V左右的电源电压,漏/集电阻500Ω时,最大电流不宜大于3ma。6ma的电流太大,接近截止了,咔的一声是间 ...

谢谢版主的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H:
3V左右的电源电压,漏/集电阻500Ω时,最大电流不宜大于3ma。6ma的电流太大,接近截止了,咔的一声是间 ...

感谢版主帮忙分析,看来盲目蛮干还是不行啊

网友M:
我分析一下楼主制作遇到的问题。一、电位器W1两端有-3.4V电压,那么,原因肯定是高放产生了强烈的自激振荡,而产生自激振荡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这点稍后说。BG3基极不串联电容,直流工作电流必然不正常,串联电容之后,仍然须调整直流工作点。电路图中BG4使用3AX31,而实际楼主使用的是9012,电路图标注供电电压是1.5~3V,而实际楼主使用3~4.2V锂电池供电,因此,必须调整R3,使BG4发射极电流在3~5mA之间,电流太小声音会失真,电流太大可能烧毁耳机。
造成高放自激的原因,电源去耦是次要的,还有更主要的两个原因。一、BG1、BG2组成两级共发射极(共源极)放大,单级共发射极放大是反相放大,偶数级共发射极放大是同相放大,因此,BG2集电极输出与BG1门极输入同相。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由分布电容产生交流正反馈造成自激的概率就比BJT晶体管更高,而楼主制作的线路板,BG2集电极铜箔非常靠近BG1门极铜箔,这种由分布电容形成的自激,不换线路板是很难避免的。二、BG2集电极负载使用电感,由于两级高放增益远远高于一级高放,第二级高放输出信号在电感中产生的磁场被磁棒天线感应到,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这会造成高放非常不稳定。我曾经用两只3DG201组装过二级高放的收音机,二高放负载原本也是用的电感,但是组装之后,仅仅让高放负载与磁棒天线垂直,很难使高放增益稳定,即使把磁棒天线拿到离电感二三十公分远,电感的方向改变仍然会造成收音机音量显著变化,最后用2kΩ电阻代替电感负载,磁棒天线才可以装进收音机壳内。用电阻做第二级高放负载电感,增益的确要稍微低一些,但是经过调试之后,不会收不到信号。
楼主选用的电路,BG1直流偏置电路太简单,根本无法调整漏极电流,完整的偏置电路,源极应该设一只电阻,电阻两端并联0.22μF电容,调整源极电阻即可控制漏极电流。漏极电阻可以配合漏极电流做适当调整,使漏极电阻两端电压与源极电阻两端电压总和在供电电压的60%左右。同理,BG2也要做相似的调整,用一节锂电池供电,BG2集电极负载电阻可选1.5k~2k,集电极电流设定在1.5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分析一下楼主制作遇到的问题。一、电位器W1两端有-3.4V电压,那么,原因肯定是高放产生了强烈的自激振荡 ...

惊动了冰岛老师, 感谢老师打这么多字精彩点评,打心里感谢。
我对这个板子也失去信心了,目前低放正常,但是耳机阻抗不同任然效果相差深大,阻抗过低比如8Ω就在高端自己自激。我看坛友们纷纷制作这个电路,以为成熟好办,结果布线问题造成了麻烦。
老师,您说,7642,本电路,68-1,超再生中波(小功率的力量里面有相似电路),中生代,这些直放电路哪个更加稳定,好做,温度影响小?我的636差点把我折腾拉稀,最终收七八个台,1200-1600还没有灵敏度。这些直放机从根本上比不了十多个原件的最简单0936机吗?坛友作品,都说比朝歪查机器噪音小,灵敏度差不多,我咋搞不掂呢?我做超外差哪怕是自己组合的电路,都能百分百成功,这个直放机真是牛逼,感觉比电视还难装

网友K:
引用 楼主:
惊动了冰岛老师, 感谢老师打这么多字精彩点评,打心里感谢。
我对这个板子也失去信心了,目前低放正 ...

楼主啊,看你说“坛友作品,都说比朝歪查机器噪音小,灵敏度差不多,我咋搞不掂呢?”,就是听信了坛友的自夸之言 ,噪音小一般就是灵敏度不太够,讲灵敏度,超外差也可以带高放的,有坛里的前辈做过,还就在置顶位置(两级调谐高放中波高频头),把那个调谐高放做成直放机,性能远超好多坛友的作品。超外差在后面还有40db以上的中放,灵敏度绝不是直放机能比的,而且,超外差的诞生除了解决灵敏度的问题还解决了选择性。建议楼主好好研究坛里大佬的线路,先照抄,吃透了再加以变化,比起闭门造车要少走好多弯路。提醒楼主,单一频率(中波以上的高频)放大到一定程度(40db以上),难度是指数上升,而且频率越高,难度还再次增加,想通过增加放大级数来增加放大量(1000倍、10000倍甚至更高)是走不通的,不然也不会有超外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啊,看你说“坛友作品,都说比朝歪查机器噪音小,灵敏度差不多,我咋搞不掂呢?”,就是听信了坛友的 ...

感谢夜猫子老兄的肺腑之言,我作为初学者,投机取巧之心不可有啊,谨记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了冰岛老师, 感谢老师打这么多字精彩点评,打心里感谢。
我对这个板子也失去信心了,目前低放正 ...

耳机放大电路,我建议采用下图这种,晶体管用廉价、放大倍数高的9014或者8050,两级放大最好使用同型号、同批次的晶体管。
电路中,第一级放大采用负反馈加分压的偏置,集电极增加100Ω补偿电阻,当两只集电极电阻(5.6k、100Ω)比值恰当,就可以使后一级的集电极电流几乎不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按图中取值,我在手机软件里仿真,供电电压在3~5V之间变化,后级集电极电流变量小于5%,几乎可以认为没有变化——当然,软件里的晶体管只是模型,参数都是手动设定的,与实际使用的晶体管不同,无法准确仿真出合适的直流参数,实际制作时须调整。两只小容量电容是防止音频放大出现高频自激的,并且有调整频率响应的作用,电容容量越大,高音成分越少,实际制作时可以听声调整。
直接放大式收音机,TA7642是最容易制作和调试的,灵敏度也几乎是最高的。两级分立元件高放放大级数不占优势,要达到TA7642同样的增益,可能须使用较高的供电电压。仅有一级高放的来复再生收音机,提升灵敏度的手段匮乏,直流工作点、负载电感、再生都调整到即将自激的边缘,纵使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工作不稳定,音质差、噪音大,使用时须仔细调整再生,用户接受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惊动了冰岛老师, 感谢老师打这么多字精彩点评,打心里感谢。
我对这个板子也失去信心了,目前低放正 ...

论灵敏度,别说来复再生,二级高放,就连曾经长盛不衰并一直在改进的CD2003GP都不及KT0936M,因为这根本不是同一类收音机。直接放大、超外差、超再生是对信号进行处理的过程,传统的收音机是用电子管电路或者半导体电路对信号进行放大、变频和检波,而KT0936M本质是一台专门用于接收无线电广播的“电脑”,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进入IC之后不是被选频、变频、放大和检波,而是采样、量化,然后“算”出收音机处理信号之后应该产生什么波形,DSP收音机对信号的运算,同样可以分为直接放大、超外差。KT0936M外面只有电源、时钟晶体、复位等保障数字电路可以进行运算的元件,没有可变电容、中周、检波二极管,但是它对信号的“运算”处理过程,完全是模仿超外差收音机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电阻还是色码电感?多大?加个LED稳压有效果木?

电路图已经给出。我可不瞎扯,电池內阻与电路以及相位构成负反馈就不自激,你目前的电路再反相一次才可能,但相位也得滿足,这样的工程不如加个电源退耦比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灵敏度,别说来复再生,二级高放,就连曾经长盛不衰并一直在改进的CD2003GP都不及KT0936M,因为这根本 ...

感谢冰岛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图已经给出。我可不瞎扯,电池內阻与电路以及相位构成负反馈就不自激,你目前的电路再反相一次才可能 ...

没太明白,具体需要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