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9V叠层电池

楼主(2025-03-14):
数字万用表使用的9伏叠层电池,不但成本高,而且容量低寿命短,一但忘记关闭电源就会导致电源耗尽,是使用者始终耿耿于怀的心结。即使是9V充电电池,也都是古老的镍铬电池,体验极差。现在是锂电池的天下,容量高寿命长,更重要的是成本低,一节5号锂电池只要几毛钱,我们没有拒绝它的理由,是时候终结9V叠层电池了。

使用锂电池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两节锂电池串联,缺点是电压偏低,充电需要取出电池,仍嫌麻烦。另一种方法是用升压电路,将3.7伏电压升至9伏,缺点是需要制作升压电路,另外充电同样需要取出电池。如果给万用表增加充电电路,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显然上述的两种方法,后者使用一节锂电池加装充电电路最简单,而且网上的充电电路几毛钱也是一抓大把,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制作升压电路,网上的升压电路都比较复杂,因此我设计了一款最简单的升压电路,只有4只元件,而且不需要电源开关,可直接代替数字万用表的9伏电池,无需改动万用表电路。

工作原理:上电后电源向C1充电,Q1工作产生振荡,基极绕组产生高电压,通过D1、Q1发射结、与电池电压叠加,向C1充电,瞬间电压升高到9V,充满后,Q1发射无偏流而停止工作,电路无消耗电路,所以省去电源开关。电路将负载电阻作为Q1的偏流,当负载接入时,电路持续工作,提供电压输出。输出电压没有稳压措施,但电池电压从3.5V~4.2V变化,输出电压为8~10V,完全满足数字万用表的要求。电路的效率较高,约80%,接上万用表,总电路只有几个毫安。

图中,变压器用Φ10×6×5或更小尺寸的磁环制作,次级圈数决定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输出电压进行调整。
制作:电路简单不用PCB,用薄纸板或塑料片做个小模盒,直接灌胶封装。先灌2/3胶固定,接图搭棚焊接后再灌满。9V输出端用了电池扣,很方便。

这个830B工具表虽小,电池仓却容得下5号电池盒。

再加上一片几毛钱的TYPE C口的锂电池充电板,刚好装得下。

其它两只炮灰表电池仓宽度都是53mm刚刚好,在两侧塑料挡板上烫入电极,根本不用弹簧片,直接利用塑料挡板的弹力。这下万用表整天开机,也能用上几天,再无换电池之烦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需要绕制变压器对于业余爱好者说不友好,并且电压限制死了,换句话说变压器绕好只能是9V的, ...

哪个爱好者还不会数个圈数绕个线圈,要想适用范围广,那就多抽几个头就行了。
抬个杠,你这个远不如多多上的升压板,用锡选择短路点调电压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插座直接外露,在测量市电时会有危险,再说网上有锂电池升压版和锂电池串联版再买,没必要自己折腾了

设计这个简单的免开关升压电路,收获的是乐趣。

网友:
TB上有这类成品电池,正规厂家可以充电的,买时带充电器,用了几年了,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万用表现在很普遍,芯片都是单片机的。9V电源万用表,大多是硬件芯片,电源电压高,也有单片机的,比如 ...

你这个方案需要绕制变压器对于业余爱好者说不友好,并且电压限制死了,换句话说变压器绕好只能是9V的,若遇到6V或者12v等特殊类型的万用表就无法兼容,或者说重新绕变压器,那么适用性就不是很好,我觉得下图的方案非常好,并且实用多年,静态电流也非常小,使用者只需要改变9V的稳压管就能想要需要的电压,唯有缺点就是效率较低,不过万用表也没什么效率可言,毕竟和大容量锂电池比较可以忽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网友:
  现在可网购到的9V充电电池比较常见的是TYPE C充电口的带升压电路锂电,自耗电比较小,充电也方便。

网友:
这种简易玩意缺陷多根本没啥实用价值。

网友C:
充电插座直接外露,在测量市电时会有危险吧

网友D:
用超薄继电器串供并充的9v电池

这个成本比较大,但容量足,无高频成分

网友:
标题吓人,我以为以后没有9V层叠电池了。

网友B:
充电插座直接外露,在测量市电时会有危险,再说网上有锂电池升压版和锂电池串联版再买,没必要自己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插座直接外露,在测量市电时会有危险吧

type C座外壳已经断开,不过也有风险,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超薄继电器串供并充的9v电池

这个成本比较大,但容量足,无高频成分

也是一种好方法。锂电池容量无忧,实测无高频万分。

网友:
一节电池用很久,没必要吧。我买的可充电的9伏电池

网友E:
现在9V电池非常便宜,一般都包邮。遇到便宜的一次多买几只。

网友:
有创意。
为安全考虑,充电口不用留。锂电池比叠层电池耐用多了,而且你这个设计比较省电,好多天才需要充一次。没电了拿出来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9V电池非常便宜,一般都包邮。遇到便宜的一次多买几只。

感谢版主加分鼓励,表多了换电池就是个事,多数要开壳换。使用中出现低压提示最烦人,虽然没啥影响,但坏了情绪,必除之而后快。尤其二极管、通断和200Ω档,耗电是其它档位的3倍,用后不关机很快就要换电池了。

网友F:
电源波纹@字数补丁

网友:
过去买过几次可充电9V电池,感觉意义不大。现在工作室基本使用台表维修,偶尔现场维修用便携式万用表,好多都用7号电池了,有用9V电池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其实9V电池网上也很便宜,松下红壳碳性电池容量也不错,表省电的话也能用很久。我的87V一节可以用几个月的。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万能的*宝早就用上镍氢充电电池9V快10年了,其实用在耗电量大的巡线仪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是2S电池,省事儿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易行,是一种不错的替代方法。

现在懒得得手了,感觉买现成的来得快,价格也不贵。
过去使用镍氢可充电的9伏,觉得不用时自放电快,现在改用锂电池自带充电口的可充电9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波纹@字数补丁

工作频率几千赫,电解电容滤波没有纹波,示波器上看不出来,表各档也没有底数。

网友:
记号:

终结9V叠层电池

网友G:
我做过相近的电路15V,还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我的低档数字表只要高于7V就可以使用,升压不升压都可以。
楼主的电路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相近的电路15V,还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我的低档数字表只要高于7V就可以使用,升压不升压都可以。
...

早年用3AX21做的,因为其发射结反向击射电压高,不需要二极管整流,就只有3个元件,硅管不行。

网友H:
我的数字万用表一个9V电池大约可以用一年。改为一节1430锂电池加充电板,不到一个月就要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数字万用表一个9V电池大约可以用一年。改为一节1430锂电池加充电板,不到一个月就要充一次电。

充电板效率太低

网友I:
不错有空了也仿制一个,就是表空间小放不下一节18650理电池。

网友J:
制作成功的关键是T1怎么绕吧,磁芯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有空了也仿制一个,就是表空间小放不下一节18650理电池。

我用的是14500锂电池,5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作成功的关键是T1怎么绕吧,磁芯用什么材料?

普通磁环。两个绕组随遍绕,注意同名端,不工作就随便调换一个绕组的引线。

网友K:
这个是我做的FLUKE 287, FLUKE 289的锂电池供电

1. 两节电池串联供电,无开关升压,无纹波
2. 带输出短路保护,200mA自恢复保险
3. 电池带过放保护
4. 充电时无输出,避免充电时损坏万用表
5. 充电采用Type C,手机充电器可以,5V的USB可以
6. 支架采用PETG 材料 3D打印

电池侧面

电池侧面

电池背面

电池背面

整体

整体

网友J:
引用 楼主:
普通磁环。两个绕组随遍绕,注意同名端,不工作就随便调换一个绕组的引线。

普通磁环,你是从哪弄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我做的FLUKE 287, FLUKE 289的锂电池供电

1. 两节电池串联供电,无开关升压,无纹波

你这是下了大本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普通磁环,你是从哪弄来的?

多多、宝上抓,早先都在节能灯上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我做的FLUKE 287, FLUKE 289的锂电池供电

1. 两节电池串联供电,无开关升压,无纹波

按动力电池使用状况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多、宝上抓,早先都在节能灯上拆,现在找不到了。

你是说电子镇流器上哪种圆形磁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下了大本钱了

买了个287没有电池盖的,只能自己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L:
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应该与负载关系密切,不知道在不同的表中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说电子镇流器上哪种圆形磁环就可以?

应该是的,现在LED灯上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说电子镇流器上哪种圆形磁环就可以?

是的。现在电子镇流器很难找,可以到多多上买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应该与负载关系密切,不知道在不同的表中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没什么关系,最大输出12mA电压不降。

网友:
分享一个图,是隔壁论坛的一位老大的作品,我用了好几年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M:
老师,用多大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师,用多大漆包线,

用0.2mm左右的,能绕得下就行,线径影响很小。

网友:
己经按老师的电路图,组装好了,输出8.6v,用在晶体管测试仪上

网友: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然后今天拿个小表来待机了,一个小时就出现问题了,可能产生的高压,现在小表不能测量了,开机全显示1

网友N:
换叠层电池再开机也不可以测量了,可能这个表里面的稳压电路不好,容易坏,可能在电路的后面,再加一个7809,这样稳定性就可能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叠层电池再开机也不可以测量了,可能这个表里面的稳压电路不好,容易坏,可能在电路的后面,再加一个7809 ...

电路做好要检查空载电压,锂电池4.2V时,空载电压应小于10V,高了应减少基极绕组匝数。这里没有稳压措施,调整好了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
两节锂电池串下加个保护板最实用

网友:
    谁能把数码那边的这个 “ 用超薄继电器串供并充的9v电池 ” 复制过来,点进去看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做好要检查空载电压,锂电池4.2V时,空载电压应小于10V,高了应减少基极绕组匝数。这里没有稳压措施 ...

9013能不能用?

楼主:
可以的,小功率硅管,贝塔值大于100都可以,包括PNP管(电池和二极管调向)。

网友:
让我想想,画出来给你

网友N:
不知道你能否看明白,找个6脚两档拔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小功率硅管,贝塔值大于100都可以,包括PNP管(电池和二极管调向)。

还有一个问题,万用表正常工作时{3mA左右},锂电池耗电电流多大?

网友P:
为什么万用表厂家鲜少设计3V电池的产品,就因为9V电池一年也用不了几个。

网友:
最简单,好用,三个锂电,12V。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你能否看明白,找个6脚两档拔动开关就可以了

我制作的是独立充,串放电路,效果很好,输出接近8.4v

网友:
三个锂电池12.6v为不为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一个问题,万用表正常工作时{3mA左右},锂电池耗电电流多大?

大约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万用表厂家鲜少设计3V电池的产品,就因为9V电池一年也用不了几个。

3V万用表现在很普遍,芯片都是单片机的。9V电源万用表,大多是硬件芯片,电源电压高,也有单片机的,比如四代及以上的DT890,

网友:
一年才冲一次电的,路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大约10mA。

我做了二个,万用表一工作,锂电池电流在100mA左右,不知道问题在什什地方?用了9013?,磁环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做了二个,万用表一工作,锂电池电流在100mA左右,不知道问题在什什地方?用了9013?,磁环不适合?

磁环导磁率低?还是匝数不够,最有可能是匝闻有短路。或换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做了二个,万用表一工作,锂电池电流在100mA左右,不知道问题在什什地方?用了9013?,磁环不适合?

磁环是导电的,穿绕时若刮破铜线绝缘层,也会造成匝间导通,没几个件,仔细排查,能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爱好者还不会数个圈数绕个线圈,要想适用范围广,那就多抽几个头就行了。
抬个杠,你这个远不如多多 ...

为何说不如多多上的升压板?想听听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不如多多上的升压板?想听听你的分析

你这个调电压要换稳压管,多多上的只连个銲点,方便而且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不如多多上的升压板?想听听你的分析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多多这个就是简单的DCDC转换板,换句话说就是在VOUT这端,只要有连接该电路就永远处于工作状态,换句话说多多这种板子若接入万用表电路,那么至少在Vin端需要串个开关,即关闭的时候,除了需要将万用表旋转至OFF状态外,还需要断开Vin通路,才能确保锂电池不会在万用表关机状态而消耗光。而我那个电路请看后面加了8550三极管,在万用表接入的时候只需要正常接入,关闭万用表OFF档即可会停止34063电路,锂电池可永久接入,静态电流非常小,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多多这个就是简单的DCDC转换板,换句话说就是在VOUT这端,只要有连接该电路就永远处于工作状 ...

有道理。

网友:
电路简单、设计巧妙,值得借鉴。

网友Q:
关机状态下
静态电流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机状态下
静态电流能有多少?

几乎不耗电。

网友:
技术含量比较高
直接用3个那种主板电池串3个用完就丢 更简单

网友:
没事找事做是一种快乐感。9013能正常工作,但锂电池工作电流在100mA左右,我没有9014,用945代用电池工作电流在15mA左右。

网友:
   做得非常好 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