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知道这个空气四联可变电容与FM高频部分,是出自哪个型号的机器吗?

楼主(2025-03-14):
   准备给海燕T241,加FM,在小黄鱼上捞了一个空气四联,上面连着一块FM高频部分,
高放,本振,混频用的都是四条腿的3DG140B,AFC的变容二极管上印的C16A,有谁知道这个之前是用在什么型号的机器上的吗?想找个资料看一下。

   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粗看这种小板带四连的出自台式收录机,海燕,红灯,美多都有这种设计,具体哪个牌号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这种小板带四连的出自台式收录机,海燕,红灯,美多都有这种设计,具体哪个牌号不能确定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估计也是哪种收录机上的,我搜了海燕6701A,发现不是的,6701A高频头本振和混频,是共用的,
这块板,本振混频是独立的。
其它的型号暂时没找到。

网友B:
百花牌单卡收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花牌单卡收录机

感谢,感谢,果然是百花LT-341,
坛友们真的是无所不知。

网友C:
借此帖求一个海燕6701A收录音机清淅的电路图,我现有的电路图都是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此帖求一个海燕6701A收录音机清淅的电路图,我现有的电路图都是糊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t=%BA%A3%D1%E06701A这里不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2391&highlight=%BA%A3%D1%E06701A这里不 ...

谢谢! 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