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k161疑问

楼主(2025-03-14):
在某宝上买了几只场效应管2sk161,买回来用万用表测管子的好坏,发现漏极D与源极S两极的电阻才150多欧姆,两支表笔对调测也是150多欧姆。总共买了4只,都是这样,难道是假的场效应管?
     于是又去某鱼买了5只2sk161,买回来一侧也是差不多的样子,漏源极间电阻160多欧姆。
       这下有点整不会了,调到二极管档用红表笔接栅极G,黑表笔分别去碰漏极和源极,测得压降是0.6V。
      想请教一下懂场效应管2sk161的坛友,我买的这些管子能用么?

网友A:
“才150欧” 你觉得应该有多大?100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50欧” 你觉得应该有多大?100k欧?

不是说漏极与源极接上电,栅极没触发时,漏源不导通么?这150多欧极间明显是导通了,按理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网友:
现在宝难买到真品,鱼的拆机件可能还好,

网友B:
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然后你用手指碰一下G极,指针会摆动(我喜欢用指针表),说明管子有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然后你用手指碰一下G极,指针会摆动(我喜欢用指针表),说明管子有放大能力。

我用的是数显表,没有指针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数显表,没有指针表。

我不用数字表,但按推理有放大能力的耗尽型场管,摸G极(未摸之前悬空)阻值也会大幅变化。

网友:
楼主该恶补场效应管器件原理了,DS间低电压是可变电阻区,
D与S之间就相当于一个电阻。。。
JFET是耗尽型场管栅悬空很可能沟道就是通的。。。
而且VHF场管为了高频性能应该沟道掺的很n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数字表,但按推理有放大能力的耗尽型场管,摸G极(未摸之前悬空)阻值也会大幅变化。

已将2sk161焊入电路,有放大作用,买到的是真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将2sk161焊入电路,有放大作用,买到的是真品。

接到哪种电路了?收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到哪种电路了?收音机吗?

是DIY短波再生收音机电路。

网友D:
很正常,JFET都是耗尽型,不给偏置的时候DS是基本导通的,G极给负偏置才会截至
JFET测试时,先测PN结是否正常,GS和GD之间呈二极管特性,然后把G和S或D短接,然后测S与GD或D与GS之间呈恒流特性,满足这个状态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JFET都是耗尽型,不给偏置的时候DS是基本导通的,G极给负偏置才会截至
JFET测试时,先测PN结是否 ...

谢谢你教了这么实用的经验。(˙▽˙)

楼主:
经过用洞洞板搭焊将这个电路制作出来,由于没有1mm以上的漆包线和镀银线。想试试接收中波的效果,将中波磁棒线圈绕好,初级线圈70T配合270pF可变电容器,次级8T接场效应管2sk161栅极与地端。
     接好电源(18650锂电池2节串联),开机,在喇叭声音出来的那一刻让我心里一惊……这声音跟成品机没有两样,太响亮了,底噪很干净。比以前制作过的636单管机和68-1单管机都要好听,而且调台时的分离度比68-1还好。再生式直放机还省去滤波电感和高频变压器,灵敏度,分离度都是非常让人满意的。又通过实践了解了再生的魅力。

网友:
管子的類型都不搞清楚就測量了,結果就全是懷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