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掏出了多年不用的万能充(蛋充),可惜电流输出只有250mA,有没有大点的?

楼主(2025-03-14):
如题。。。。。。

网友:
自己把里面的“芯”换了。

网友:
当年也是很时尚的玩意儿

楼主:
看了现在有800mA的,不晓得实际达得到不

网友A:
我就问问楼主啥叫蛋充 天真无邪纯洁的我不懂涅~( ̄▽ ̄)~*

网友:
蛋冲基本是自动识别极性的方案,都是线性降压供电充电,更大电流就需要开关电源形式,但开关电源做到自动适应极性会复杂得多。

网友:
将里面的电路板换成带TYPE C充电口的充电模块,然后用手机充电器给它供电。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网友:
换4056或4057

网友:
当年的手机锂电池容量小,该充电器能输出250mA的电流已是很大电流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问楼主啥叫蛋充  天真无邪纯洁的我不懂涅~( ̄▽ ̄)~*

网友:
蛋冲流行的时候,手机电池容量基本都不大,也就几百mAh,顶天到1000mAh,充电电流太大容易过热,所以大多数蛋为了避免冲坏电池(因为不知道你拿去冲哪种电池),就设计为小电流
但也有大电流的,我就遇到有人用大电流的蛋冲把电池冲爆了的

网友:
这个万能充电器是200MA的电流,适合以前的功能机充电用的,现在的智能手机电池容量比较大,已经不适合用这种万能充了

网友:
外接一个5V1A的充电头,加4056充电小板来改造就可以了

网友:
  欧盟的最新标准是可移动设备的电池要做成可拆卸的,到时小容量的电池又可用上万能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