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三个变压器?

楼主(2025-03-14):
请教各位,图上这个小机,为啥有三个变压器呢?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输出多点功率?还不如用个耐压200V的CBB电容。

收音机功耗200mW顶天了,用电容不安全。

网友B:
小日本的产品,交直流两用,喇叭右侧是交流电源插座,后壳有口,插座下面是电源变压器。大概是110V的微型变压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这机子不是没见到电池吗?这就是交流供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这机子不是没见到电池吗?这就是交流供电的吧。

电池仓在左边后盖里,这个是3V供电的。只有烟盒那么大,不能接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升压用,但这种做法很少见。

就是两节1.5V供电的。需要升压吗?

网友:
电源变压器,喇叭左边连接器伸出外壳,这就是交流供电。

网友:
喇叭旁边那两针不是接市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产品,交直流两用,喇叭右侧是交流电源插座,后壳有口,插座下面是电源变压器。大概是110V的微型变 ...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输出多点功率?还不如用个耐压200V的CBB电容。

网友:
大个的是电源变压器,日本电压100V,插电用省电池。

网友:
我有一台珠江PR-853收音机,交直两用的。

网友:
珠江牌PR-898数显收音机也是交直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