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三点式的电路图

楼主(2025-03-14):
以下是电路图,L2、L3,哪一个是振荡线圈?或者集电极的L3是选频。L2才是决定振荡频率?

网友:
共基电路,L3决定频率,L2扼流圈可换成电阻
因为发射极小信号阻抗很低(1/gm量级)阻止L2发生任何高Q谐振。。。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三极管工作于共基极放大状态,L3是振荡线圈,L2是扼流圈,为三极管提供直流通道。振荡频率由L2、C1~C3共同决定。C1、C2分压决定反馈量。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坛友。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合理。
一是偏置电阻用了2个,画蛇添足。
二是从容错上考虑,L2应该换成电阻。可以稳定电流,防止热失控烧管。
三是C2应该比C1大,C2 太小会增大发射极的交流阻抗,不易起振。

网友B:
哪位高手知道这种电路有实际应用吗?哪种设备上采用的是这种电路?用L2感觉电路不大清爽,若用电阻代替L2,电阻不知用多大。

老衲模拟过D1875的本振电路,本振电路与任何电容三点式都不完全一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1176&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知道这种电路有实际应用吗?哪种设备上采用的是这种电路?用L2感觉电路不大清爽,若用电阻代替L2, ...

      主楼的这种振荡电路在过去的简易无线话筒中有应用,即震荡又肩负发射。由于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在二三十毫安,发射极不宜采用电阻,若采用电阻,必须采用阻值很小的电阻,阻值大了分得直流电压太多,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就会太小,阻值小了,会导致难以起振,所以采用扼流圈是很好的选择。偏置电阻选择了10K+100欧姆,若在10K和100欧姆之间对地不连接一只去耦电容,100欧姆就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合理。
一是偏置电阻用了2个,画蛇添足。
二是从容错上考虑,L2应该换成电阻。可以稳定电流, ...

L2、C2是不是应该是对某一个频率起到最大阻抗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L2、C2是不是应该是对某一个频率起到最大阻抗作用?

l2应换成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L2、C2是不是应该是对某一个频率起到最大阻抗作用?

频率由L3、C1~C3共同决定,其中LC回路总电容约等于(C1+C2)//C3,回路电感是L3,C1和C2的值决定反馈比例,C2是参与振荡的,L2是高频扼流,对振荡频率呈现较高阻抗即可,可以换成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