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卡西欧TV570迷你电视机

楼主(2025-03-14):
有谁会修卡西欧TV570迷你电视机,屏幕老化了,显示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接触不良之类,不然LCD基本无法修,配件都无法找。

这个屏幕能好换吗?如果买一个一样大的屏幕换上可行吗

网友B:
必须找到原理图,才知道如何修,能不能换

网友:
这个背光源挺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找到原理图,才知道如何修,能不能换

找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能好换吗?如果买一个一样大的屏幕换上可行吗

这种屏如果是背光坏了,可以单独换背光,但如果是液晶坏了,估计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如果是背光坏了,可以单独换背光,但如果是液晶坏了,估计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买个同样尺寸的液晶屏换上去,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同样尺寸的液晶屏换上去,这样行吗

这是行不通滴

网友D:
伪彩屏没什么换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伪彩屏没什么换的价值了

那就只能放起来收藏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可以弄个废旧的手机显示屏上去创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可以弄个废旧的手机显示屏上去创新一下

我想买个同样屏幕尺寸的电视把屏幕换过来,就是怕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