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有人说中国6g2电子管可以代替美国的6c4电子管是真的吗?

楼主(2025-03-15):
  6c4电子管就是半支12au7,好像也等于半只八角大管6sn7,如果真的能用6g2三极部分代替的话也就9块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谁说的6G2代替美标6C4?
这种坑人理论是不是觉得 凡是三极管都能代替?
美标6C4跨导多少?放大系数μ多少? 国产6G2的跨导和放大系数是多少?

二者差距是DNA级别的

网友:
不是这样说,你会乖乖掏钱买6g2么?

网友B:
差很多,用国产6C5P代换美国6C4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很多,用国产6C5P代换美国6C4还差不多

国产的6c5p有没有小型化的小脚管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6c5p有没有小型化的小脚管代替?

直接买小日本的12AU7/5814不好吗?价格不贵

网友:
既然想代替,那就比较一下参数,试一试呗

网友:
国产有6C3,6C4应该能代替。实在不行,用6N1半拉,或并联,看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小日本的12AU7/5814不好吗?价格不贵

我只是好奇问问

网友:
你提出的电子管代用相同等代用型号如下(传递看)
6C4与班子12AU7相同。12AU7欧洲型号ECC82,国产类似管6N10。12AX7欧洲型号国产类似管6N4,6N4是6N2的低噪管与6N2参数相同。6G2等效管日美的6AV6,6AV6的三极部分(仅)用于声频放大与1/2,12AX7特性基本相同,用法相当。6G2可以仅在收音机功能上与6G2P(6SQ7,苏联的6Г2金属管相同),与6G2P相同的还有12SQ7。
电子管是否可以代用与特性相同是两个概念。

网友:
6G2P等于6SQ7GT,三极管部分与12AX7近似,是高u管,与12AU7以及6SN7相去甚远
国产的6G2花生管没用过,不清楚是否与6G2P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的6c5p有没有小型化的小脚管代替?

如果不是用的话处于好奇问问就有些不第道了。
都是大玻璃泡6C5P的等效管有6C5C(苏联)、6C5GT(美国)。6C5P的类拟管有6C2C(苏联)、6J5GT(美国)。
6J5GT与半只6SN7相同,6SN7等效管中国6N8P,苏联6H8C。
类似塑形管国产6N1苏联以及中国老型号6Н1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用的话处于好奇问问就有些不第道了。
都是大玻璃泡6C5P的等效管有6C5C(苏联)、6C5GT(美国)。6C5 ...

用双三极管的12au7来在电路中代替6c4的话有点浪费,美国产的6c4基本上都是旧的,八角大管6c5p就有一点大,想着能不能找到国产的类似小管。

网友:
6c4电子管是高频低放大系数,6g2是低频高放大系数管。到底能不能互换数据就在这里,你自己掂量着办

网友:
国产6C1基本可直接替换美管6C4(9002)

网友A:
曾经几年前 6G2 一块钱两个,后来两块钱一个。至今居然敢卖9块。

美标6C4也就十来块钱一个。

这管本身就不常用,你要干啥?

R390A上有几个美标6C4,变频用的,被我用国产管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几年前 6G2 一块钱两个,后来两块钱一个。至今居然敢卖9块。

美标6C4也就十来块钱一个。

请问您用的啥?国产管代替的6c4,弄到了430(ar88d)收信机的线圈组件,美国原机的组件,上面要用到两根6j5,原机用的是八角大管我想全部换成国产小管高放和变频还有中放简波功放都能找到直接代替的小管。也可以用一根12au7,但是这样子的话震荡线圈要和拍屏线圈挤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6G2代替美标6C4?
这种坑人理论是不是觉得 凡是三极管都能代替?
美标6C4跨导多少?放大系数μ多 ...

对呀我看到我也觉得离谱所以就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啥?国产管代替的6c4,弄到了430(ar88d)收信机的线圈组件,美国原机的组件,上面要用到两根6 ...

12AU7太贵。玩收音机用贵管不划算
我也用国产的给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U7太贵。玩收音机用贵管不划算
我也用国产的给代替了。

用6c1代替美国6c4可以吗?您用的是什么管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c1代替美国6c4可以吗?您用的是什么管代替?

给你发论坛消息了。

美标6J5基本等于国产6C5P,
或者一个6N8P代替两个美6J5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6c5p有没有小型化的小脚管代替?

国产的6c5p是冷门管,但音质确实很好,我用过,且买了一批屯着

网友:
如果是低频电压放大 没问题 把阳极电阻增大 阴极电阻根据栅极电压与阴极电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c1代替美国6c4可以吗?您用的是什么管代替?

6C4没接触过,但6J5GT比较常用,特性与国产6C5以及苏联6C2非常接近,可以直代,苏联6C2很便宜,一个大概十几二是块,6J5GT就比较贵了

网友:
6C4及替代管:

网友:
买6C4还不如买12H4与12G4,同样是7脚管。

网友:
6C4、12H4与12G4的特性曲线

网友D:
6C4与12G4管脚排列一致,灯丝电压不一样(6C4灯丝6.3V、12G4灯丝12.6V)

网友:
实际上 就用北京管就行了 什么样用途的管子都有 质量都是世界一流 放心用吧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用三极管做放大器 我提议用灯塔管试一下 灯塔管是为微波系统设计的 是否是低阻抗 如果是低阻抗 输出变压器就简单了 甚至于可以把喇叭直接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6C4与12G4管脚排列一致,灯丝电压不一样(6C4灯丝6.3V、12G4灯丝12.6V)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