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吸顶灯的想法

楼主(2025-03-15):
现在家庭大多采用LED吸顶灯,坏了不方便换,尤其客厅,没有适当的踩踏物,对老人更困难。现在一些杂牌吸顶灯为了增加亮度,对LED都是满电流指标使用,电路中大多都是串联,如有一个坏基本就不能用了。如果在LED灯的输出端串一电阻,降低灯盘的电压及电流,能否延长使用寿命?当然亮度要降低。

网友:
LED灯最需要解决的是灯条散热问题。
换灯条绝对不用磁铁固定。
将灯条背面均匀涂覆导热硅脂(多/宝有售),紧贴铁底板用螺钉紧固(螺钉太少应增加至不大于15厘米间隔)。
更换灯条应选购同功率较宽较厚的铝底板灯条,最好选择国产名牌雷/士之类。

网友:
大多数LED灯的工作电流都是恒流的,电阻串小了不起作用,大了破坏恒流工作点,即使能工作这个电阻的功耗可不小。最好的办法还是更改恒流电路中的取样电阻。

网友:
还真换过吸顶灯。淘宝买了一个,直接拆开换了

网友:
  垫上铝板,加大散热, 降低结温.

网友:
最好是改,把吸顶灯废了,在不高的位置装灯条,一了百了

网友A:
如果在LED灯的输出端串一电阻,降低灯盘的电压及电流,能否延长使用寿命?

++++++++++++
不能,因为多数 LED 灯是恒流设计,你要实现这个目的,正确做法是并联电阻,让电阻分一部分电流走,而不是串电阻(分压)。

你可测量驱动电路输出到 LED 灯组的电压,以及流过灯组的电流,然后比如流过灯组的电流是 300mA,电压 80V,你打算降额 20%,就并联两个 2.7k,5 瓦的电阻就行了 --- 问题是,废这事干嘛?

买质量好点的模组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灯条应选购较宽较厚的铝底板灯条,最好选择国产名牌雷/士之类

雷士居然是铝底较宽较厚国产名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LED灯的输出端串一电阻,降低灯盘的电压及电流,能否延长使用寿命?

++++++++++++

LED恒流控制器一般都能修改电流,要参照实物。一般有个低阻值电阻用来电流采样的,把它加大一点就能降低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士居然是铝底较宽较厚国产名牌了啊

你只要查下相同功率相同形式的灯条(灯盘)价格也能略知一二,铝底板是目前LED灯成本占比最高的材料之一。
20年内更换过数十次灯条灯盘,利用铁底板配合导热硅脂安装是最佳形式,没有之一。

网友:
主要还是灯珠质量不行,高品质的灯珠电流大也没问题,当然散热做好的话,光衰要小很多。

网友:
查芯片资料,改大取样电阻就是降低电流了

网友:
我现在是买标称功率大一号的,改驱动板电阻,降到一半电流使用

网友:
照明类LED使用恒流方式供电,串联电阻没用,电流还是那么大,反而增加了无用的功耗。

如果不适用恒流供电,采用恒压供电的方法,可以串个电阻,不过恒压供电有它的不足。在恒压供电模式下,LED发热后它的电流会增大,这是一个正反馈式的自毁方式,电流大——发热——电流更大——更热——电流更更大……

对于恒流供电的LED,如果想降低功耗,找到驱动电路中的电流采样电阻,增大这个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
大多都是恒流供电芯片,查找芯片资料,修改取样电阻降低电流。

网友:
好的办法不应该是不要选杂牌吸顶灯。

网友:
LED灯一般采用恒流输出电路,所以用串电阻或二极管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有点电路知识和动手能力,可以改电路的取样电阻,具体来说就是增大电阻减小电流,比如原来用的电阻是2.2欧,电流300mA,如果能把电阻增大到2.4欧,电流就会减小到约150mA.具体的电阻是多少,要看楼主手上的电路,一般此取样电阻是1-2只10欧以内的电阻(2只的是并联)。

网友:
公司破灯,10多个,用三年基本全坏个变,后买了些灯条换上,第一次是磁吸的用两年也坏了,第二次用吕基板的,用高温双面胶少量临时固定(电视背光双面胶不用704会掉)主要还是704硅胶(有的灯还用了硅脂)。现在用了四年都正常。以我这现场来看发热问题。灯底是薄铁皮

网友:
坏灯珠,可能原因是散热不足,既然就这么点散热片,那么就少些发热的灯珠,散热片就够用。例如“短路”1半的灯珠让他们不发热。

而恒流驱动模块,驱动4串12V或者10串30V,未必会增加损坏几率。

网友:
我只买雷士灯盘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