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解读一下LA1600的参数表

楼主(2025-03-15):
下图来自于LA1600 datasheet 参数图表
上表:MW Input/Output Characteristics 1 输入输出参数
下表:Current Drain, Pin 6 Voltage Characteristics  工作电流参数和六脚电压参数

疑惑点1:表中输入信号变量:【Antenna input voltage – dB/m  】天线输入电压的单位,使用了dB/m,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我认为厂家测量输入变量不应该会使用场强单位,正常情况下应该使用电压单位,该文档的前文中也使用过dbuv的单位,

此处是否为dBuV的误写?若是dBuV的误写,我觉得比较合理,输入为50dBuV的时候,输入电压为0.316uV。

如果是dBmV的误写,50dBmV 相当于316mV,那信号也太强大了吧?

疑惑点2:参看图表,当输入为50db/m的时候,AGC开始起控,此时噪声输出为约为-17dBm(这个单位应该为dBmV吧)检波输出为-40dbm,随着输入信号增强,噪声电压缓慢增加至-12dBm(约0.25mV),变化不大,检波输出一路降低,其最大值也就-35dBm(0.017mV ),这检波输出明显不符合现实呢。LA1600的检波输出在中等信号的强度下,输出也应该有几十mV。佐证如下:
表中提到【Vin =80dBu , 1kHz-30% mod】时,检波输出典型值为【-14dBm,155mV】。
所以上表中的检波输出单位应当是dBV。 但是-14dBV是如何转换为155mV的?  计算公式 10^(-14/20)=0.199V 即199mV,即使是199/1.414 也是等于141mV,而不是155mV。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请老师解惑。

楼主:
学习与思考:
一、查网页知道,音频电平为dBV,参考电压为0.775V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4dBV换算为电压 10^(-14/20)*0.775=10^-0.7*0.775=0.19952*0.775=0.1546V ,即155mV,这样就对上了。
那么看来图表中的检波输出单位应当是dBV,而不是dbm。

二、第一图中,【detection output】 曲线 和【Noise voltage 1kHz-30% mod】标注位置对调,就比较合理了。随着输入信号逐渐增强,信噪比增加,输出噪声一路走低,检波输出基本维持不变,就能说得通了。
检波输出因为AGC的作用,最大维持在-12DBV(194mV),嗯 好像很完美的解释了。

总结:
1、【detection output】 曲线 和【Noise voltage 1kHz-30% mod】标注错位;
2、输入信号电压单位dBu书写错误;
3、检波输出、噪声电压输出单位dBV书写错误。

以上是我的理解,还请老师指正。

网友:
各种收音机芯片的测试数据千奇百怪的,单位、测试电路五花八门。没有必要搞清楚,老衲也搞不清楚。
只需要知道一点即可:所有型号的收音机芯片中,无论哪个厂家,无论测试数据如何,对于99%的芯片,即使测试数据的灵敏度相差100倍,实际接收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老衲”净说大实话

网友:
第一圖是錯的,注意看後續各圖。

网友A:
這裏的音頻輸出dBm是按600歐姆負載上1mW計算的,是有效值,然後除以調製率0.3,可以得到載波的有效值。

网友:
輸入信號强度是指測試的時候在高放輸入端所施加的信號電壓,以1uV為0dBu,23dBu相當於14.125uV,此時輸出音頻信號對應的載波電壓是43/0.3=143.333mV。由於23dBu是AGC起控的出發點,因此可以算得從高放輸入端到檢波輸出的縂增益為143.333/0.014125=10147.5倍,合80dB整。

但市售芯片完全達不到這個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裏的音頻輸出dBm是按600歐姆負載上1mW計算的,是有效值,然後除以調製率0.3,可以得到載波的有效值。

谢老师,我出错的原因还是对音频系统知识太缺乏。

那对于天线输入电压的dB/m 也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我出错的原因还是对音频系统知识太缺乏。

那对于天线输入电压的dB/m 也可以这么理解吗?

這裏的dB/m只標示在圖表中,我也疑惑了很長時間,最後覺得就是文中的dBu,因爲數值範圍已經規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裏的dB/m只標示在圖表中,我也疑惑了很長時間,最後覺得就是文中的dBu,因爲數值範圍已經規定好了。

长短老师真的是见多识广,为我们答疑解惑,太感谢了。
祝您周末愉快,心情爽朗,玩机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我出错的原因还是对音频系统知识太缺乏。

那对于天线输入电压的dB/m 也可以这么理解吗?

回頭想了一下,dB/m的標法也是可以的,因爲只是一個比例的標量單位,dB後面沒有下標,所以要想和實際的場强聯係起來,還需要進一步換算。

比方說這個23dBu,是在輸入端實際施加的測量電平,它約等於14uV有效值。

按datasheet提供的磁性天綫數據是121:30=4.0333匝比,那麽天綫初級的諧振電壓是14*4.0333=56.467uV。

天綫的初級Q0>=120,則按0.6倍算的有載Q值就是72,於是天綫的感生電壓是56.467/72=0.78426uV。

感生電壓與場强的關係大體上是E=F*h,F是場强,h是等效高度。

若一根5*13*100mm的磁棒的等效高度為0.004,那麽場强就相當於E=0.78426/0.004=196uV/m。至此,測量電平與場强聯係起來了。

上述過程是不考慮信噪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