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电脑上播放VCD碟片有图像声音,放SVCD碟片放有图像没声音。

楼主(2025-03-15):
在电脑上播放VCD碟片有图像声音,放SVCD碟片放有图像没声音,用PotPlayer播放器和其他播放器播放都是图像正常,没声音,请教大家解决办法。

网友:
VCD碟片有声音证明声卡无问题。SVCD碟片放有图像没声音,是播放器的属性兼容问题,点击播放器的属性看看把SVCD打勾,如果不行或找不到属性,在换个播放器就可以了,注意安装播放器时的页面选项。

网友:
播放软件不能播放,差插件或要换播放软件。

网友A:
下载“豪杰超级解霸3500"安装试试。
下载地址:豪杰超级解霸3500 ,打开立即下载-直接下载就行,不用安装管家。
如果你的电脑是Windows 10系统,不能直接运行“豪杰超级解霸3500豪杰超级解霸3500",需要设置兼容模式为Windows 7运行。

楼主:
这几个播放器都试了,都是有图无声,声音设置也不知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豪杰超级解霸3500"安装试试。
下载地址:豪杰超级解霸3500 ,打开立即下载-直接下载就行,不用安装 ...

豪杰试了,播放时出现一会叽叽喳喳的声音,然后出现错误,我用的win7系统

网友B:
VLC播放器,VideoLAN 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C播放器,VideoLAN Client

VLC播放器播放也是有图无声啊

网友C:
用“完美者解码”试试

网友D:
试试 迅雷影音 迷你版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完美者解码”试试

是照片里这个完美解码吗,用了有图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迅雷影音 迷你版播放器。

迅雷影音用了,也是有图无声,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豪杰试了,播放时出现一会叽叽喳喳的声音,然后出现错误,我用的win7系统

那就换成超级解霸2010试试。

网友:
用电脑放还不如找台DVD来放来得实在!电脑放VCD未必能全部放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成超级解霸2010试试。

2010装试了,还是有图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