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表多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2025-03-15):
最近在网上买了几十个TL084,想简单测试一下。先搭了一个失调电压测试电路,侧下来都在手册范围内,集中在4,5,6mV。看起了还行,过几天再搭个电路用方波加示波器测一下频响。

网友:
表多也有坏处:
1、占地方;
2、测量结果不一致,不知以谁为准;
3、要经常维护,失宠的表利用率不高,造成浪费,长期放在角落怕电池漏液;
4、表多遭同好的嫉妒。

网友:
手里头数字与指针表许多都是好的,另外还有一些坏的。从中挑选比较准确的一块数字与一块指针表使用,出外用的时候就带一块袖珍卡片表。

网友:
表多确实有用。
我有时用两个机械表的1K档串联,测量led发光二极管。

网友:

任何时候表多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A:
就怕长期不用电池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长期不用电池漏液

那就用不漏液的电池

网友:
大表哥你好

网友B:
那么多的表,不同的测量结果,信谁?

请教楼主:zoyi的703s,示波器功能咋样?

楼主:
是的,很有道理。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测量多个参数。比如我搭的这个测四运放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的表,不同的测量结果,信谁?

请教楼主:zoyi的703s,示波器功能咋样?

这里是测的四运放tl084,分别显示的是每个运放的失调电压。
703S的示波器功能还行,比不上台式示波器,胜在便携上。带宽有50MHz,日常使用够用了。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是合格的表,都够用了,很少用到小数点后几位精度的情形。

网友:
兵不在多 将不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