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德生BCL2000收音机,怎样取消自动关机功能

楼主(2025-03-15):
请问各位大师德生BCL2000收音机,怎样取消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A:
正常开机模式,就不用取消自动关机了,这不是正合您的意吗?怎么还要取消自动关机呢?(睡眠模式就是时间到了〈时间可调〉,它就自动关机)。

网友B:
开机瞬间双击那个红键,或者问德生售后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除非改装,BCL睡眠键没有和电源键分开,这个设计不好。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 长按是正常开机,短按是睡眠开机(正常开机需要按住久一点松手就是正常开机了,使用体验不够简单便捷)。

网友:
按两秒开机

楼主:
长按了有十秒左右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双击那个红键,或者问德生售后

试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 长按是正常开机,短按是睡眠开机(正常开机需要按住久一点松手就是正常开机了,使用体验不够 ...

按一下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一下就开机了

短按就正常开机?这不是挺好吗?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BCL3000,2000压箱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开机模式,就不用取消自动关机了,这不是正合您的意吗?怎么还要取消自动关机呢?(睡眠模式就是时间到 ...

问了客服长按5秒左右就行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关于BCL2000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和BCL3000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BCL2000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和BCL3000有点区别。

3000是2000的升级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是2000的升级款

3000关机的时候要长按。准备开机的时候短按时是睡眠模式,长按是正常开机,感觉呆呆的,不过对于喜欢睡眠模式的用户稍微友好一点。尽管如此,我还算喜欢这款机子。还有一个明显区别是2000没有立体声,3000有,3000使用耳机听效果还不错。声音外放没有2000好,3000的外放声音比较尖听久了不舒服,我小改过音频电路,效果满意。

网友:
BL2000刚试了一下,短按开机有定时(可调),长按开机没有定时。按一下就关机。

网友:
还是睡眠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