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摩托车油表,怎么改成电量显示?

楼主(2025-03-15):
我摩托车的车架,改成电动车了,想利用原来的油表,怎么改成显示电量呢?谢谢,请大家指点。

补充,油表是指针式的,油箱里有浮子做液位指示。
电车电池电压在64V-72V范围内。

网友A:
自己攒电动车,能合法上路吗?

网友B:
你都不说油表是指针的还是数字的,亦或是LED条的。或者摩托车的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攒电动车,能合法上路吗?

不是每条路上都有蜀蜀抓车的,这让我想起了廿多年前湖南的一个木匠还自己攒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攒电动车,能合法上路吗?

乡下没有管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说油表是指针的还是数字的,亦或是LED条的。或者摩托车的品牌型号

谢谢,小日本三轮的小摩托车,表是指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小日本三轮的小摩托车,表是指针的

这是CG125还是小链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小日本三轮的小摩托车,表是指针的

这个就是早期的用变阻器做传感器的。你可以做个电压变换器,把电瓶的满电电压与亏电电压值的差转换一个0-12v的电压接到油表上,具体的数值我记不准了,大概就是酱紫了 还有就是多问一下:这个是本田的不倒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CG125还是小链条的?

CG125是顶杆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小日本三轮的小摩托车,表是指针的

应该是电磁式燃油表
看看如何把之前的油位转化为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早期的用变阻器做传感器的。你可以做个电压变换器,把电瓶的满电电压与亏电电压值的差转换一个0- ...

您圣明,就是那个不倒翁

网友E:
改后指示电压不精确,只能是情怀.将海洋老师的电路图稍微改一下,油面传感器处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调节两电阻使表针指示范围在电池最高和最低电压之间.然后换成固定电阻.我只是提供思路,具体情况要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磁式燃油表
看看如何把之前的油位转化为电量?

谢谢老兄,让我知道了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后指示电压不精确,只能是情怀.将海洋老师的电路图稍微改一下,油面传感器处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调节两电阻 ...

谢谢指点。我考虑一下如何 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圣明,就是那个不倒翁

罪过啊,好好的车被你给霍霍了。难道就不能想办法给修好吗,本田二冲的声浪让人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