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强改200k欧灵敏度与简单上位机编程

楼主(2025-03-15):
  学了一段时间单片机,总想着干点儿啥,一眼看见那个MF47,
用着和很方便,但是欧姆调零容易坏,修好了没几天又坏,有时候
就想着给它换成自动调零,然后就是画板子改线路,一遍一遍的测
试。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版本:

  原表1V档改成5uA100mV,取消不常用的2500V档和三极管座。
可外接1602显示,背面图如下:

  由于改成了有源表,OFF档变得有用处了,用完
可以拧到OFF档关机(省电),30分钟自动关机后要在OFF档停
半秒才能开机。
  相比原MF47,在使用上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使用前要先开机。
测量电阻再也不用调零了,表棒极性变为和数字表相同的红正黑负,
Rx10k档测试电压改成了3V。
  相比MF63,省去了放大器调零和欧姆调零,多节电池变为一节
14500(5号)锂电池。
  表针摆动的阻尼系数可以调到你想要的完美效果,我调成了冲过去
一点后退回到稳定位置。
  相比数字万用表(外接1602显示时),电阻测量有五位数显,
比如Rx1档分辨力达0.01欧,最大显示约989.00欧,对应到Rx10k
档那就是接近10M欧,1M欧以上的大值电阻可快速显示结果。
其它档位满量程显示5000(有效分辨率约3600)。档位开关触点减少
到只有三个大触点。

未完,待续。

网友:
正如我所说,尝试提高传统模拟万用表的精度确实是没有必要的。原因是功耗太大,而且 MCU 和 24 位 ADC 转换器需要额外的成本。这有点主观偏见。模拟万用表的实际优点是可以近似地得出测试结果。活性成分的使用应能加快处理速度,并且使用起来更安全。如果您追求精确,使用数字万用表就足够了。更不用说转换器的频率响应也不是很强。
这就像尝试重新设计车轮,使其更美观、更光滑。却忘记了轮子的基本原理。许多类似的项目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被遗忘,或无人关心。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对齐的困难。尽管无论你如何努力地将 24 位 ADC 塞进时钟,其实际优势并不比数字时钟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前的环境确实不利于新产品开发。我也只是把我对
万用表的理解和可能的改进方向展示出来,以后再看
情况 ...

再仔细想想。能够利用MF47原有特点(例如机械切换机制)的产品设计。如果生产时完全抛弃经典 MF47 的内部结构,其吸引力就会很差。另外现代MF47除了内部有磁性表头外,其他品质也比较差。甚至铝制表盘上的印刷也不清晰。我认为你不应该主观地持有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听取别人的建议。
测试电压过高(高达 30V)也会导致功能变窄。在拥有大量 RAM 和 CPU 的现代社会,您敢在微型芯片电阻上测试 30V 电压吗?我认为不是。甚至会损坏 MOSFET 的 G S 栅极
和谐的设计以适应时代并提高日常使用的可用性非常重要。最终,他们关心的用户每天都在完成工作。如果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利弊的话,恐怕这样的产品很快就会被抛弃。

网友A:
您能否提供有关该项目的更多详细信息?

网友B:
欧姆档调零,正经的早年南京电表厂的就还可以。这几天因为在外只能用90版(15V电压对付*10K档)47表,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档调零,正经的早年南京电表厂的就还可以。这几天因为在外只能用90版(15V电压对付*10K档)47表,一点 ...

很遗憾,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以前的老表了,
新生产的都是碳膜电位器,磕磕碰碰几下就坏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遗憾,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以前的老表了,
新生产的都是碳膜电位器,磕磕碰碰几下就坏
了。

请教下,MF47表的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MF47表的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没有高质量又耐用的替代品了,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所以才想办法用电子电路做出自动调零的电路板换了它。

楼主:
  大家可能发现了,1602的显示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对应欧姆档或其它
档,电压电流测量模式时,可以在1602上显示出三个数,分别对应500
量程,250量程和100量程。如果发现用户在测量电阻,则自动显示出
电阻阻值,精度和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相近,但范围更宽。
  虽然从无源表改成了有源表,耗电量并不大,只有580uA(3.3V),
一节700mAh铁锂电池可以连续使用1000小时,当然还有30分钟自动关机,
关机后(OFF档)只有8uA(3.3V)。外接的1602耗电1.4mA,加起来才2mA(3.3V),
能跟随万用表的关闭而自动关闭。
  有时候可能无法确定万用表是不是在开机状态,我设置了五秒一次的
短“嘀”声提醒。还有表棒接反,低电阻和超量程都有声音提醒。
  电流档满里程从250mV降到了100mV。很显然,电流档的压降越小越好。

网友:
有技术,玩、折腾就是乐趣,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MF47表的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

到咸鱼上找找看,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能否提供有关该项目的更多详细信息?

这个项目旨在测试这个方案的可行性,目前来看结果非常好,
当前正在做长期稳定性的测试,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内容发出
来,我们正在做预览版,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测试。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可以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旨在测试这个方案的可行性,目前来看结果非常好,
当前正在做长期稳定性的测试,接下来还会有更 ...

我给你发了一条消息!

网友:
测试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测试吧。

网友D:
如果有产品,我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产品,我想买个

近期会有预览版(能正常使用但寿命存疑),供爱好者测试之用,
如果你有维修能力,欢迎参与测试。

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正式版(镀金线路板)的产品出来。

楼主:
  一般数字万用表200欧档都会有0.2欧左右的底数,我这个表也有
同样的问题,表棒短路时,Rx1档会有0.13欧左右的底数,由于表内
有保险管,线路,刀开关触点,表棒线等都有电阻,合起来就有这么
大了,我的表棒线电阻两根只有20毫欧。因为一般的表棒线电阻都在
0.1欧左右,甚至更大,这样的话底数就会有0.2-0.3欧了,所以我认为
在程序中预先扣除这个0.13欧是合理的,扣除的太多可能会影响精度。
如果爱好者有其它更好更合理的想法可以留言。

网友:
楼主厉害呀,淘宝上这种自动调零的还挺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会有预览版(能正常使用但寿命存疑),供爱好者测试之用,
如果你有维修能力,欢迎参与测试。

适配天宇厂47系列的套件吗?后面出的话那就太好

网友:
引起关注后,说不定还可以把专利卖给厂家

楼主:
  临时找了一根铜丝把1602绑在了支架上,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虽然1602只给它设置了很小的背光电流,但还是有效果的,有维修能力的
可以改电阻加大背光电流。

当前我手上只有五片电路板,想要预览版的快留言预定。

网友E:
有蜂鸣档吗?能不能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蜂鸣档吗?能不能点亮led

Rx1档低于20欧就会有声音。
测试电压3.0V,低于3.0V的都能点亮,但要选择合适的档位测试,以防烧坏LED。
Rx1档低于20欧时为脉冲模式,(表棒短路时)峰值电流约110mA,平均电流约10mA。

网友E:
电流太大了!短路时1ma比较合适。预览版只有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太大了!短路时1ma比较合适。预览版只有pcb吗?

原版的MF47,Rx1档短路电流约90mA,MF500的Rx1档中值为10欧,
短路电流约150mA,指针式的万用表差不多都这样,你可以选择其它测
试电流小的档位。比如我这个Rx10k档短路电流不到20uA(3V)。

预览版PCB会安装好所有零件,除了测电池的bat档,其它档都能正常使用,
只有五个,我这边会组装成完整的表给大家,带有1602显示组件,不带电池,
用户要自己准备14500锂电池或五号铁锂电池,表棒为可选件,到时会拍照
片给大家看实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以前的老表了,
新生产的都是碳膜电位器,磕磕碰碰几下就坏
了。

     我有一块MF47,调零电位器是罕见的线绕电位器,

网友F:
你好,前辈,会考虑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前辈,会考虑开源吗?

暂时没考虑过开源,这玩意儿原理其实很简单,
你完全可以用51单片机做一个差不多的出来。
只是某些参数要用特殊的算法加上很多次的实验
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曾经用不同的单片机
做了三个版本,报废的电路板那是一堆一堆的,
经过反复的测试才成现在的样子。

楼主:
接下来就是上位机编程了,编一个有用户界面的上位机程序目前对我来说还是有一
定难度的,写一个控制台下的程序则容易了许多,只有“main函数”加“大循环”。
以前写的电阻并联求值小程序,只有控制台界面,算上标点符号也只有15行,贴出来
和大家一起学习最简单的电脑编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x,y,z;
  printf("\n***电阻并联求值小程序***\n\n");
  while(1){
    printf("============分隔线======\n");
    printf("电阻1(可输入小数):");
    scanf("%f",&x);
    printf("\n电阻2(可输入小数):");
    scanf("%f",&y);
    z=(float)(x*y/(x+y));
    printf("\n并联阻值=%g\n\n",z);
    }
}
找一个大家喜欢的编译器编译出来就行了,运行效果如下:

我这个指针万用表是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的,比如我电脑上的串口是DAP-link,
相应的驱动程序必须先安装好,然后就是电脑编程了。
  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一个简单的串口配置发送和接收示例程序,
此程序配置串口为57600波特率,8位字长,1位停止位,无校验,并通过COM3
发送和接收数据。源码如下,和大家一起学习: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n这是一个串口测试程序!\n\n注意串口号是否正确!\n\n");
    printf("请连接串口设备的Rx和Tx,\n\n然后运行此程序\n\n");
    HANDLE hSerial;
    DCB dcbSerialParams = {0};
    COMMTIMEOUTS timeouts = {0};
    // 打开串口,这里改成对应的串口号
    hSerial = CreateFile("\\\\.\\COM3",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hSerial == INVALID_HANDLE_VALUE) {
        fprintf(stderr, "打开串口出错!\n\n请填写正确的串口号后再编译运行!\n");
        getchar();
        return 1;
    }
    // 配置串口参数
    dcbSerialParams.DCBlength = sizeof(dcbSerialParams);
    if (!GetCommState(hSerial, &dcbSerialParams)) {
        fprintf(stderr, "获取串口状态出错\n");
        CloseHandle(hSerial);
        return 1;
    }
    dcbSerialParams.BaudRate = CBR_57600;//波特率
    dcbSerialParams.ByteSize = 8;//8位字长
    dcbSerialParams.StopBits = ONESTOPBIT;//1位停止
    dcbSerialParams.Parity = NOPARITY;//无校验
    if (!SetCommState(hSerial, &dcbSerialParams)) {
        fprintf(stderr, "设置串口状态出错\n");
        CloseHandle(hSerial);
        return 1;
    }
    // 设置超时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5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5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5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
    if (!SetCommTimeouts(hSerial, &timeouts)) {
        fprintf(stderr, "设置超时出错\n");
        CloseHandle(hSerial);
        return 1;
    }
    // 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sendData[] = {0xa1, 0xd2, 0xb3, 0x84, 0x35};
    DWORD bytesWritten;
    if (!WriteFile(hSerial, sendData, sizeof(sendData), &bytesWritten, NULL)) {
        fprintf(stderr, "串口写入出错\n");
        CloseHandle(hSerial);
        return 1;
    }
    printf("发送 %lu 字节\n", bytesWritten);
    // 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256];
    DWORD bytesRead;
    if (!ReadFile(hSerial, receiveData, sizeof(receiveData), &bytesRead, NULL)) {
        fprintf(stderr, "串口接收出错\n");
        CloseHandle(hSerial);
        return 1;
    }
    printf("接收 %lu 字节: ", bytesRead);
    for (DWORD i = 0; i < bytesRead; i++) {
        printf("%02X ", receiveData);
    }
    printf("\n\n成功接收数据,请关闭此程序!");
    // 关闭串口
    CloseHandle(hSerial);
    getchar();//等待用户查看结果
    return 0;
}
### 代码说明
1. **打开串口**:使用`CreateFile`函数打开串口`COM3`。如果打开失败,程序会输出错误信息并退出。
2. **配置串口参数**:使用`GetCommState`获取当前串口配置,然后设置波特率、字长、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最后通过`SetCommState`应用这些配置。
3. **设置超时**:通过`SetCommTimeouts`设置串口的读写超时时间。
4. **发送数据**:使用`WriteFile`函数将数组`sendData`中的数据发送到串口。
5. **接收数据**:使用`ReadFile`函数从串口读取数据,并将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在`receiveData`数组中。
6. **关闭串口**:使用`CloseHandle`关闭串口。
### 编译和运行
在Windows上使用C编译器(如MinGW或Visual Studio)编译该程序,并运行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确保COM3端口已连接并配置正确。
### 注意事项
- 确保COM3端口可用且正确连接。
- 如果COM3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程序将无法打开串口。
- 该程序假设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较小,如果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可能需要调整缓冲区大小和超时设置。
这个示例程序展示了如何使用Windows API进行基本的串口通信。根据实际需求,可以进一步扩展和优化该程序。

如果将电脑串口的Rx和Tx连接起来,程序运行的结果是收到了自己发送的数据,效果图如下:

经过我的几番改进增加了数据记录到文件的功能,
控制台界面变成了如下的样子:

楼主:
  这款表电流测量部分的原理如上图所示,满量程设定
为100mV,各档分流电阻阻值可以计算得到。10A档电阻
丝为25mR,实际上满量程为242.5mV,经R2和R3分压得
到100mV进入测量机构,对于0.5A档来说,实际的采样电
阻刚好是0.2欧。0.1mAx10M=1kV,50uAx10M=500V,
25uAx10M=250V,5uAx10M=50V,交流电压经电阻分压
和二极管整流后进入50uA节点,所以交流电压档的灵敏度
是9k欧每伏。

网友:
强,期待你的成品

楼主:
  最近开始学kicad,又画了一遍图,总算画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放大器和单片机adc测量,就构成了完整的电路图了。
其实这个原理不难,交流电压和原表一样,被测交流电压经
各档分压电阻后由二极管D1和D2整流,实际测量的是50uA
直流电流。欧姆档改成了和数字表相似的结构,Rx10k档为基
础档,Rx1k档在165k电阻基础上并联18.333k电阻得到16.5k
基准电阻,其它欧姆档可依此类推,Rx1档电流有点偏大,加
了10欧的限流电阻。
  单片机测量到的数据在其内部计算和转换,最后由定时
器推动表头指针完成显示,爱好者可以添加常用的单片机如51
做出自己的版本来。

楼主:
  通常指针表头有非线性问题,但不知道其非线性误差有
多大,所以在打样时顺带着做了上图的小条电路板,利用并
联或串联电阻的方法,对照五位台式万用表,做成了如下的
标准电阻箱,范围从2欧到1M欧,

  然后可以比较方便的查看指针万用表欧姆测量的精度,
还能观察到表头的非线性问题。有的表头线性度很好,比如
下图拍到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表头线性度都有这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常指针表头有非线性问题,但不知道其非线性误差有
多大,所以在打样时顺带着做了上图的小条电路板 ...

楼主可以把数字讯号转换成模拟讯号驱动表头,使指针表的准确度和线性得到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把数字讯号转换成模拟讯号驱动表头,使指针表的准确度和线性得到提高。

这个想法很好,利用单片机的算法修正指针表头的非线性,
理论上可行,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每一个表头的非线性都
是不同的。如果真的这样修正了,那么这块这电路板和这个
表头就被锁成了一体,以后就不能更换其它的电路板或表头,
因为会出现人为加大误差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常指针表头有非线性问题,但不知道其非线性误差有
多大,所以在打样时顺带着做了上图的小条电路板 ...

建议用电流检查裸表头,欧姆表受电池和元件误差的双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电流检查裸表头,欧姆表受电池和元件误差的双重干扰。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常规的指针万用表欧姆档的误差受
表内电池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在线路板上增加了稳压
器,电压相对稳定,内阻也很小,理论上我这个表欧姆
档的误差只与表内参考电阻的精度有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常规的指针万用表欧姆档的误差受
表内电池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在线路板上增加了稳压 ...

这样的话,可以省掉欧姆调零电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咸鱼上找找看,拆机的,

   我有一块调零电位器是线绕的,闲鱼看我zwsxzhong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话,可以省掉欧姆调零电位器了

常规的指针万用表即使加了稳压器也不能省掉欧姆调零电位器。
有那种1.5V的稳压器,比如XC6206就有1.5V的规格,我这板上
用的是3.0V的,静态电流实测6uA,完全可以不加电源开关(有
类似的产品据说静态电流只有1uA)。使用指针万用表的朋友可
以找一个SOT89封装对应电压的XC6206安装进去,电池改成锂
电池,那样使用表的时候就好多了,Rx10,Rx100,Rx1k,
Rx10k档一次调好就不用再调零了,但是Rx1档还是有一点点不
到零的,这时候差的那一点点反应的就是稳压器的内阻加线路
电阻等,数字万用表在200(或400)欧档也有0.2欧左右的底数。

我这个设计其实不加稳压器也是可以省掉欧姆调零电位器的,拆
掉稳压器后测量电阻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可以做实验验证),这
是测量方法决定的。

楼主:
  我喜欢指针万用表的原因之一是这种欧姆档3V电压的可以直接估测
单片机的工作电流,表棒确认好正负极后往被测电路板上一搭就能估出电流值,
简单快速而不用其它仪器或设备。
  现在的单片机大多数都能在2.5V条件下工作,这就有了3V-2.5V=0.5V
的空间,工作电流大多数都不到20mA。我这个改装版Rx1档内电阻是26.5欧,
在0.5V压降时能提供500/26.5=18.8mA的测试电流,小于此电流的单片机
都能正常工作。我测了一下这个改装板的电流:

  这个Rx10档的内部电阻是10+165=175欧,3000/175=17.14mA/50格
=0.3428mA每格,从表上看不到2格,可以估出0.6mA,实际测量是0.58mA,
刚好对应上了。再看看接上1602显示后的电流:

  刚好5格,可估出电流是1.7mA。关机后的电流也可以估出来,
测试图如下:

  两格多一点,这个是Rx1k档,表棒短接电流=3000/16.51=181.7uA/50格=
3.6uA每格,刚好对应实际测量的8uA。当然单片机的启动电流较大,不能直接
用Rx1k档测量,要先用Rx1或Rx10档使单片机启动,之后再快速的切换到Rx1k
档。虽然这样测量出来的数据没有标准方法那样准确。有时候单片机性能不良
或引脚间漏电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快速的查出来。
  以后我们会逐步加强这一功能,要在1602上显示出电流值,那样就更方便了。

楼主:
改了一下程序,欧姆档添加了电流显示功能,

经计算,3000mV/165k=18.18uA,由于不能识别当前的档位,
所以将小数点设置到Rx1和Rx1k档位上,对于Rx10和Rx10k档则
小数点要左移一位读数。

根据电路图,对于Rx10档,在10欧限流电阻的影响下,测量电流
变小了一些,理论上3000mV/175R=17.14mA,这里有一点小小的
误差,可能是稳压管的内阻或限流电阻的误差或单片机的随机误差
造成,误差不大,在允许范围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由于Rx1档测量电流相对较大,当被测电阻小于20欧时,我们
设置成了脉冲模式,1602上显示的是峰值电流,有“!”提示,
实际电流约为峰值电流的十分之一。
3000mV/(10+16.5)=113.2mA,与显示值非常接近。

楼主:
工作电流测量效果,由于是在Rx10档,1602显示5.0,实际是0.5mA。

  关机电流不到8uA,Rx1k档测量,1602显示7.6uA,小电流下分辨力
有点低,明天看看能不能改大一些。

楼主:
因为用着很顺手,所以暂时留一套自用,其它四套都已
安装好了,只等刷程序和校准了,一套包含主板和1602
驱动板,接线很简单,如下图所示:

电池线建议用0.2-0.5平方的。主板上遗漏了串口输出定义,
感兴趣的朋友注意收藏此图,方便以后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

楼主:
万能的坛友,这个MF47C档位面板标牌,
有没有谁能改字并制作出来的?或者能改
字也行。下一步就是改MF47C了。
目前这个MF47的版本,实测精度很满意,
所有档位都在0.6%以内(1602显示模式)。
在某些方面比三位半数字表更优,比如电
阻测量分辨力可以到0.01欧,可以显示测
量电流,可以直接测量单片机等器件的工
作电流......更多功能等待你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