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6如果不用喇叭,用耳机,牠可以直接推动不

楼主(2025-03-15):
PDF里面没找见。资料都语焉不详

网友:
PDF里面有很详细的FM、MW、LW、SW的输出电压,连测试条件都标得很清楚,怎么叫语焉不详?

网友A:
J1就是耳机插口,负载32欧,输出电压34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就是耳机插口,负载32欧,输出电压345mV。

感谢老爷子,我竟然没看见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爷子,我竟然没看见

习惯了传统的电原理图,原厂资料的电路图的现代画法,刚接触时也看不懂,而且至今还没弄明白红框中的意思

为了折腾这陌生的现代数字芯片,不得不将看不明白的现代画法,转换成老旧的传统电路图!

网友:
同一个电路,老旧的传统门坎低,一目了然,现代的画法简约,却高深莫测,越来越让初学者望而却步,不知是否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传统的电原理图,原厂资料的电路图的现代画法,刚接触时也看不懂,而且至今还没弄明白红框中的意思 ...

紅框中的Xi-Xo接到晶振兩端,RCLK是提供給單片機的移位時鐘,所以紅框電路是一個選項,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传统的电原理图,原厂资料的电路图的现代画法,刚接触时也看不懂,而且至今还没弄明白红框中的意思 ...

应该是外部参考时钟。

网友B:
KT0936M音频输出幅度,直接带动耳机绰绰有余,使用低阻抗耳机音量太大,常用的音量控制电位器阻值在10kΩ级别,不适合给耳机做音量控制,须使用自带多档衰减开关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0936M音频输出幅度,直接带动耳机绰绰有余,使用低阻抗耳机音量太大,常用的音量控制电位器阻值在10kΩ级 ...

冰岛老师,那就在输出加一个电位器一个9011啥的能解决不?用8-32欧耳机都行吗?或者150欧助听器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传统的电原理图,原厂资料的电路图的现代画法,刚接触时也看不懂,而且至今还没弄明白红框中的意思 ...

11脚干啥的,还有哪个AO场馆具体作用是?看起来开机他就导通啊,防范姐吗?反接的话,我听说源极漏极接反了不影响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脚干啥的,还有哪个AO场馆具体作用是?看起来开机他就导通啊,防范姐吗?反接的话,我听说源极漏极接 ...

AO3402,NPN型MOS场效应管,作电源反接保护的。因用大容量低内阻锂电池供电,功放芯片D8002在电源反接后极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02,NPN型MOS场效应管,作电源反接保护的。因用大容量低内阻锂电池供电,功放芯片D8002在电源反接后极 ...

感谢AAA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脚干啥的,还有哪个AO场馆具体作用是?看起来开机他就导通啊,防范姐吗?反接的话,我听说源极漏极接 ...

KTO936B9的11脚,用外存储器时作波段转换控制,不用外存储器就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O936B9的11脚,用外存储器时作波段转换控制,不用外存储器就空着。

接个微动开关,可以像KK-9那样切换调频和AM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个微动开关,可以像KK-9那样切换调频和AM么?

参考这图,但不带B9的O936的11脚与10脚是反的。

网友A:
我没用过AT24C02这类外存储器,因为0936B9内置的性能已经够好了。0936B9做了很多,与外加24C02的熊猫T51机对比性能,自制机丝毫不逊色,而且更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AT24C02这类外存储器,因为0936B9内置的性能已经够好了。0936B9做了很多,与外加24C02的熊猫T51机 ...

听您说这个电路比KK9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您说这个电路比KK9好,是什么原因呢

我打板做过加AT24C02的线路,不外乎修改一些寄存器参数,参照0937,其实能改的也不多,改后能感觉出区别,但不大,也说不上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折腾一番后还是恢复默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您说这个电路比KK9好,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数字机芯片KT0936M的应用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当初为了弄清KT0936M芯片,买了熊猫T50和KK-9A,主芯片都是KT0936M B9,价格相差100多元,性能不在一个档次上。也替换过KK-9的KT0936M B9,性能依旧,强劲的底噪声不减。连同自制机一起对比,差异只能是PCB板布局布线上。KK-9A作跨线的0欧贴片电阻高达13个,合理与否,可窥一斑。收音机底噪声,特别是芯片机,多在于PCB板布局布线,也是厂家之间的技术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数字机芯片KT0936M的应用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 ...

给老爷子点赞!细心,善于思考,居然对KK9有多少跳线记得清清楚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冰岛老师,那就在输出加一个电位器一个9011啥的能解决不?用8-32欧耳机都行吗?或者150欧助听器耳机?

用KT0936M制作收音机,在音量电位器与耳机之间增加一只晶体管作为阻抗变换器是比较合理的。这只阻抗变换晶体管可以使用射极跟随器,也可以使用共发射极电路(耳机接集电极)。如果使用共发射极耳机放大,耳机直接串联在三极管集电极,耳机放大集电极直流电压还可以作为8002的待机控制,这样,8002的供电就不需要经过电源开关,直接从电池取电,避免开关接触电阻造成电压损耗,也可以避免电源开关闭合瞬间的烧蚀问题。
KK-9之所以音质差、噪音大,主要原因是音频放大电路耦合电容小,没有高频衰减电路,没有相位补偿电容。KK-9电位器的连接方式,KT0936M音频输出经过1k隔离电阻接电位器滑片,电位器非接地一端串联0.1μF电容和2.2k电阻接8002。这种连接方式的优点是电位器滑片以上的阻值与8002输入电阻串联,中、小音量状态下使8002的放大倍数减小,从而降低失真。如果把0.1μF电容换成1μF,电位器滑片对地连接0.1μF电容,33kΩ负反馈电阻并联1000pF电容,改造之后声音会明显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T0936M制作收音机,在音量电位器与耳机之间增加一只晶体管作为阻抗变换器是比较合理的。这只阻抗变换 ...

冰岛老师,我在电位器滑片对地接了104,地段啸叫的厉害,改成103啸叫不明显了。这个电容能改变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岛老师,我在电位器滑片对地接了104,地段啸叫的厉害,改成103啸叫不明显了。这个电容能改变增益?

这个电容是吸收高频的,电容量越大,高音和高频干扰越少,不应该造成啸叫,也不会改变电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T0936M制作收音机,在音量电位器与耳机之间增加一只晶体管作为阻抗变换器是比较合理的。这只阻抗变换 ...

冰岛老师,0936 8002的图,您有推荐的吗?门道太多了,我只能一边做一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