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测试仪--拆解

楼主(2025-03-15):
漏电保护器拆机---给大家看看----860买的------只能判断漏电保护器的合格不合格----同一型号的两个漏电保护器----不能判断哪个更灵敏,那个漏电电流大,那个小---大小相差多少,模糊啊---------想要一个能测试漏电电流大小的,具体电流是多少的--能比较电流大小的,请用过师傅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一个5K电阻串联一个10K线绕电位器,再串一个交流毫安表,就可以测量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了

网友:
简单粗暴型

网友:
按理说价值860元的东西,应该能漏电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这个能测试漏点动作时间和漏电电流,漏电流是固定档位可以切换,如果改成任意设定漏电电流档位会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5K电阻串联一个10K线绕电位器,再串一个交流毫安表,就可以测量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了

注意选用的电阻功率,建议5W以上

网友:
你买的这个型号的测试仪没有这个功能,好像也不怎么便宜。你可以上京东看看,记得找那种带“RAMP电流”的测试仪,就是带所谓斜坡电流测试功能。这个功能的意思是:当你按下测试键,漏电流从0开始快速上升,直到漏电保护器分断,然后显示分断时的电流和分断时间,恰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京东,有一种叫“西玛AR5406A漏电开关测试仪”,卖71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