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迪波MOUNT-2000音箱电路图

楼主(2025-03-16):
求迪波MOUNT-2000音箱电路图,哪位朋友能提供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A:
TDA2030A芯片的吧?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030A芯片的吧?拆开看看

朋友,这不是你说的那种功放芯片

网友:
不是 TDA2030A ,是 TEA 2025 ?

网友B:
记得是双11V供电,要电路图毫无意义,十几元的2030功放板或二十几元的1521功放板代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双11V供电,要电路图毫无意义,十几元的2030功放板或二十几元的1521功放板代换就行了。。。

这是我朋友的机器出故障了,费很大事都没修好,所以想求一份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修过一个迪波低音炮不响,朋友找人未修好,说集成电路损坏,要邦找集成电路,但是测电压基本正常,将集成电路互换,故障还是一样,再查小:电解电容失效,大多数电容容不足,有声音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