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Python语言编程解决过哪些实际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楼主(2025-03-16):
大家用Python语言编程解决过哪些实际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网友A:
批量重命名一个文件夹中的评书 MP3 文件,给文件顺序编号,然后把MP3文件复制到存储卡中,再把存储卡插在收音机中就可以播放评书了,在收单机中可以通过输入数字选择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重命名一个文件夹中的评书 MP3 文件,给文件顺序编号,然后把MP3文件复制到存储卡中,再把存储卡插在收 ...

如何保证文件的顺序跟编号的顺序一致?

网友A:
每一部评书的文件都是从1开始编号,象1.mp3、2.mp3,如果把多部评书放在一张存储卡里面就需要按顺序给所有文件命名,如果第一部评书最后一个文件是301.mp3,下一部评书的第一个文件就应该是302.mp3,这样才能在播放器上通过输入数字选择评书。使用python代码实现修改不同评书的文件名按顺序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部评书的文件都是从1开始编号,象1.mp3、2.mp3,如果把多部评书放在一张存储卡里面就需要按顺序给所有 ...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有时可能目录下的第1首歌并不是1.mp3,而是最早被复制或者下载完成的那个文件

网友B:
我解决了diy的电子表自动对时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高手来说是盘小菜。

网友C:
通过各种接口 (Ethernet、USB、GPIB、RS232) 控制仪器仪表实现复杂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重命名一个文件夹中的评书 MP3 文件,给文件顺序编号,然后把MP3文件复制到存储卡中,再把存储卡插在收 ...

这个问题我是用批处理解决的。

工作原因,会产生一大堆文件名是1、2、3....345、346之类的文件,后期处理时文件名前几位需要改为特定字符,数字部分需要补足4位,不够的补“0”.
还有诸如将分布在各个子文件夹里的文件转移到特定文件夹之类的需求......

就这么些需求,自己写批处理文件要倒腾好久,需求改一点,批处理文件就要跟着改,麻烦。
DeepSeeK出来后,让它写批处理,需求提出来,几秒钟搞定,效率大大增加。

Python还没入门,但借助DeepSeeK也搞了个串口通讯小程序,把以前做的数控电源预留的串口也用上了,实现在电脑界面修改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
还尝试做了个俄罗斯方块游戏,也是基本不用改代码,直接运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diy的电子表自动对时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高手来说是盘小菜。

高手也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各种接口 (Ethernet、USB、GPIB、RS232) 控制仪器仪表实现复杂测量

这个比较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