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块指针万用表阻尼好起来

楼主(2025-03-16):
让每块指针万用表阻尼好起来
玩指针万用表的不少玩家对慢阻尼表都比较喜欢,比如mf47表,慢阻尼的要比非慢阻尼的价格更高。其实通过简单的办法,每块指针表都可以调出满意的慢“阻尼”,之所以用双引号,你懂的。
方法:
按图一,在表头上并联一个约10K电位器。然后用任一档位测量,让指针动起来,调节电位器,使指针停下来时又没有超过线,不用去管测量准不准。保持电位器位置最好记下阻值,这点很重要,阻值过大或过小均不好。如有电阻箱代替电位器更好。
完成第一步后,保持电位器不动,按图二串联一只适量的电解电容(注意要好一点的电容,漏电电流尽量小),使指针退回0位时不过线。
最后,把电位器阻值换为固定阻值,与电容焊好固定于表头上即可。通过测试,此方法没发现万用表影响测量。
此方法自己命名为RC法,以下是部分表的RC值,每块表均不同,仅供参考。
mf14:R=1.43K,C=1000uf
Mf18:R=4.76K,C=470uf

网友:
有机会测试一下!

网友A:
如果电容有漏电还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有漏电还会影响精度的

挑好点的电容就行了,万用表头的灵敏度一般在几十uA,精度撑死也就1%FS,所以找个漏电流在百nA左右的电解就可以了,这个级别漏电流的电解不难找

网友C:
半波整流电路中接入滤波电容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会提高,会影响交流档的测量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有漏电还会影响精度的

只要电解电容质量不是很差,加额定电压激活几个小时,漏电绝对让你满意。

网友:
每一块表不一样,同一型号的表阻容值也不一样。要慢慢调整阻容值。

网友:
哪位大神说一下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有漏电还会影响精度的

不必太担心,因为表头满度电压很小,一般只有几十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好点的电容就行了,万用表头的灵敏度一般在几十uA,精度撑死也就1%FS,所以找个漏电流在百nA左右的电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必太担心,因为表头满度电压很小,一般只有几十mV。

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电路中接入滤波电容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会提高,会影响交流档的测量精度。

绝大多数指针表的表头,都并有滤波电容,目的就是提高整流器的负载能力、消除指针振动。滤波后的电压有上限,电容再大也只能提高负能力,表头灵敏度很高,对于整流器来说负载很轻,这只电容大点小点儿是不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指针表的表头,都并有滤波电容,目的就是提高整流器的负载能力、消除指针振动。

是的,表头带有滤波电容的万用表,在刻度线绘制、电阻网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个因素。如果后期自己改制,刻度盘就需要调整了吧?还有万用表整体的频率响应也改变了。

网友:
从使用感受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表针速度太慢了不好,应该是更快的显示结果才好,
太快了又会冲过去,比如MF63就太快了,冲过去后来回摆动好几下才停下来。太慢
了也不好,要等好几秒甚至更久才能停在稳定的位置。最好的是冲过去一点儿,退回
立马停住,这样才能快速的看到结果,这才是我认为的最好的阻尼效果。

网友E:
一般小于100ua的表头,阻尼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表头带有滤波电容的万用表,在刻度线绘制、电阻网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个因素。如果后期自己改 ...

频响跟整流管有关,比如用1N4148替换4007会明显提高频响范围,
毕竟流过表头的是直流,不加电容的话,脉动波靠指针本身的惯性也能平抑掉,
即便给表头通过交变电流,一般高于50Hz时指针也不会有反应,这个50Hz跟指针系统的固有频率有关。
所以设计或改制时要考虑整流管,滤波电容就比较鸡肋,甚至没有它都行,比如早期的500表。

网友F:
电容电阻的串连电路就是个时间常数。1.43K的电阻与1000uF的电容相串连,相当于143K电阻与10uF电容相串连。后者方案中的高质量电容就容易找了。

网友:
阻容串连后与表头并联时相当于给表头加上了积分电路,从而增加阻尼;类似的,如加上一个微分电路就能减少阻尼现象。

楼主:
指针万用表群里不少群友用这方法调试了不同的表,每块表的RC值都不同,效果都非常好,看着很舒服。

网友:
我只知道万用表的阻尼是靠在万用表动框上绕几匝线短路形成阻尼的,这种原理还没看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容电阻的串连电路就是个时间常数。1.43K的电阻与1000uF的电容相串连,相当于143K电阻与10uF电容相串连。 ...

同样的RC常数,不同RC组合的效果会不同。
小R大C利于抵消回差,反之指针在最后阶段速度缓慢(甚至是蠕动的),看着也难受。

网友:
直接买个张丝的不久慢下来了
我反而喜欢那种指哪里打哪里的
之前有快西铁城 指针太慢直接黄鱼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电阻的串连电路就是个时间常数。1.43K的电阻与1000uF的电容相串连,相当于143K电阻与10uF电容相串连。 ...

刚开始我也象你这么认为,但试验结果不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步先确定R值很重要,左右偏离这个R值效果都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RC常数,不同RC组合的效果会不同。
小R大C利于抵消回差,反之指针在最后阶段速度缓慢(甚至是蠕 ...

试过两只HANGZHOU 的U201,同样的RC组合,一只阻尼很好,相当于Hangchow U201,另外一只不行,最后C加大到100μF,才有阻尼,但是测量电压数值偏小。所以因“表”而已。一次成功是“好彩”,要慢慢组合尝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试过两只HANGZHOU 的U201,同样的RC组合,一只阻尼很好,相当于Hangchow U201,另外一只不行,最后C加大 ...

研究过为啥没,这两表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过为啥没,这两表有啥区别?

没有研究,不知道何因,后来出掉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过为啥没,这两表有啥区别?

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和电容的品质有很大关系。应该选用放电干净、内阻低的那种。钽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小于100ua的表头,阻尼都不错。

如果不考虑内外阻尼回路的话,阻尼的高低只和表头组件的物理质量以及游丝的软硬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