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搞新意思——次级增加反绕改变阻抗,可行吗?

楼主(2025-03-16):
之前做了个2.6K牛,主要用于6欧喇叭,偶尔兼顾8欧的箱使用(此时阻抗变为3.5K/8欧),现在闲着又打算做个专门针对8欧的牛(3.3K/8欧),看着窗口还有点剩,就想次级反绕几匝以兼顾6欧的喇叭(次级是4并联的,只能在最外层用铜皮反绕增加十几匝),可行吗?

网友:
自己和自己打架,然后减血????

网友:
哈哈,也是法子。干架的说法很形象,左右手博弈。
我以前偷懒,干过2.7-3.5-5/0-8的,折磨的是初级,后来发现,还是专款专用的好。
后来更懒了,不想复杂化,一堆烂机子陈列在案头也没意义,需求确定就网上购成品或定制一对,专心玩一下。年轻时候可以处一堆对象,有成就感,发现过日子省心的话,还是耐心的调教一台好。

网友:
不建议。做啥都是,你对付他,他对服你。

楼主:
好吧,听老师的,不折腾了

网友:
其实阻抗不匹配,大多是输出功率稍微小一些,至于失真则未必变大。电子管最大功率和最小失真往往不在一个点上。即使失真变化,也是微不足道的。

个人觉着,只要阻抗不是相差非常大的程度(譬如4欧的喇叭,接了16欧),就适合的。

楼主:
综合考虑了B压、铁芯大小、窗口利用率、铜阻、漏感、电容、频响等多方面因素作出的妥协,新牛决定按3~3.2K/8欧来绕,但接6欧的话只有不到2.5K,太低了,所以有增加反绕几匝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综合考虑了B压、铁芯大小、窗口利用率、铜阻、漏感、电容、频响等多方面因素作出的妥协,新牛决定按3~3.2K ...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匹配重要、但次级的直流电阻更重要!增加了次级直流电阻会降低功放的阻尼系数、减小对音箱喇叭的控制能力,这样远比阻抗(稍)不匹配的破坏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匹配重要、但次级的直流电阻更重要!增加了次级直流电阻会降低功放的阻尼系数、减小对音 ...

所以我说这是“兼顾”着玩而已

由于家境贫寒,LP唱机只能放在大音箱上(少听),虽然做足了减振措施,但始终有点强迫症,于是多摆了一对书架箱,两音箱的阻抗不一样,思想斗争中,是一台功放CD、LP音箱切换着听好,还是各自用一台功放好,既然要绕牛,就想比较一下不同匝数比搭配哪个音箱效果更好……

网友B:
lp唱机要远离震动,尤其是自己不带唱放的。  唱机和唱放要近,放一起。

否则就是灾难啊。  放音箱上,不啸叫就不错了。

楼主:
你说得对,所以我放LP时要切换到旁边的书架箱,这样就不存在箱体震动问题了,LP放这最大的好处是换唱片时不用弯腰低头,这很重要

网友C:
要知LP摆放位置是否有问题,十分简单
不要开动唱盘,把前级选择掣打到唱放,接上功放,把唱针放到黑胶片上面,慢慢把音量掣调大,如果有回授,便会出现异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p唱机要远离震动,尤其是自己不带唱放的。  唱机和唱放要近,放一起。

否则就是灾难啊。  放音箱上,不 ...

LP唱机和前级的接线长度,超过1米是十分平常,要靠多近才可避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唱机和前级的接线长度,超过1米是十分平常,要靠多近才可避难

分几种情况:

1、唱机自带唱放,这个时候唱机后面出来的信号和cd机出来的类似,几百毫伏。这个没那么多讲究。

2、唱机不带唱放,唱头是动磁(动铁),出来的信号几个mV,譬如我手里这个就是4mV。
3、唱机不带唱放,唱头是动圈,这个时候出来的信号是0.x个mV,譬如铁三角的好多mc唱头是0.4mV

对于后2种情况,如果这根线太长或屏蔽不好,容易受到干扰。造成信噪比下降。这个时候一般要求这根线要短一些,并且屏蔽层厚,甚至还有一个单独的专用接地线(链接唱机和唱放的地)。譬如我的铁三角唱机(最实惠的普通货),就随机带了一根大概30多厘米的线,这根线带一个专用地线。

对于震动的情况,你想一张唱片上面的纹路那么细,唱头都能拾取到声音,然后4mV的信号被放大到上万倍。因此这个地方的一点震动,也同样会放大上万倍。如果唱机直接放到音箱上,或者放到音箱前方,无疑是个麦克风。

譬如我手里的那个唱机,我是放桌子上。在播放唱片的时候,用手指敲一下桌子(正常力度),音箱里就咚咚响了。所以高档唱机都是磁悬浮、空气悬浮,或者配一个减震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知LP摆放位置是否有问题,十分简单
不要开动唱盘,把前级选择掣打到唱放,接上功放,把唱针放到黑胶片上 ...

你唱盘不转,没声音来源,谁触发自激?  得有个信号去戳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