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克560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25-03-16):
         按坛友意见,重新发贴,本来经过大家的帮助机器已经修好了,恢复好一切,结果一带音源发现问题,一个声道无声,插子,CD机查了一遍还是功放的事,拆开查找结果,2个声道一起啸叫,本来改回原电路都正常了,反复查找特别是反馈电路,都没问题,没办法还的求助大家帮忙,

网友A:
把反馈断开,也叫吗?

网友B:
改完再改,就如版主所说,由原来电路板变成洞洞板,再由洞洞板转成飞线,面目全非,十之八九是接错线,重新核对电路和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再改,就如版主所说,由原来电路板变成洞洞板,再由洞洞板转成飞线,面目全非,十之八九是接错线,重新 ...

          洞洞板是仿PCB的,改完了正常了,不知道扣个箱就少个声道,再拆箱就叫了,比较奇怪。经过是搭棚到我手的,我搞的OO板仿的PCB前级电路改了,叫,我又改回了原电路,正常了后就又叫了

楼主:
把150P电容变才300P不叫了

网友C:
帖子从头看到尾,没看明白。

1、得有电路图,电路图是电子工程师的标准语言。哪怕你另一个帖子贴过电路图了,这是一个新帖,不妨也贴一下。毕竟你是问别人问题,先要给别人提供方便。

2、有实物图,标明动了哪里,怎么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从头看到尾,没看明白。

1、得有电路图,电路图是电子工程师的标准语言。哪怕你另一个帖子贴过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反馈断开,也叫吗?

         断开3K电阻?如果不叫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25-3-17 12:39):
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反馈断开,也叫吗?

断开不叫了。应该咋处理?不响的声道也有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开不叫了。应该咋处理?不响的声道也有声了。

1、你从变压器那头断开的还是从前级管子那头断开的???

2、检查下变压器的输出那头搞反了没有,也就是负反馈变正反馈了。

3、这跟线一般来说比较长,我不知道你的是个啥情况。如果长的话用屏蔽线。具体屏蔽线的那头接地,自己测试,这个不一定。但一般不两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从变压器那头断开的还是从前级管子那头断开的???

2、检查下变压器的输出那头搞反了没有,也就 ...

        从前头即管子这头断开的,反馈绕组不应该搞反,变压器厂家出厂固定好的。

网友:
找个人认真的给你修一下。

胆艺轩的EL34对这个560评价很高,如果前级管升级更好的,可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前头即管子这头

还是按照后2条查问题。

我是怀疑这根线没屏蔽,也不排除你输出变压器接反了。 有示波器吗? 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按照后2条查问题。

我是怀疑这根线没屏蔽,也不排除你输出变压器接反了。 有示波器吗? 一看便知 ...

  没屏蔽,有示波器,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不叫了。应该咋处理?不响的声道也有声了。

会不会是左右声道的 反馈接反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啸叫的情况,百分之九十多是反馈问题造成的。

最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