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知道,为啥直放机换个耳机就啸叫?换个长磁棒居然选择性变差,噪音大?

楼主(2025-03-16):
636,7642,……概莫能外,冷天低端就啸叫,热天灵敏度就差??

网友A:
换耳机就啸叫,原因是您选用的电路本身不合理,既没有电源滤波,也没有防止高频自激的负反馈小电容、与耳机并联的相位补偿电容,而且耳机串联在音频放大管发射极,耳机阻抗直接影响放大电路的工作电流。
磁棒相当于变压器铁芯,它是导体。磁棒越长,涡流损耗就越大,这是几十年前的书籍里早就说过的。在一定范围内,加大磁棒体积仅仅对天线增益有益,对磁棒天线的选择性却是有害的。经典的单管来复式收音机,商品机用的就是长55mm的扁磁棒。

网友B:
假如你给三极管的偏置电流温飘很小,三极管的跨导反比于温度(开氏度)但变化应不大到造成你说的现象。除非你刚从新加坡/莫尔斯比港飞到札幌/安克雷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给三极管的偏置电流温飘很小,三极管的跨导反比于温度(开氏度)但变化应不大到造成你说的现象。除非 ...

我这里室内外温差30度

网友:
万事讲求个和谐。

收音机电路也不例外,个方面配合恰当,性能自然能上去。搭配不好、调整不好,啥幺蛾子都能看到。

网友:
其实有些单管机,两管机,弄好了并不容易。因为他可能一管多用,零件之间相互牵扯,有时候根本就无法兼顾,只能平衡。
也就是说,他比较妖,这也就是玩单管的乐趣吧。

而7管机每个管子都有自己固定的功能,相互牵扯的少。虽然零件多,但是未必难度大。

网友:
电路简单,自然如此,电路中各部分的影响是相互的,匹配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耳机就啸叫,原因是您选用的电路本身不合理,既没有电源滤波,也没有防止高频自激的负反馈小电容、与耳机 ...

冰岛老师学识渊博,一语道破事物本质。我原来还纳闷,台式机空间大得很,为啥没有使用一寸粗磁棒的,原来如此

网友C:
楼主刚开始接触来复再生机,不要着急,单管来复再生就那几只元件,但表现出的现象却千奇百怪。要想拿捏它,还要暂时放下自己的想法,先吃透工作原理,按照标准电路,借鉴坛里效果好的制做实例,吸取好径验好做法,制作出较为满意的机子,再总结经验,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去逐个验证自己的想法,解决疑惑的问题,才是科学的学习途径,否则一开始就按自己的想法和疑问动,必走入歧途不能自拔。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祝您早日制作出满中意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开始接触来复再生机,不要着急,单管来复再生就那几只元件,但表现出的现象却千奇百怪。要想拿捏它, ...

感谢北极冰老师提点,我还琢磨这积累点经验,实验您的中生代呢,看您的视频简直太好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别用耳机了,直接用2822驱动喇叭,简单好用。早期很多电路耳机是直流驱动的,对耳机不好,电路工作点也容 ...

8002行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2行不呢

可以。失真貌似比2822低点,但注意8002电源最高用5V

网友:
换个耳机就改变了原电路的工作点,即工作电流发生了改变,也就改变了再生程度,可能发生吼叫。

网友:
相同供电电压情况下,8002输出功率比2822更大一些,但是8002不适合高增益,供电电压适应范围也没2822宽。TDA2822M供电电压2~9,8002供电电压2.7~5.5。TDA2822M电压放大倍数90,JRC2073D(日本产2822)电压放大倍数180,8002厂家资料里的电路图放大倍数只有2倍,用户设定电压放大倍数超过20倍就需要增加相位补偿电容,而且失真会显著升高。8002输入阻抗低、放大倍数低,收音机的检波器输出音频直接进8002不太可行,需增加一到两级晶体管前置放大,TDA2822M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