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对频接收问题

楼主(2025-03-17):
师傅们好,我有一对U段话筒,后来找了同频段的接收机,对频显示频率和话筒一致后,RF显示信号满格,但讲话AF没反应。找了两个接收机都这样,请教师傅们为什么?难道品牌不一样不行?频率已经调整一样了啊,不解!

楼主:
正常情况下RF满格后,AF讲话时候有波动条就证明发射接收都正常了,话筒确定是吗没问题的,难道是接收机不匹配?话筒和接收机不是同型号!(我原来以为只要频率都对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很多麦克有哑音电路,虽然频率一样但打不开哑音

网友A:
哑音一般都是在音频输出插座那里有两个三极管,(有的是继电器)平时是导通状态把信号短路,你可以把那个三极管去掉,但后果就是有噪音干扰了,尤其700-800段的麦克,只能把麦克常开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哑音一般都是在音频输出插座那里有两个三极管,(有的是继电器)平时是导通状态把信号短路,你可以把那个三 ...

啊,谢谢师傅,这个频率对上正常就可以用吧?亚音电路是不就是静音电路?按说如果有信号输入这个电路自动关闭,无信号自动开启!如果强制把静音信号打开就能有音频信号了吗?

网友B:
话筒分AB,可以将手持对跳下对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谢谢师傅,这个频率对上正常就可以用吧?亚音电路是不就是静音电路?按说如果有信号输入这个电路自动 ...

强制打开按道理来说应该可以,我做过试验,用别的麦克调到这个频率无声,用本机麦克打开静音就可以出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筒分AB,可以将手持对跳下对频再试试。

很多话筒AB不在一个段,互换不了,比如A在700-740,B在74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打开按道理来说应该可以,我做过试验,用别的麦克调到这个频率无声,用本机麦克打开静音就可以出声了

您说的对,一般正常对频后静音自动打开了,AB段的频率范围不一样!哦,您做过实验也是RF有信号,AF无输出信号后打开静音就可以正常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一般正常对频后静音自动打开了,AB段的频率范围不一样!哦,您做过实验也是RF有信号,AF无输出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分AB,可以将手持对跳下对频再试试。

A,B段频率范围不一样,话筒有全频段的!谢谢

楼主:
哦,我上传一下电路您帮忙看下哪个是静音电路!?

楼主:
两个接收机都这个问题,下面是两个机器的电路,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接收机都这个问题,下面是两个机器的电路,谢谢您!

试试去掉

网友:
这种方法会带来噪音,次次啦啦的,除非麦克一直开着,最好是找高人刷程序

楼主:
谢谢您,就是把那两个三极管去掉就行了是吧,感谢,有空搞一下试试!

网友C:
不同话筒的编码方式不一样,具体不太懂,大致知道除了音频电路还有副通道的通讯控制,改主板大概率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话筒的编码方式不一样,具体不太懂,大致知道除了音频电路还有副通道的通讯控制,改主板大概率失败。

谢谢师傅!

网友D:
接收机上明显静音打开了。

网友A:
我使用的话筒 同一品牌 同一型号 外观一模一样 只是购买的时间不同,发现有一台就不能和其他互换,单片机控制编码应该是不一样,苦于不懂编程擦写,要不就把700段的都改成600段,手里有600段的,只需要把数据读出来写入要改的机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上明显静音打开了。

静音如果有音频信号自动关闭,如果没有音频信号自动打开!不能手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话筒 同一品牌 同一型号 外观一模一样 只是购买的时间不同,发现有一台就不能和其他互换,单片机控 ...

是啊,这个东西应该全部统一,为什么弄这么多编码?难道为了防止垄断?我听别的师傅说只要换晶振就改频了,也没弄过,有想法苦于动手能力不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东西应该全部统一,为什么弄这么多编码?难道为了防止垄断?我听别的师傅说只要换晶振就改频了 ...

换晶体的都是老机器了,200M定频的,可调频率的直接单片机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晶体的都是老机器了,200M定频的,可调频率的直接单片机分频

谢谢师傅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