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国产老场管和ic的替换型号

楼主(2025-03-17):
如题。手里有一些2SK30A,能否直接替换3DJ6、3DJ7、3DJ12这类的国产老型号JFET?如果不能或者不合适的话,还可用啥型号的来替换它们?
IC方面,像FC54、BG305这类的国产老运放,用OP07是否可以替代它们?
在此拜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原来的板子已经被拆废了,重新画了一套。它的电路和mf60的很像,只是,原图没有标注r1、r2和r5的阻 ...

原电路是为获取低温飘性能而加装的场管差分输入电路,当时的器件此指标较差。可以试验以取得参数。调试较复杂。可以试用下面的电路来取代原小板上的电路,免去差分输入试验调试的麻烦。用TLC271搭一试验电路,接图接入原电路,只需将原调零电位器改一下即可(暂不动原电位器)。TLC271是高阻输入,低飘移,低电源电压运放,用在这应正好。

网友:
MF63万用表开始使用FC54运放,后期很多改成TL061.

网友A:
如果不是高频电路,2SK30可以用,2SJ309,310,都可以。国产3DJ2,3DJ7还可以买到。BG305可用LM741,μA741替换。

网友:
OP07可代BG305

网友:
2SK30A不同档级也不能随意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高频电路,2SK30可以用,2SJ309,310,都可以。国产3DJ2,3DJ7还可以买到。BG305可用LM741,μA741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高频电路,2SK30可以用,2SJ309,310,都可以。国产3DJ2,3DJ7还可以买到。BG305可用LM741,μA741 ...

最近收了一个有源型的万用表,可惜半残了,除了表头和档位正常之外,放大那个部分的板子已经被上家拆废了。
手里有图纸,打算按照原表的结构重新画个PCB。只是,原表采用的放大电路是3DJ12加上BG305型运放组成的。这两种件儿不太好淘了,于是想到了2SK30A加上OP07的这个组合。不清楚能否直接代换,所以在这儿问问

网友:
3DJ12最好拿孪生JFET对管代替,网上有很多,这样还能提升性能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收了一个有源型的万用表,可惜半残了,除了表头和档位正常之外,放大那个部分的板子已经被上家拆废了 ...

果然是这张图。最方便的还是LM741或μA741。原电路无需大改,集成块简单代换即可。注意BG305的调零端接正电源,用741换时电位器中点要接到负电源。

网友A:
OP07也可替代,调零端①,⑧接BG305的③,1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也可替代,调零端①,⑧接BG305的③,12即可。

主要是原来的板子已经被拆废了,重新画了一套。它的电路和mf60的很像,只是,原图没有标注r1、r2和r5的阻值。不知道它们的阻值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这个电路感觉像是电压跟随器,但我的水平有限,不能确定是不是。且根据bg305的引脚图显示,它应该是反相输入的。
原表的结构是两张板子,小板是放大电路,通过4个螺丝固定到大板上面,并且大板上有一块大面积敷铜用来接地,4个螺丝穿在这个接地区域固定小板,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结构设计的倒是挺好,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毕竟到手的是半残,我尝试一下吧。现在就差几个电阻的阻值不知该如何确定了。板子倒是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