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25-03-17):
最近想仿制一块d6610的磁头放大电路,发现没有金属带的均衡网络,又没有相关的资料可查,请问哪位高手能指教下怎么加入相关电路,不胜感激!

D6610

D6610

网友:
关于卡带标准放音补偿曲线NAB,时间常数Tau(time constant)=1/2兀f......

高频补偿转折频率 f=1330HZ  普通带(120us)

高频补偿转折频率 f=2280HZ金属带或铬带(70us)

低频转折频率,都是50HZ(3180us)

网友:
大概是这样

网友:
TDA1522里面有一个140K电阻(R1),电容22nF,
电容与R2 5.6K串联

F低=1/2πR1C1=1000000/(2*3.14*140*22)=51hz

F高=1/2πR2C1=1000000/(2*3.14*5.6*22)=1292HZ

网友:
KA22241磁带机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网友A:
你图中,那个开关SK1应该起到金属带/普通带的切换功用了,只是R113阻值偏大了,而R105似乎又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那个开关SK1应该起到金属带/普通带的切换功用了,只是R113阻值偏大了,而R105似乎又小了些....

是啊,按照公式计算,各个大神提供的电路图高频补偿都略小于1330HZ,我找到的电路图反而高出许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