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5-03-17):
从废品站收回来,测量已经没有电了,在没有弄清是什么电池之前不敢乱充电。比18650电池大好多。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了吗,32650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A:
直径32毫米,长度650毫米
大概率也是3.7V锂电池

网友:
大概率铁锂 32650

网友:
这种电池,不用,放在那里都可以自己损坏的类型^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径32毫米,长度650毫米
大概率也是3.7V锂电池

直径32mm,长度65mm,0代表圆柱形

网友:
32650磷酸铁锂电池,我有8个同样的电池。

网友:
32650,直径32,长65.

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32mm,长度65mm,0代表圆柱形

谢谢指正

网友:
习惯性的口误,我也常把18650,说成长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32mm,长度65mm,0代表圆柱形

650mm那不戳破天了嘛

网友:
32650磷酸铁锂电池 电压多为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