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开始打理这台胜利的V9洋垃圾收音头

楼主(2025-03-17):
这台收音机是胜利1973年推出的高档机型,当时售价8.3万日元。AM单独的3联空气可变,FM单独的空气5联,还有5级中放。
       明天再实拍机器情况,包括向各位请教如何打理。

网友:
楼主这发的27k,48k,几十k几十k的图,楼主流量是省了,可是能让大家看清个啥,不要抱怨论坛上传

图片压缩等等,如果想要修机器得先学会如何和坛友沟通,能发一手赏心悦目漂亮的大图。而且您发的

每一张大图资料每一个电阻标识,每一个参数都有可能帮助到其它人,学无止境,修机前先学会发图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人给眼馋死,这机器真牛叉儿!

可惜还没调到最佳状态。不过就是有好状态,收听的还是老中医、信用贷

网友:
1、先清灰。
2、再理解电路图
3、对照电路图和实物,做基本的测量。有发现坏的元件更换,接触不良的维修。

4、通电,对照电路图做关键部位的测量。
5、针对问题调整维修。

总之,谋而后动。不是撸袖子就干。

修这种机器,不是随便拧几下就可以的。需要仪器设备和对电路的理解。
当然有些人拧几下也好了,就只能当我上面的没说。

楼主:
您说得对,图片确实分辨率太低了,我还以为是论坛规定的哪个级别只能发对应分辨率的图。明天一定先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发清晰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图片确实分辨率太低了,我还以为是论坛规定的哪个级别只能发对应分辨率的图。明天一定先好好研究 ...

论坛必须对每个成员发的超大的图进行压缩,因为现在高分辨率手机动辄一张照片上百兆容量都有,每个人不压缩的话

一天发的上千张图就不得了了,网页都打不开,但论坛对400k左右的图不压缩不限制,楼主可以在手机上把图片先压缩

到400k再上传就ok了,哪怕200k都清晰很多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正在测试

楼主:
机器目前正常开机,但是FM搜台少,有杂音,声音失真。机器内部灰尘太多,这么多年了,机器的电解电容可能都干了,各级中周的槽路电容也应该挂了,计划先从这里入手。

FM高频头

FM高频头

FM中放

FM中放

内部

内部

FM高频头

FM高频头

网友:
这是一台好收音机,值得拥有

网友A:
能把人给眼馋死,这机器真牛叉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目前正常开机,但是FM搜台少,有杂音,声音失真。机器内部灰尘太多,这么多年了,机器的电解电容可能都 ...

在收音机里,瓷片电容坏的概率可能大于电解电容。。。。。。。。。。

在功放里,电解坏的多。。。。。。

电压比收音机高,温度也高,电解老化的快。

网友:
宝贝!
可惜76~90M的FM波段难以改成88~108M国产波段。
看运气吧。

网友:
调幅也是三连,真是好机!
期待看中放细节、中周和陶瓷滤波器、有无低通滤波器、改频及度盘处理。
感谢楼主!

网友:
好机,好机,
看着内部的板子,就很舒服。

网友:
很有回忆的感觉,日本那时候正在在半导体技术慢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