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7642+8002

楼主(2025-03-17):
之前想做MOS+9014+9018+3AX31,或者MOS+9014+8002,打了5快板,结果啸叫的此起彼伏,论坛大佬指点下,啸叫解除,但是布线顽疾尚未解决,项目搁置。
思前想后,板子也打了,还余4块,开关,电位器。双联,耳机插孔,拨盘,为了划算都是至少买了50个,系列电阻,元件盒,就此中断实验显然太浪费了。不如搂草打兔子,再做一个7642看看。
说干就干,先看电路图,来自本坛

我就佩服咱们论坛图片功能,我在桌面上都旋转好了,正正当当的图片,上传之后又给旋转回去,侦探吗牛鼻。

画得不好,凑合看吧

画得不好,凑合看吧

打板剩下4块

打板剩下4块

钢锯伺候

钢锯伺候

焊接手艺一般,拍照更稀松

焊接手艺一般,拍照更稀松

特写也稀松

特写也稀松

这是之前不成功的MOS管收音机

这是之前不成功的MOS管收音机

华为手机怎么模模糊糊的今天,这是电阻

华为手机怎么模模糊糊的今天,这是电阻

楼主:
总体感觉,收十几个台,灵敏度均匀,覆盖准确,磁棒是受老木老师启发,用的两根开关电源细磁棒粘成,剪一段净水机水管绕上0.05*7纱包线。这次没调皮。挺顺利。
感触:论坛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应该把各种收音机电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以及难易程度做一个大概的排名,打个比方,比如0936好于7642好于681等等,681难于636难于7642,等等,就像CPU的天梯图,避免初学者看了不同帖子的描述,难以形成统一的印象,和我一样走了弯路。

网友:
楼主认真仔细,为楼主点赞。
个人认为7642因为内部是多级放大,做好后会得到较多的增益,就灵敏度一定高于单管的;音频放大用集成块又会高于一两只三极管,而且可以使用多种耳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电路图画得非常工整,楼主是一个认真自律的人;

为您加分点赞。

网友A:
画板水平有待继续提高。
多画就行。

网友:
卧槽,楼主这是手搓分立元件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水平有待继续提高。
多画就行。

我画板这次搞砸了,看来要多学习,花瓣这玩意不但要熟悉软件,最主要的是对电路吃透,还要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工地,这正是我欠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画板这次搞砸了,看来要多学习,花瓣这玩意不但要熟悉软件,最主要的是对电路吃透,还要有深厚的基础知 ...

一般的电路,按线路信号走向画板就行。
来复再生的线路看着简单,其实难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路,按线路信号走向画板就行。
来复再生的线路看着简单,其实难画。

您是高手,您搞的那个去库存把我都看晕了,望尘莫及啊 我也想玩点贴片,不知道除了芯片电阻电容,电感有没有?其他大原件怎么办?有没有啥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高手,您搞的那个去库存把我都看晕了,望尘莫及啊 我也想玩点贴片,不知道除了芯片电阻电容,电 ...

所有东东都有贴片的,包括电感。
没啥需要注意的,唯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东东都有贴片的,包括电感。
没啥需要注意的,唯手熟尔。

我的风枪嘴挺粗的,有6毫米,会不会焊上这个,吹跑了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适合维修,装拆单个元件,如果组装最好用加热台,贴好元件往上一放,全部焊好,既快质量又好。

我有一个加热台,300多度,数显可调的,当年实验铝基板LED用的,一直闲在那里,那玩意加热焊接pcb时候不用上面扣一个保温帽子吗?200*200毫米,大约

网友C:
R1、C1这样连接,会使收音机的选择性有所下降,还是改接到可变电容动片更合理。
TA7642供电电压越高,负载电阻也越大,当负载电阻大于3k,为了保证高频响应,C2应该相应降低容量。厂家资料给的电路图,C2取0.1μF对应负载电阻1.5k,如果负载电阻大于3.3k,那么C2可以降低到0.047μF,如果负载电阻大于4.7k,那么C2可以降低到0.033μF,调整好负载电阻值,并不会自激。
为了获得足够的放大倍数,8002输入端串联的电阻值通常不会很大(小于10k),那么C3就应该相应加大容量,以保证低频响应。C3容量增加到0.47μF~4.7μF,可以让低音变得更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C1这样连接,会使收音机的选择性有所下降,还是改接到可变电容动片更合理。
TA7642供电电压越高,负载 ...

感谢冰岛老师回复,冰岛老师,如果这个7642如果磁棒搞25%的次级线圈,会比手册上的接法更有选择性吗?R1C1我之所以这么接,是听说整个线圈调谐回路接入输入,怕会影响选择性,我不懂,也没做过7642机器,其中的规律搞不清楚,请冰岛老师不吝赐教呢

网友:
再增加一个变频管,使用455中频窄带滤波器,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会提高。

网友:
楼主这行动力让人佩服,这些天装的机机没十台也有八台了吧?单管机俺来来回回收藏了几十个帖子,就是没动手做一个出来,俺得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回复,冰岛老师,如果这个7642如果磁棒搞25%的次级线圈,会比手册上的接法更有选择性吗?R1C ...

我记得TOSHIBA公司的TA7642输入阻抗应该是3MΩ,但是市场上的TA7642有非常多的品牌,具体某一个品牌,输入阻抗能不能达到3MΩ就说不定了。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任何品牌的TA7642都是高输入阻抗,调谐回路使用270+20或者340+25大容量可变电容的情况下,天线线圈不使用次级或者抽头匹配是可以的,但是127~170pF可变电容的调谐回路与TA7642直接耦合,1.2MHz以上的选择性就非常糟糕。
不论天线线圈是否有抽头,R1直接连接在TA7642输入端,R1与TA7642是并联的,这会使TA7642的输入阻抗大大降低,选择性必然变差。
厂家给的电路图是这样的。R1、C1接可变电容动片,可变电容与天线线圈并联组成调谐回路,可变电容定片直接连接TA7642,这样,R1不会与调谐回路并联,就不会使选择性变差。如果楼主想实验抽头天线,可以在天线谐振线圈25%~85%之间做多个抽头,TA7642通过多档开关与抽头连接,不需要另绕次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TOSHIBA公司的TA7642输入阻抗应该是3MΩ,但是市场上的TA7642有非常多的品牌,具体某一个品牌, ...

终于等到了冰岛老师回复,非常感激,我决心实验这几个电路,看看抽头多少适合223P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