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个8管的电子管机,不知道是什么机芯,发出来让大家鉴定一下

楼主(2025-03-18):
这个机器是装在一个海燕T321的箱子里的,关键是它的各个旋钮功能和海燕T321机箱完全匹配,不知道是某个品牌官方机芯还是自制的。机芯大小很大,也是中短波。
这个机芯的特别之处是用了三个中周,总共算上猫眼8个管子,故而有两级中放,单独的检波。
发个图让大家鉴定下

看电源和输出变压器像和海燕D322一样的(电源DB-50-175)。

看机芯底盘上的焊先非常工整,只拍了上面,下面忘记拍了已经装起来了

机器拿到的时候读盘已经裂了,外壳也不太好,只有机芯成色还算凑合

网友:
产品收音机中周没有加纸套的,电子管也没有加屏蔽管座的,只有电子仪器中的电子管加屏蔽管座。两级中放厂机非常少见,8管收音机至少两个喇叭,另一喇叭位用板堵上了。也可能是街道小厂校办工厂等试制品。

网友A:
调谐拉线盘是自己车制的铝材质,中周套着纸套子,虽然没看见底盘下面的焊功如何,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高手八十年代中期DIY的作品,且制作者手很巧,也有条件。

反正能做两级中放的不是一般手艺。弄不好就自激,初手不敢弄

网友:
DIY产品,手工造。

网友:
难道不是海燕?

不像DIY的。

网友:
底台DIY也不容易,看起来还镀过锌,底台上应该还开过一个孔,现在用板盖起来了,也不知道当初有何设想。

网友:
这个最好修复一下,让它完美,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谐拉线盘是自己车制的铝材质,中周套着纸套子,虽然没看见底盘下面的焊功如何,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高手八 ...

我也是看到双联上的铝拉线盘判断出来的。从破碎度盘看是海燕晶体管台式机壳子。
我有一台南京出的厂制7管机,但那台是后级部分把音频分成低频和高频,单独用6P14和6P1各自功放。
品牌是海豚牌,R型变压器。作为一个南京老杆子,到现在都没找到厂家。(背板无字,但感觉是批量出来的,没手工痕迹)

楼主这台中放多了一级,此类电路机型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到双联上的铝拉线盘判断出来的。从破碎度盘看是海燕晶体管台式机壳子。
我有一台南京出的厂制7 ...

我也看着是海燕321晶体管机器的壳子,没敢确定,就给编辑了,怕贻笑大方。您这么说,我就觉得是晶体管机克了。我同学家当年听隋唐演义,花156元买的海燕321,淘汰了老电子管戏匣子,后来他爹很后悔,说,没有电子管机器好。再后来好像50元放信托店卖了(没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着是海燕321晶体管机器的壳子,没敢确定,就给编辑了,怕贻笑大方。您这么说,我就觉得是晶体管机 ...

看玻璃残片,貌似晶体管的Transistor字母还在。

楼主:
这样一个机芯如果diy成本可不便宜啊,这个机芯现在还能收台,而且效果对比我手里的其他老机器,不差

楼主:
回楼上,是的。套的海燕T321晶体管机壳。顺带说现在海燕T321成色好的还挺需要好几张

楼主:
回6楼 成品机也有不少电子管带屏蔽的哦,我手里有个海鸥101收扩音机的收音中放部分两个中放管子带屏蔽罩,春雷101也是中放带屏蔽罩,找个别人的图,这个机器现在好贵:)

网友:
可能孤陋寡闻吧,目前我就见到过三类机器给管子戴套: 1、仪器,比如示波器,频率计。2、收转机上,常见的比如R50、150之类。  3、是军民用的收信机,常见的比如222(含电台,比如早期美国的,牙医所的等等)。可这普通电子管收音机上居然也戴套,难得一见,而且中周还用纸包着,开眼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自己DIY的,非工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