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下有5个MP3文件,在cmd命令行dir显示的顺序是25143,想让dir显示顺序变为12345

楼主(2025-03-18):
目录下有5个MP3文件,在cmd命令行dir显示的顺序是25143,想让dir显示顺序变为12345,什么办法比较简单?

补充内容 (2025-3-18 16:17):
因为小音响播放存储卡歌曲是按文件物理顺序的,想把物理顺序变成和文件名顺序一致

网友A:
正常显示不就是按顺序吗?

网友B:
用ACDSEE打开目录,点重命名,把每个文件加上序号,保存就行了。

网友C:
加参数呀
Parameter        Description
[<drive>:][<path>]        指定要查看其列表的驱动器和目录
[<filename>]        指定要查看其列表的特定文件或文件组。
/p        一次显示一屏列表。要查看下一个屏幕,请按任意键。
/q        显示文件所有权信息
/w        以宽格式显示列表,每行最多包含五个文件名或目录名
/d        以与 /w 相同的格式显示列表,但文件按列排序。
/a[[:]<attributes>]        仅显示具有您指定属性的目录和文件的名称。

/t[[:]<timefield>]        指定要显示或用于排序的时间字段。可用的时间字段值为:c - Creationa - 最后访问w - 最后写入
/s        列出指定目录和所有子目录中指定文件名的每次出现。
/b        显示目录和文件的裸列表,没有其他信息。 /b 参数覆盖 /w。
/l        使用小写显示未排序的目录名和文件名。
/n        在屏幕的最右侧显示带有文件名的长列表格式。
/x        显示为非 8dot3 文件名生成的短名称。显示与 /n 的显示相同,但在长名称之前插入短名称。
/c        以文件大小显示千位分隔符。这是默认行为。使用 /-c 隐藏分隔符。
/4        以四位数格式显示年份。
/r        显示文件的备用数据流。
/?        在命令提示符处显示帮助。
————————————————

网友D:
dir /on
/o:排序
n:按名称排序

网友E:
必须加参数,否则他是按在储存在目录结构表FDT中的顺序列出来的。
FDT中的存储顺序基本是写磁盘时刻那个顺序(非文件的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显示不就是按顺序吗?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CDSEE打开目录,点重命名,把每个文件加上序号,保存就行了。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参数呀
Parameter        Description
[:][]        指定要查看其列表的驱动器和目录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r /on
/o:排序
n:按名称排序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加参数,否则他是按在储存在目录结构表FDT中的顺序列出来的。
FDT中的存储顺序基本是写磁盘时刻那个顺 ...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我补充了问题

播放器本身的读取策略,没办法,除非你拷入的文件储存顺序按照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器本身的读取策略,没办法,除非你拷入的文件储存顺序按照文件名

就是想拷入以后用什么工具或者程序改变一下顺序

楼主:
这是FAT32文件系统的存储卡目录

网友F:
解决办法无他,低层格式化存储卡后,按照正确的顺序逐个文件考入卡中。  可以编一个bat脚本,用copy指令按正确顺序执行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办法无他,低层格式化存储卡后,按照正确的顺序逐个文件考入卡中。  可以编一个bat脚本,用copy指令按 ...

编个脚本按文件名顺序逐个拷贝是个办法
FAT32文件系统,我试验了一下,好像按顺序逐个移动到新的目录就可以

网友G:
给你个MP3排序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G:
其实不用软件也可以,方法是先把歌曲文件拷贝到U盘上,刷新一下,让它成为按序号排列,然后在U盘上新建一个文件夹,把这些歌曲全部剪切粘贴到新建的文件里边,这里边的文件就是按照序号拷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个MP3排序的软件,很好用

有机会试一下,现在还没有听书的MP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不用软件也可以,方法是先把歌曲文件拷贝到U盘上,刷新一下,让它成为按序号排列,然后在U盘上新建一个 ...

有机会试验一下看看

网友B:
有些MP3播放机有顺序播放,随机播放的选项,你选了随机播放他就乱来,想放哪首就放那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MP3播放机有顺序播放,随机播放的选项,你选了随机播放他就乱来,想放哪首就放那首。

随机就是这个意思,随机数

补充内容 (2025-3-21 16:33):
计算机程序的随机性是基于随机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个脚本按文件名顺序逐个拷贝是个办法
FAT32文件系统,我试验了一下,好像按顺序逐个移动到新的目录就 ...

有些低端的播放器,根本不看文件名序号啥,只看存储器上的物理地址,有时候删掉的文件都还在播放。

对付这种播放器,必须低格存储卡,然后批处理顺序考入。 中途出错只能重头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低端的播放器,根本不看文件名序号啥,只看存储器上的物理地址,有时候删掉的文件都还在播放。

对 ...

mp3主控芯片一般都支持FAT32文件系统,文件删不掉可能是存储卡写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p3主控芯片一般都支持FAT32文件系统,文件删不掉可能是存储卡写保护了

FAT删除文件时,只是在FDT(文件目录表)中该文件项目做一些标记,并且将该文件占据的FAT表索引只是标记为未使用,而FAT链还在FDT表中。
因此那些反删除文件才有机会恢复文件,从FDT表中重新读取FAT链表,从而恢复文件,但因为这个标记占据了文件名的一些位置,所以那些反删除软件恢复出来的文件名会丢失部分文件名。

可能那些简易MP3主控软件读FDT时,直接忽略FDT的删除标记,还当他是一个文件。

网友H:
假定MP3文件存在E:\MP3文件夹下,需要将MP3文件复制到U盘的MP3文件夹下,U盘的盘符是G

打开cmd,运行以下命令可以将MP3文件按文件名顺序依次复制到目标位置

cd /d "E:\MP3"

for /f "tokens=*" %a in ('dir /on /b /s *.mp3') do (copy  /y "%a" "G:\MP3")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T删除文件时,只是在FDT(文件目录表)中该文件项目做一些标记,并且将该文件占据的FAT表索引只是标记为 ...

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定MP3文件存在E:\MP3文件夹下,需要将MP3文件复制到U盘的MP3文件夹下,U盘的盘符是G

打开cmd,运行以 ...

"tokens=*" 是啥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tokens=*" 是啥意思?

整个命令的意思是,解析dir命令输出的每一行(每一行就是一个MP3文件的路径),执行复制文件的命令。

"tokens=*" 是for 命令的选项,意思是把整行文字当一个整体,不要分开了。
这是针对文件(夹)名称中有空格的情况,
如果不指定这个选项,for命令会把路径从空格处拆分成几段,那就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个命令的意思是,解析dir命令输出的每一行(每一行就是一个MP3文件的路径),执行复制文件的命令。

...

明白了
'dir /on /b /s *.mp3' 两边是单引号还是?我记得Linux命令行也有类似的用法,好像是``这样的符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dir /on /b /s *.mp3' 两边是单引号还是?我记得Linux命令行也有类似的用法,好像是``这样的符 ...

单引号
输入 for /? 有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引号
输入 for /? 有解释的

这个命令可能是最复杂的cmd命令行命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kens=*" 是啥意思?

在CMD下 打help for,可以看到for 命令的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MD下 打help for,可以看到for 命令的详细解释

Linux下面是man(manual),windows变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