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表测交流电流此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5-03-18):
直流电流表测交流电流此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直流电流表测交流电流是可以的,但你这接法是测多大电流,一般是采用取样电阻串进负载,电流表并入取样电阻才可以用。

网友:
全波半波都可以。

网友A:
硅二极管导通电压约0.7V,两个就是1.4V,加上表头,合起来会有2V左右有压降,
要求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可以考虑换成肖特基二极管(0.4V),效果好一点。
要注意0.9的系数,实际1A的电流在表上只会显示0.9A。
一般都是用运算放大器加二极管完成,当然电路也复杂了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二极管导通电压约0.7V,两个就是1.4V,加上表头,合起来会有2V左右有压降,
要求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可 ...

请问肖特基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哪种型号,还是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肖特基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哪种型号,还是都可以用的

没有特殊要求,因为你要正负半周负载都有电流,所以不用楼主的桥式也得这么做

所以二极管两端不会有高的电压 只需要二极管能满足电流需求即可

楼主:
常用的30A交流指针表5A以下指示一点也不准确,用这种可能准确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用的30A交流指针表5A以下指示一点也不准确,用这种可能准确些

你说的是钳形表吧,它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超大电流的过载问题,
导致了小电流磁场不够的问题,所以小电流误差变大了。
你可把电线绕10圈再测,显示的结果除以10就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更小的电流那就要直接测量才能准确。

网友:
二十几年前这样干过,侧220伏复合用电电流。也没有更精确的表比较,大概知道电流多大。测电炉,灯泡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钳形表吧,它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超大电流的过载问题,
导致了小电流磁场不够的问题,所以小电 ...

就是普通的30A指针表头,10A以下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用的30A交流指针表5A以下指示一点也不准确,用这种可能准确些

你说的是哪种,如果是 44L1 之类磁电指针表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因为磁电表头是直流的

如果你用的是电磁指针表,这种表头是交直流的,但灵敏度低且非线性严重,是有你说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用的是电磁指针表,可考虑更换为自带(互感器和)整流电路的磁电指针表。如果你现在用的就是磁电指针表了,说明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需要更精密的仪器。

网友:
只能知道大概电流,误差会比较大。
指针表头刻度是按直流标记的,测交流读数就只能是个大概了

网友C:
买一块MF14万用表就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由于是低内阻表测量交流电流误差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块MF14万用表就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由于是低内阻表测量交流电流误差较小。

我做一个试机器的机箱,指针表能快速反应,电流过大立马断电

网友:
这是几十年前的老方法了,现在数字表灵度都很高垃圾表的交流档也能达到毫伏级,何不串个功率合适取样电阻去测两端的压降即方便又精准。从0.几A到几上百A都能兼顾可以比万用表自带的范围来得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