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的问题

楼主(2025-03-18):
家里的监控为了防止“恶意停电”,加装了一台UPS。现在是UPS机内蓄电池容量比较小,想通过外接的方法加大蓄电池的容量。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池直接供电,工作时间会更长。一般监控录像机都是12V。

网友:
看UPS型号和它内置的设定。有些不支持长期运行的设计了定时,不管你电池多大几分钟就关机的。

有些就只要你电池够大用完才关机。

网友:
UPS可以把电池线引出来再接一块同样的电池。

网友:
逆向思维,人家把监控SD卡拔了……
就算有UPS也没用

网友B:
个人建议,重新选一个容量合适的u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池直接供电,工作时间会更长。一般监控录像机都是12V。

这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重新选一个容量合适的ups。

给你加分不是因为你回复的内容,而是支持你升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基本上有思路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池直接供电,工作时间会更长。一般监控录像机都是12V。

网络交换机是220V的。没办法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交换机是220V的。没办法哦。

网络交换机内部也有开关电源,测量一下主板工作电压,往往是12V+5V。POE供电的电压较高。

网友C:
我用的是山特500VA的UPS,用电动车换下来的5块12V20A的电瓶(电瓶只是容量减小,续航里程缩短,并无损坏)并联UPS使用,带了5个摄像头和光猫,停电4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山特500VA的UPS,用电动车换下来的5块12V20A的电瓶(电瓶只是容量减小,续航里程缩短,并无损坏)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