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和贝塔思锐功放差不多的一台功放前级小板问题

楼主(2025-03-18):
造型和贝塔思锐功放差不多的一台功放前级小板问题,圈里面是一个贴片,二极管上电贴片,二极管冒烟,然后就掉下来了,二极管的一头连接的074c运放,请问各位大师,这个小板是运放短路引起的吗?谢谢

网友A:
像稳压管。是不是提供074正负电压的。

楼主:
刚试了一下二极功没坏,三极管拆下也试了下没坏,会不会074c运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稳压管。是不是提供074正负电压的。

二极管负接的是运放的1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稳压管。是不是提供074正负电压的。

这个074c放的正负电压脚应该是4脚正电压,11脚负电压

楼主:
,,,,,,,,,,,,那位大师指导下

楼主:
这个电源板上的5芯插座有双正负电压50伏,还有一个是0.3伏,这个电压就是供尾板的,

想问下各位老师,尾板供电应该不会有双50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