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发共基级联”的中放电路

楼主(2025-03-18):
各位坛友:

从电路上来看春雷3P2的第一中放是共发共基串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有专用名词)。记得好象也有二级中放都是这种结构的商品化收音机,但不能肯定。

请教各位坛友:真的是有这种设计?还是我的记忆有误?

谢谢。

网友:
共射-共基电路是为了稳定性,其增益与共射电路基本相同,共射电路的问题是,集电极负载是高阻,因此Ccb的反馈作用会导致电路不稳定,因此早期锗管电路都要用中和电容,但中和电容会牺牲一些增益。

级联后,共基电路作为共射电路的负载,使其集电极负载呈低阻特性,共射管的Ccb基本就不起作用了,但也因此,共射部分失去电压放大能力,仅保留电流放大能力,而电压放大能力由后面的共基部分提供,而共基电路输入是低阻的,所以Cce也几乎不起作用,从而整个电路是稳定的,同时共基电路具有极高的输出阻抗,更利于负载。

可以理解为,共射-共基电路通过级间阻抗得严重失配,避免了信号反馈。

级联电路可以直耦,也可以交耦,直耦的缺陷是需要更高的电源电压(因为串联供电),交耦没这个问题,但交耦由于前面的共射部分需要一个集电极电阻,后面的共基部分需要一个发射极电阻,这两个电阻会吃掉一部分信号功率,而这两个电阻如果取得过大,又会影响直流偏置,当然,这两个电阻也可以用电感代替。

网友:
一中放、二中放都有用的
双二极管串联中放电路有人用过吗,据说优点大大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5852

网友:
我见过商品机有二中放用共发共基级联电路。

网友:
春雷3T9也是:

网友:
紅燈733-1也是:

网友:
還有紅燈745:

网友:
记忆中是共射--共基,据说可以增加5dB的增益。

楼主:
谢谢给了好几张线路图,尽管都是一中放用串接,二中放还是用普通单管放大。

至所以提问是因为从仿真上来看,因为共基输入阻抗只有几十欧,串接中放的动态范围很小,无法提供未级高电压输出。但记忆中好象是存在二中放也串接的,犯了迷糊。

现在看来,是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了好几张线路图,尽管都是一中放用串接,二中放还是用普通单管放大。

至所以提问是因为从仿真上 ...

如图所示:

中频10.7MHz。当共射级输入=21.7mV时,共基输入端为30.3mV,放大倍数近似于1.4。共基输出9.99伏,已达极限。而此时共射输出已有比较明显失真。

当然,对调频来说失真点无所谓,但对调幅可能会有较大影响。

如果加倍信号输入,共基输出=10.5伏,与未加倍前的9.99伏基本相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当调频限幅器来用,但共基输出失真很大。对调幅来说会是问题吗?

网友A:
共射輸入電平太高了,幾個mV就足夠了,對於工作在較低電源電壓(例如4V)的放大器,cascade的共基級有個十幾mV就飽和了。

您這個圖裏,共基輸出的負載,電感部分的感抗大約496ohm,内阻5.1ohm,Q值為97(有這麽大嗎?),則阻抗約爲48Kohm,這對10.7MHz的頻率來説太太太高了,比較起輸入電阻27.6ohm,電壓增益可以達到64.8dB,而提供的數據也已經超過了50dB,這個確實有點嚇人了 ,仿真也不能這麽乾哪。

這麽大的信號幅度,波形失真是一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射輸入電平太高了,幾個mV就足夠了,對於工作在較低電源電壓(例如4V)的放大器,cascade的共基級有個 ...

你好,

图上所示的失真是共发输出端(共基输出端有谐振回路,失真似乎会被掩盖)。从图上来看是在输出负半周(即输入正半周)时有下冲,不清楚形成的原因。

有位坛友在楼上发帖,里面有天鹅801图纸,它到是一反常态,在第二中放用了共射共基串接电路。即然是商品化设计,应该可以满足调幅第二中放需要,很有帮助。

所以我想在自已的东东中用二级串接中放(即4只晶体管),反正现在管是都是白菜价。目的是想用二级串接中放同时满足调频调幅对增益的要求,而通常调频是需3级中放的。不知是否能行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图上所示的失真是共发输出端(共基输出端有谐振回路,失真似乎会被掩盖)。从图上来看是在输 ...

我一直没找到multisim里 中周的模拟方法,也没有找到抽头电感的表示方法。所以高中频部分很难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射輸入電平太高了,幾個mV就足夠了,對於工作在較低電源電壓(例如4V)的放大器,cascade的共基級有個 ...

你好,

到底是大佬,把线圈Q值也看出来了。

本来是用51p电容的,设定的Q值在50左右(用调帽中周,即使考虑到当前铜线质量,应该也能达到),但想试试负载对增益的影响,故改成27p了,忘记改串接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找到multisim里 中周的模拟方法,也没有找到抽头电感的表示方法。所以高中频部分很难仿真。

你好,

线圈抽头可以用二只线圈串联的办法来解决。即先定义二只线圈,然后在变压器里找到inductor-coupling,把它放在工程里后,再定义二只线圈的互感系数即可。如果是抽头,可选0.95,或者1。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图上所示的失真是共发输出端(共基输出端有谐振回路,失真似乎会被掩盖)。从图上来看是在输 ...

輸出波形下冲明顯是飽和引起的,避免大信號失真的做法通常都是限制輸入信號强度,對於共射部分,設靜態Ic=1mA,1mV的輸入引起Ic約3.92%的對稱性失真,這會原樣傳遞給後續的共基部分。若負載真有48Kohm這麽大,那麽在輸出中周上的電壓將達到-1.88V和+1.81V(不考慮其他因素)。這種不對稱在示波器上能看出來,濾波網絡不能完全消除這種失真。繼續增大輸入,輸出的負半周將首先截波。

兩級的串接中放從道理上講是可以的,關鍵在於分配增益和增益的控制。

要想同時滿足調幅和調頻的需求,因爲它們對增益的不同要求而變得複雜了,這個複雜性解決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网友C:
2中放应用的来了。

网友D:
高频电路中,晶体管在放大器中处于放大状态,集电结处于反偏,集电结电容相当于一只变容二极管,这只变容二极管会把晶体管集电极输出端的波形反馈回输入端,这有可能造成电路产生自激振荡,还会使调谐放大器频率曲线发生改变。为了降低集电结电容对放大器稳定性的影响,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优选集电结电容小的高频晶体管、中和、失配。失配的方法有降低信号源阻抗和降低共发射极放大级集电极负载阻抗两种,有些收音机的中周次级阻抗取值非常低,这是降低信号源阻抗,晶体管电视机的阻容耦合中频放大器集电极电阻取值很小,这是降低负载阻抗,用共基极放大器充当共发射极放大器的集电极负载,同样是降低负载阻抗。几十年前的国产晶体管,结电容做得非常小、特征频率做得非常高有些难度,那时候的高档收音机为了获得更稳定的中放特性,选用共射-共基电路是无奈,现如今超高频晶体管、微波晶体管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别说工作频率连0.5M都不到的AM中放,工作频率更高一些的FM中放使用共射-共基电路也未必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电路中,晶体管在放大器中处于放大状态,集电结处于反偏,集电结电容相当于一只变容二极管,这只变容二 ...

你好,谢谢关注。
之所以想用串接法一方面是因为在调协中频曲线时被前后级相互影响搞怕了,另一方面是普通二级中放在10.7时很难做到70db或更高的增益。
这几天通过仿真搞了个线路,第一中放直接耦合,第二中放用阻容,增益在455时80db,10.7时82db。有点高,准备在实际动手时中周上并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中放应用的来了。

TTF2-8接线错了,三极管基极要接到绕组的底端。

网友:
超动态那个二中放也是共发共基电路吧?

网友:
海燕B331是二中放采用共射-共基串联电路的。

海燕B331电路原理图(清晰).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
之所以想用串接法一方面是因为在调协中频曲线时被前后级相互影响搞怕了,另一方面是普 ...

建议采用集中滤波方案,像联合设计的晶体管电视机那样。混频后面增加共基极隔离放大器,中放使用四级阻容耦合放大,第四级中放为共基极。

网友:
好像比较高级的收音机用到了这种电路,而且多是锗管机,硅管机频率和稳定性指标都较好,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么处理了?再或者,场管可能更好。

网友:
共发共基组合放大级之所以性能优秀,是共基输入阻抗低而输出阻抗高,从而克服因晶体管内结电容引发的自激,解决了以往单级高增益放大的瓶颈,这在以阻抗匹配为理论基础的465k/455k中频放大电路跨进了一大步,国产高灵敏度机春雷3P2为获得中放高增益使用ft为200m的3DG6,为屏蔽使用四条腿的3DG6;阻抗匹配中频放大最后的代表机型如春雷3P7;之后出现了低阻抗匹配的中放,代表机型如春雷3P8,由于放大管基极直接插入调谐回路,对地是个高达上万微微发电容,困绕放大管的极间电容问题没了,高ft高贝它管子性能尽情舒展,又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