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07E1正负12V输出升压验证板

楼主(2025-03-18):
做个正负供电的升压验证板
顺便加上耳放功能,负载能带的动说明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5-3-24 23:04):
C3电容方向换一下
有极性电容比较麻烦,无极性的无视这问题

楼主:
R8电阻用于连接VEE和GND
接上电压应该会更稳定,但可能会有噪声,不怎么确定
验证板嘛,主要为了验证,把不确定的问题确定

网友:
6007效率高,但是开关噪声太大。推荐一个线路,正弦波工作,噪声很小。输出可以整流输出+-电源

网友A:
板在哪里?我是进来看板的

网友:
从这个电路的电流流向可以看出,负端是电荷泵(电容泵),负端电容的充电电流就是正输出端的负载电流,就是说正端负载电流直接影响到负端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在哪里?我是进来看板的

EDA标准版

楼主:
FB端的采样电阻,VOUT=1.25*(1+R上/R下)
R上 8.6k,R下 1k,图上10k电压应该会超12V

网友:
而用Sepic+Cuk  电路,正负输出的稳压特性会好很多,

或者单独用Sepic电路,次级端电感用1:1的变压器

网友:
Lowgo

这里有个成品例子用在PCM194耳放供电,实测13.8v&-13.46v

网友:
用cuk的拓扑电路好少见

楼主:
底噪完全没有,非常的出色。
但,虽然使用的是跟随器,不知道为啥却有放大能力
(应该输入阻抗问题,高阻抗下声音本身就更大)
另外声音有颗粒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MLCC做退耦速度不行

找了一圈,输入耦合改直耦,运放退耦MLCC改CBB
都没法解决,然后翻找了一圈找到一颗SOP8的4558(JAC的不是JRC),问题解决了
估计之前焊上去的LM358带宽太低,没想到358这么拉跨

然后测试了下声卡直推耳机和4558推耳机
那就是天差地别,声场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鼓声,清脆沉重
另外一个是人声,声卡直推声音是圆润的细节模糊
使用耳放推细节很丰富
想起了当年造的RA-1耳放,2节9V电池供电,非常棒就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