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率电子管的等功率函数,计算任意阳-阴电压Uak下阳-阴阻抗Rak的方法。。。

楼主(2025-03-18):
等功率曲线,其实在数学意义上,就是函数Pa=Ia*Uak在Pa=Pamax(阳极额定最大功率)的Pamax=Ia*Uak的函数形式。
以FU50电子管为例,根据手册,其阳极额定最大功耗Pamax=40W
1、等功率函数表达式为:Ia=40/Uak
2、根据阻抗的数学意义,在Ia-Uck坐标系中,就是对Ia=40/Uak求导数,再取倒数,即为Rck,Rak(阳-阴阻抗)=Uck*Uck/40  ,也即单端输出变压器最佳初级阻抗值。

例如,当给定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Z=3.5K时,由Rak=Uck*Uck/40,可求得Uck=374V,由Ia=40/Uak,可求得Ia=106mA

反之,亦然。

顺便做了2个FU50的等功率曲线图和Ia-Uck曲线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各变量规律趋势。注:这个图是用Win11自带的计数器中的函数作图功能自动画出来的,只是需要合理设定横-纵坐标的刻度单位。

FU50等功率曲线

FU50等功率曲线

FU50 Ia-Uck曲线

FU50 Ia-Uck曲线

楼主:
例如,当给定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Z=3.5K时,由Rak=Uck*Uck/40,可求得Uck=374V,由Ia=40/Uak,可求得Ia=106mA,即:在Uck=374V,Ia=106mA时,FU50获得3.5K的输出阻抗,可与初级阻抗3.5K的输出变压器得到阻抗匹配。
当然,实际可能要略低于这个Uck或Ia,以防FU50功耗过高;另外,可能还需要避开失真比较大的工作区域。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A:
楼主请继续……

最好以常用管6P3P、2A3、300B来说明。这个FU50就算了!

网友B:
这个仅仅是说在不超屏耗的情况下,在多少屏压下,屏流不能超多少。并不意味着这个点的内阻就是这个值,也不意味着以这个值对接相应阻抗的输出牛就能输出最大的不失真功率。

如果三极管看不出来差异,用五级管试试,这样算出来的电阻,远远比实际内阻小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仅仅是说在不超屏耗的情况下,在多少屏压下,屏流不能超多少。并不意味着这个点的内阻就是这个值,也不 ...

内阻是个微分参数,在Va-Ia曲线族的不同点上一般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与工作点有关,R=dVa/d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继续……

最好以常用管6P3P、2A3、300B来说明。这个FU50就算了!

6P3P的Pamax=20.5W
则:
Ia=20.3/Uak          ----边界1:等功耗
Ra=Uak*Uak/20.5  ----边界2:最大等功耗下的内阻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是个微分参数,在Va-Ia曲线族的不同点上一般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与工作点有关,R=dVa/dIa.

Ra=Uak*Uak/Pamax,在最大功率边界下,曲线如第二图,就说明了Ra是Uak的函数,不同的Uak,有不同的Ra。